ATX电源改可调成功(0-24V,5A)

楼主(2012-05-18):
矿坛看到了ATX改可调的介绍,手边刚好有一个闲置的ATX-300T,按照介绍动手改装,经过调试成功。感谢yzt05
的资料共享,学到了不少东西。

ATX-33T电源

ATX-33T电源

改造前
改造前

改造前

改造前

改造前
改造前
改造前

TL494和LM339

TL494和LM339

TL494和LM339

改制成功后的样子

改制成功后的样子

改造后

调流用的分流电阻(电炉丝)

调流用的分流电阻(电炉丝)

分流电阻(电炉丝)

两个调流调压电位器

两个调流调压电位器

调流调压电位器

输出引线

输出引线

输出引线

改造后调低电压

改造后调低电压

改造后
调低压

调高电压

调高电压

改造后
调高压(两个12V摩托车灯串联)

电路板背面

电路板背面

调高压24V
电路板背面

改造后
体会:没有一定动手能力的最好不要改,这是一个细致活。
第一次发帖,图片介绍文字不知怎么加,请原谅。

补充内容 (2013-4-4 18:49):
12v加负载后测得电流可达6A,正常工作。

改造后

改造后

网友A:
关键是上原理图。和改造的心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上原理图。和改造的心得。

我是按这个电路图改装的,调流调压都成功了。
这个电路比较成熟,只是个别电阻的值可根据实际情况稍有变动,以调整方便为准。

网友A:
电流调节,是不是就是到了限定的电流就截止了?

网友B:
整流管要换吗?圈起来的那个接线端是接地的吗?

网友:
就是這款,國產的ATX電源,很多都是這樣子的,一模一樣

板子也一樣,IC也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流管要换吗?圈起来的那个接线端是接地的吗?

整流管不用换,圈起来的是0-10V,10A输出钮,手头没有接线柱了,用一个小的接上了,日后再换。
其实改装也不难,除了拆除不用的元件,不用加集成块和三极管二极管,加几个电容电阻和电位器就可以搞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调节,是不是就是到了限定的电流就截止了?

到限定电流时,不截止,如果负载电阻再减小,电压就自动下降,维持电流不变。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顶顶顶顶的

第一次发帖有人顶,谢谢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顶。

谢谢,互相交流,共同受益。

网友: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E:
安全第一,看看我为此电路设计的动态电压保护电路。望对你有帮助   mydigit.cn/read.php?tid=407534
搜索一下 “ 动态电压保护电路”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全第一,看看我为此电路设计的动态电压保护电路。望对你有帮助   mydigit.cn/read.php?tid=407534
搜索一 ...

谢谢,可以参考。

网友F:
请详述改发,以利广大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详述改发,以利广大坛友。

详见本区yzt05 的帖子:计算机ATX电源改装可调稳压电源(一)(二)
计算机ATX电源改装可调稳压电源(一)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9&fromuid=27539
计算机ATX电源改装可调稳压电源(二)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0&fromuid=27539

他比我讲的详细多了,我就是按他的方案改的。只是限流部分和他的有所不同,是按3楼电路改的。
谢谢关注。

楼主:
今天买了一个电压表装上,调压时有个参照。
可惜电流表没有地方装了。以后再说。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买了一个电压表装上,调压时有个参照。

可惜电流表没有地方装了。以后再说。

调压很方便。0-24伏。

网友:
简单实用 欠缺美感  路过帮顶!!!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有一个,也改改

网友G:
楼主说说你都是给什么地方动了手术。用了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说说你都是给什么地方动了手术。用了什么材料。

1.拆除339及所有外围元件。
2.拆除-5V,3.3V,-12V输出元件,整流管和线圈不好拆可以不拆。
更换+12V,+5V滤波电容为63v2200微法,增大这两路的负载电阻为1500欧。
3.拆除风扇接线,接到辅助电源的+5v线上。
4.TL494外围按3楼电路安装。
5.把限流电位器调整到中等,通电,接上小负载,电压从0开始调,监视输出电压,根据情况适当调整R27即可。

网友H:
学习了,一直想改个,但难度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一直想改个,但难度大。

搞过电路维修,能看懂印刷电路的一般能成功。

网友I:
建议楼主上原理,并说明改了什么地方,改了有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1.拆除339及所有外围元件。
2.拆除-5V,3.3V,-12V输出元件,整流管和线圈不好拆可以不拆。
更换+12V,+5V ...

学习。我2年前就拆开了一个ATX电源、可惜差几个小零件就放下了、一放就是几年、还在角落里放着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楼主上原理,并说明改了什么地方,改了有什么作用。

详见本区yzt05 的帖子:计算机ATX电源改装可调稳压电源(一)(二)
计算机ATX电源改装可调稳压电源(一)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9&fromuid=27539
计算机ATX电源改装可调稳压电源(二)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0&fromuid=27539

他比我讲的详细多了,我就是按他的方案改的。只是限流部分和他的有所不同,是按3楼电路改的。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J:
顶一下。。。
另外请教一下:out+/-分别是多少V的?(如图)改后电流可以输出恒流吗?最大多少?

0--24V,改制后,不能输出恒流,只能限制最大输出电流,最大限流2A左右,减小分流电阻,可加大允许电流,限流的作用是防止短路烧坏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K:
学习了

谢谢!交流有益。

网友L:
最大电流可以到8A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最大电流可以到8A

要试一试,达到8安实用性就更大。

网友M:
尽管以前有人做过,但还是建议 详实描绘一下电路图  用红丝圈起来改动的部分  更利于大家仿制

楼主:
引用 网友M:
尽管以前有人做过,但还是建议 详实描绘一下电路图  用红丝圈起来改动的部分  更利于大家仿制

电脑技术不怎么样,不知能不能搞出来,有空试试吧,谢谢关注。

网友N:
还没明白是怎么实现调节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还没明白是怎么实现调节电流的~~!

3楼图中的R39就是调流电位器。10千欧。

网友(2012-06-19):
手头有几个报废电源,这样又可以重新利用,谢谢分享

楼主:
谢谢关注,祝你成功。

网友:
手头也有不用atx,现在自认为还没这点本事,为了安全,先多看帖学习吧,

网友:
原来如此,可供参考谢谢

网友O(2012-07-25):
收藏了,有时间也改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O:
收藏了,有时间也改个玩玩。

是的,既打发休闲时间,又创造一定价值,何乐不为呢?

网友:
好资料。ATX电源改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P:
学习了

互相学习,才有进步,谢谢帮顶。

网友(2012-09-17):
手里正好有闲置的,学习一下改的方法。

网友:
记号,以后用上。。。。

网友:
好经验,有空试试.N年前手上有若干拆机电源,没资料.同在没电源了

网友:
具体的改造过程和详细的改装电路图没有看到。希望一睹芳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安全第一,看看我为此电路设计的动态电压保护电路。望对你有帮助   mydigit.cn/read.php?tid=407534
搜索一 ...

你的保护电路我不明白,已在数码顶你的帖:
“可否来一张完整的电路图??即动态保护与稳压电源画于一张图上,这样就容易理解原理!”

网友:
兄弟电路图太小了你可以作为附件上传一次不

网友:
手中恰有一个atx电源想改成雕刻机36v电源,来学习一下。

网友Q:
那里没搞好。怎么才有5A ?

楼主:
引用 网友Q:
那里没搞好。怎么才有5A ?

没有大电流负载,只试了5A负载,也害怕把电源烧坏,要是有电子负载仪器就可以测量最大输出电流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1.拆除339及所有外围元件。
2.拆除-5V,3.3V,-12V输出元件,整流管和线圈不好拆可以不拆。
更换+12V,+5V ...

好!非常好,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非常好,学习了。

谢谢关注。

网友R:
支持一下。
个人观点,但作为实验电源仍推荐工频线性电源,LM317K完全能满足你的要求,电路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R:
支持一下。
个人观点,但作为实验电源仍推荐工频线性电源,LM317K完全能满足你的要求,电路简单。

同意你的看法,这样做只是想废物利用。谢谢关注。

网友:
这个建议不要调节太偏,因为开关变压器设计好了截止饱和区,绕组已经大致定型了电压范围,如果过量调节,呵呵。如果需要固定电压,建议用输出电压再线性稳压调节为好。

网友(2012-10-27):
学习了,有空我也改一个

网友:
you有时间了也试试

网友:
有时间了也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1.拆除339及所有外围元件。
2.拆除-5V,3.3V,-12V输出元件,整流管和线圈不好拆可以不拆。
更换+12V,+5V ...

这么好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