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1单管并联小功放

楼主(2012-05-19):
6N1单管并联小功放,
6N2推6N1
电源变压器拆自电子管收音机
输出变压器自绕3+2
6N1并联及容易自激,为了消除自激给俩栅极引线上穿了个眼睛磁换环,不知道对音质有没有影响,

唯一不爽的是塑料壳子子不给力,受热开裂了.

网友A:
有个办法; 用彩电用的色码电感. 形状像色环电阻. 找100uH左右的. 一头直接焊在管座上. 另一头接原电路. 再大点也旡妨. 消除自激很有效! 你可试试!!

网友:
防自激,一方面布局走线要慎重考究

另外在两栅级上可以分别各串联一只100-200欧的电阻,效果比较好的

网友:
对于一般业余爱好者底台是一个头疼的问题

网友B:
借鉴下我也正在筹备6n1
那个塑料不好开个大洞用铝板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鉴下我也正在筹备6n1
那个塑料不好开个大洞用铝板补上

看看这:铝板用手钻开孔器开的

网友:
建议用金属低盘。

网友C:
做的不错,有机会请您贴上电路图
机壳亟待解决,呵呵
大概能输出多大功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办法; 用彩电用的色码电感. 形状像色环电阻. 找100uH左右的. 一头直接焊在管座上. 另一头接原电路. 再大 ...

关于自激,我加过电阻,为了接线方便后来改为引线穿磁环了,
至于串电感,我觉得对信号会有影响.

网友:
串电感对输出或多或少存在影响但不会太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不错,有机会请您贴上电路图
机壳亟待解决,呵呵
大概能输出多大功率啊

输出功率1W左右,
壳子看是必须用金属的了.当时就因为偷懒,弄了个塑料的,两把小刀2小时就把眼子抠出来了。
电路图找不到了,要重绘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自激,我加过电阻,为了接线方便后来改为引线穿磁环了,
至于串电感,我觉得对信号会有影响.

100uH电感10kHz的阻抗是6.3欧左右(其自身直流电阻很小). 100kHz时是63欧. 你说影响大吗?. 在100Hz就更小0.063欧!
我是用过的. 不是空谈.

网友D(2012-11-26):
很想做一个呀!就是在输出牛环节中难住呀!天呀!有谁能帮帮我!

网友:
我的FU50机器,除了换电容外,阳极上加磁珠和串联电感(电阻上绕几圈),音质改善明显,声音由粗糙变得细腻,磁珠效果是来回对比的,后来发现还有少许粗,加了电感,感觉很好了,但没有来回对比

网友E:
楼主塑料底壳上的裂纹是开孔的时候出来的还是做成后高温造成的!
我的胆机再筹备中 也想先用塑料壳的实验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塑料壳不行的,没有金属底壳,用木头都比塑料好

就是,当初只考虑这是阻燃的,忽略了高温.

网友:
实验机嘛。是这样的了。

网友F:
塑料壳不行的,没有金属底壳,用木头都比塑料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塑料底壳上的裂纹是开孔的时候出来的还是做成后高温造成的!
我的胆机再筹备中 也想先用塑料壳的实验一 ...

裂纹是受热收缩造成的,塑料壳做工程样机可以,成品还是用金属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想做一个呀!就是在输出牛环节中难住呀!天呀!有谁能帮帮我!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G(2013-05-13):
也很想制作,楼主能否说说听感?

网友H:
和6p1单端比较音质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很想制作,楼主能否说说听感?

听感不错,同一对输出牛,6N1缺少四极管的浑厚,

楼主:
引用 网友H:
和6p1单端比较音质有什么区别

同一对输出变压器和6p1单端比较,声音没有6p1的浑厚温暖,功率小,

网友H:
那就没什么意思了。为什么不做6p1单端?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就没什么意思了。为什么不做6p1单端?

因为功耗小,三个6N1用一个50W的电牛就够了,这个做电脑的小功放很不错,

网友H:
你主耍利用变压器。明白了。祝玩的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主耍利用变压器。明白了。祝玩的开心。

网友:
输出放在肚皮里也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