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玩丰田锐志车机

楼主(2012-05-20):
从车机到收音机是这样炼成的。

补充内容 (2016-5-11 13:06):
组装成收音机样式的照片在72楼。

接收上海东方台

接收上海东方台

网友A:
哈哈有意思,那个天线值得借用。我都是一根电线不好看,效果也差些。

网友B:
那变压器的个头太小了吧,提供的电流根本就不够呀,不能充分发挥这车机的音质了。

网友C:
那钢壳是光驱盒吧,利用的不错。正好DIY的一个共享也有利用光驱盒的打算

若能利用上个锐志的全车架,就更有车机味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钢壳是光驱盒吧,利用的不错。正好DIY的一个共享也有利用光驱盒的打算

若能利用上个锐志的全车架,就更 ...

电源部分就是原机上的吧?应该是CD部分的壳,CD机蕊已拆除了。

网友D:
电源装在上面,想法不错,二极管用的是1N4007吗?发热量会不会很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装在上面,想法不错,二极管用的是1N4007吗?发热量会不会很大啊?

二极管用的是5404(3A),有温热。电解电容是15000uF。在使用时,把前、后平衡控制置F-7档,因只接入一对喇叭,FR和FlL输出端空置,可以减小工作电流。

楼主:
引用 楼主:
二极管用的是5404(3A),有温热。电解电容是15000uF。在使用时,把前、后平衡控制置F-7档,因只接入一对 ...

没有现成的尾插,可以自己做,没有专用的工具,可以用锡焊。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现成的尾插,可以自己做,没有专用的工具,可以用锡焊。

做插针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有意思,那个天线值得借用。我都是一根电线不好看,效果也差些。

这款锐志车机就玩FM,不搞好天线就等于没玩。此机的中波是残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变压器的个头太小了吧,提供的电流根本就不够呀,不能充分发挥这车机的音质了。

用了30VA 9V的变压器,因只驱动一半的喇叭,在设置前——后平衡时可以置不用的那端为F-7或R-7。没有了音量输入,空置端的电流就不大了。也减小了整机电流。这款车机原本功率和音质就很一般,不是HI-FI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了30VA 9V的变压器,因只驱动一半的喇叭,在设置前——后平衡时可以置不用的那端为F-7或R-7。没有了音量 ...

30W的电源变压器,大音量和大动态的音乐下,功率一定不够。平时小音量听应该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W的电源变压器,大音量和大动态的音乐下,功率一定不够。平时小音量听应该没事,

我用12V稳压电源试过此机,根本无什么好音质,所以也不引外接音源输入线,仅当个FM收音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W的电源变压器,大音量和大动态的音乐下,功率一定不够。平时小音量听应该没事,

车机功放集成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12V稳压电源试过此机,根本无什么好音质,所以也不引外接音源输入线,仅当个FM收音机用。

CD机被电源盒侵占当然仅当个FM收音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