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怎样把旧手机的照相镜头 改装成监视器的摄像头

楼主(2012-05-24):
手机更新换代很快,我们手中的旧手机如果能够利用起来,DIY成监视器的摄像头,就物尽其用了。虽然成品摄像头不是太贵,但是主要是想享受制作的乐趣。哪位大虾有这方面的成功经验,请示范一下具体制作过程和电路图,即功德无量。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个,不好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搞吧!

淡定 耐心等待高手传功

网友A:
淡定,如果哪位高手能把过时的彩屏手机改成AV显示器,或直接改小彩电,我选他做班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淡定,如果哪位高手能把过时的彩屏手机改成AV显示器,或直接改小彩电,我选他做班主!

美国、欧洲正在大选,这次成功,说不定一不小心就取代奥巴马们鸟

网友B:
1、把手机上的摄像头小心翼翼的拆下来,;
2、用6芯屏蔽线再把摄像头一一对应连接上去,把摄像头安装在门铃盒子(用墙壁开关盒子)上;
3、把手机置于拍照功能上;
3、门铃开关要与手机拍照按键联动,门铃响时,手机屏幕开启(拍不拍照不重要)
4、如果你的门结构允许,直接把手机安装到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把手机上的摄像头小心翼翼的拆下来,;
2、用6芯屏蔽线再把摄像头一一对应连接上去,把摄像头安装在门铃 ...

想法不错,值得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把手机上的摄像头小心翼翼的拆下来,;
2、用6芯屏蔽线再把摄像头一一对应连接上去,把摄像头安装在门铃 ...

六楼的高明!!!
请问:
一、6芯屏蔽线作延长线,不知道用什么型号的衰减少一些?
二、可不可以用摄像头的信号调制振荡器,无线发射输出到电视机接收?好像影碟机的射频输出电路可以借鉴。

网友:
如果你想卸下摄像头,查PIN脚定义,写代码,调驱动,用单片机控制操作功能。录影,动态储存。

如果你想在手机操作,破解软件,转换储存协议。

测试手机摄像头是否能长时间工作。

以我看来,难度很高,基本没价值。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

网友(2013-05-14):
最近对这个也发烧

网友:
难度大,成本高。

网友:
难道有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