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音量电位器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2-05-25):
一个TEAC的功放, 左右声道不平衡。 音源直接接后级正常。 用万用表量音量电位器(电位器柄位置固定不变) 2 3脚,阻值差距较大。 具体情况请看照片。 这样能不能确定左右声道不平衡就是电位器的问题?还有 这个电位器如果用3脚的替换 脚怎么接?淘宝上没找到一样的

网友A:
那从中间引出的脚是等响度控制,买不到四端的可直接用三脚电位器代换,第四脚空着,不过四端电位器应该可以买到

网友B:
等响度电位器
用三脚 也能替换,但就是不知道原来的电路上 有没有等响度电路。
建议 您修旧如旧,用同类的电位器更换,去电子元件市场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从中间引出的脚是等响度控制,买不到四端的可直接用三脚电位器代换,第四脚空着,不过四端电位器应该可以 ...

淘宝上找了 没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响度电位器
用三脚 也能替换,但就是不知道原来的电路上 有没有等响度电路。
建议 您修旧如 ...

谢谢 我淘宝上再找找看

网友:
2、3脚这么点差异是听不出来的,如果1、2脚在小阻值时有比较大的差异就听得出来,
建议拿音源经过此电位器后直接到后级(如果原来就是这样的就免了)试试是不是真的电位器问题。

网友:
前几天刚淘了6只这种电位器,实际测量发现双声道的误差极小,比较罕见,价格很平。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304915904

网友(2013-07-02):
很常见的电位器,如果是hifi功放,不用等响度还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