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口径喇叭修理

楼主(2012-05-27):
歌厅低音喇叭经常坏,大多是音圈烧坏,一般只有换新。我修复了一只大喇叭,不用拆纸盆。先撬开防尘帽,用裁纸刀沿音圈边裁下包括下面的波纹支架,取出音圈。音圈支架用铝饮料桶剪成,和原纸筒一样高,铝支架直径和纸筒一样,但不能闭合,留0.5毫米缝隙,用音圈同线径漆包线绕制,音圈高度和原音圈相同,第一层绕好后,用502胶水灌,不可多灌,接着绕第二层,第二层绕好后,用502胶水灌,也不可多灌,音圈绕好后,放入喇叭原音圈位置,用AB胶粘好,固定,粘好防尘罩,接出引线,干一段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A:
橡皮边裂了有办法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橡皮边裂了有办法修么?

实在对不起,没有处理过橡皮边扬声器撕裂问题。

网友:
关键在线圈的平整度和音圈定位的调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橡皮边裂了有办法修么?

自行车内胎怎么修,橡皮边怎么修,不过尽量修的薄一些,不然声音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行车内胎怎么修,橡皮边怎么修,不过尽量修的薄一些,不然声音变了

看来难度不小,几乎1/3了。

网友:
“大口径喇叭修理”
绝对高招!在这儿学了一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橡皮边裂了有办法修么?

买只新边,换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买只新边,换边!

这也有得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有得买?

先声明不是做广告!有的,这是论坛的朋友的店
(小刘音响喇叭)我买过喇叭不错的呵

网友D:
买只新喇叭,切除橡皮边,然后换到破喇叭上,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只新喇叭,切除橡皮边,然后换到破喇叭上,是这样吗?

哥们太有才了

网友E(2012-07-03):
直接用铜线行吗?一般的音圈是有4—8殴的电阻的,用铜线绕出来的音圈电阻一般为0.几殴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铜线行吗?一般的音圈是有4—8殴的电阻的,用铜线绕出来的音圈电阻一般为0.几殴阿

不能直接用铜线,,音圈不是一两圈,而要两层

网友:
这要心细手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能直接用铜线,,音圈不是一两圈,而要两层

LZ我的意思是音圈所用的线应该为一种合金线而不能用一般的漆包线,用一般的漆包线绕音圈绕10层也不会有4欧的电阻的,而用一般漆包线绕出的音圈在阻抗上能与功放匹配吗?

网友:
线径和匝数对的话,普通漆包线阻值基本对的。这是铜线自身阻值,换合金线效率大打折扣,直流阻值够了,交流感抗降低了。

网友F:
不是神马“合金线”,绕音圈的就是普通漆包铜线。
现在,很多的高档喇叭都使用了无氧铜漆包线,甚至做成音圈专用的扁截面的形状。
线圈的交流阻抗(XL)与导线的电阻率呈无关性,仅和线圈的电感量(L)以及频率(f)相关。由于电感的存在,在音频电路中会产生无功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我的意思是音圈所用的线应该为一种合金线而不能用一般的漆包线,用一般的漆包线绕音圈绕10层也不会有4欧 ...

不能用合金线,电阻虽然够了,却损耗了大部分功率,音圈主要是产生电磁力,推动纸盆运动,产生声音,假如一圈合金线是8欧,所产生的电磁力很小,声音很小,线圈很热,起不到喇叭作用

网友:
电炉原理。
音圈的直流电阻事实上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这电阻是越小越好,最好是零,但这就需要超导材料了。
由于电阻率(ρ)的存在,不得已音圈才呈现出一定的直流电阻值。至于铜导线的电阻率ρ,我们可以查表得到各种直径铜线的ρ,就能很简单的计算出不同长度之下导线的电阻值。

网友G:
橡皮边坏了,可以用避妊套加补胎胶修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橡皮边坏了,可以用避妊套加补胎胶修补。

这个办法值得学习,可以救活很多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神马“合金线”,绕音圈的就是普通漆包铜线。
现在,很多的高档喇叭都使用了无氧铜漆包线,甚至做成音 ...

兄弟有空去拆几个高档喇叭的扁截面喇叭的音圈出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再说吧!如用普通相同尺寸的漆包铜线能绕出相同阻抗的音圈出来我生吞了下去,此类喇叭我修过不少的是单层扁铜状合金材料做成的电阻为6欧的,至于用什么超导材料做音圈算我太孤陋了还没见过,也没见过与之配套的功放,喇叭假如不需要阻抗的话这样的现在的音响将由中国人改写,并令音响发生画时代的改进并带动全球性的中国独有专利前景太美妙了

网友:
是“阻抗”!而8是“电阻”哦!
一台功放,是和喇叭的阻抗匹配,而不是去和电阻匹配...。功放和喇叭工作时,那喇叭的音圈中是么有直流电流的......................
...........................

网友(2012-11-01):
手艺不错,赞一个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橡皮边裂了有办法修么?

按照橡皮边的外径及内径,照配。原来的拆下来,用熊猫白胶胶上就行了。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按照橡皮边的外径及内径,照配。原来的拆下来,用熊猫白胶胶上就行了。我就是这么干的!

哦,已买回橡皮边和胶水,有空再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