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值超千的小线圈

楼主(2012-05-29):
用0.04X270线绕的花篮线圈,外径35mm,64匝,将180mm中短波分成二截装进20mL针筒里。

补充内容 (2012-6-6 19:01):
更正,线圈应为45匝/148uH。本线圈为9等分,但计算却用11等分计算,报歉。

楼主:
这个线圈电感量148uH,可配700P可变电容,如果改用二根200mm中波磁棒可配360P可变。

网友:
又见到了神奇的线圈。

楼主:
谢粱老师、许老师加分。

网友A:
插短波磁棒Q值能超千,插中波磁棒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短波磁棒Q值能超千,插中波磁棒呢?

会变为600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短波磁棒Q值能超千,插中波磁棒呢?

二根中波200磁棒,电感调到265uH(配360P可变),830KHz/Q=340。

楼主:
谢聂老师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手头还有175的线没有用,楼主不知是否有同样规格的线?可否绕个电感大约250uH左右的线圈重测下Q值?

不好意思,木有175了。如果用的话Q应和270相近。下面介绍制做方法:找一块复合地板下角料,用圆规画一个直径30mm圆然后9等分打4mm孔。到五金店购M4X50mm、或60mm螺钉配双份螺母和垫片。用无色热缩管(不要用有色的以免在固化线圈时污染线圈)套在螺丝上然后绕线,注意在绕整个线圈时要用力一致。绕好后整型、涂七后脱胎成型套在20mL针筒上就OK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根中波200磁棒,电感调到265uH(配360P可变),830KHz/Q=340。

这不是我要的答案哦!
我是问,插入中波磁棒Q值是否还能超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我要的答案哦!
我是问,插入中波磁棒Q值是否还能超千?

不行,这种180毫米中短波磁棒Q值最高,其次是200毫米的中短波磁棒,灰色的短波磁棒次之,中波磁棒Q值最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行,这种180毫米中短波磁棒Q值最高,其次是200毫米的中短波磁棒,灰色的短波磁棒次之,中波磁棒Q值最低 ...

谢谢.......

网友:
在超外差收音机中,中周磁性材料Q值不能太高,否则频宽会过窄。矿机无所谓,大小合唱都有,Q值高一些好。

高Q值只是一种极限玩法而已,使用Q值800足以,随着线的老化、温湿度影响Q值会有所降低,密封起来会好一些。高Q值的匹配也要注意,线圈要加抽头,Q值也会降下来。制作高Q线圈要用里兹线、高Q磁棒、特殊工艺。

一般Q值上千很难,所以要祝贺!

网友:
1.不会
2.1.2mm,21mm
3.花篮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梁老师解答!花篮就是比照hhyy99 老师的在本帖上的规格,做好的线圈用来套在20ml针筒上,制作花篮 ...

尽量按照hhyy99用磁棒,因为这么小的花篮空芯要绕很多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完完整整的仿照hhyy99 老师作品,所以会用磁棒。

skyrusher朋友你好,你的问题前2条梁老已回答。由于我绕这个线圈用的螺钉铰短(40mm),实际可以用的约25mm,见图。所以这个线圈就小了。(已绕满了)等有时间购买长一些的,就可以多绕了。另外这个线圈每匝用线0.1米,250mH约需65匝左右。最后千万别用洞洞板做底盘,最好用3mm以上铁板或10mm以上木板。祝你玩的开心。

网友:
非常严重的祝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指点!再请教一个问题:21mm直径的线圈很小,绕出来的花篮或者普通线圈Q值差异是否很 ...

其实没必要全面仿制。这个线圈突破1000只是个例,没有什么实用意义。如果增加圈数Q值会下降,增加磁棒长度Q值会下降。建议用2根180mm中短波磁棒,将175线绕在20mL针筒上平绕约80匝左右,Q值应在700以上。附图是两个绕法比较,请参考。

网友:
知道线圈的Q值,玩矿机,心里才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