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拆网线,手都磨破了

楼主(2012-05-29):
网线太长了,一段段的割皮,剥完了,手也破了。
两股绞连的是拆单好,还是让它双股抱在一起?

网友:
剥来有什么用啊?

网友A:
拉天线?绕线圈?还是双股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天线?绕线圈?还是双股好!

之前做了两个双股的,想试试单股制作的线圈效果。

网友B:
两股相当于两组线圈并联,电感值减小一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太不专业了

遇到外皮质量好的网线,剥皮相当费事。
拉也不是,剪也不是。只好一次一两厘米用力剥。又是钳子,又是剪刀……

网友:
原因有二
1、手皮太嫩;
2、技术有待提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两股相当于两组线圈并联,电感值减小一倍。

这和两组线圈并联不同.并联电感减半是指它们之间没有互感的情形.双股并绕有很大的互感,不会减半.

网友:
辛苦啊,朋友!要是拆了去卖铜就太不值了.

网友:
网线好像是铁心的吧弱弱的说

网友:
两股一起绕,实际上会变成“间绕”,线圈的Q值高。能达到400以上。(标准超五类网线)
零售的,每米2元以下的线,一般不达标,线径小了。
如果是外镀铜——内合金线,不可用于矿机,线阻要增大6至10倍。
整箱买回来的品牌线,600元以上,用起来不合算,建议值接买0.04的李兹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和两组线圈并联不同.并联电感减半是指它们之间没有互感的情形.双股并绕有很大的互感,不会减半.

绞合线绕小线圈间绕要减,比绕两个线圈串联电感值减半。小线圈一般单线平绕好看,以为楼主拆线手都破了拆了很多线绕大环。双绞线大环真要减电感值了,间隔和环越大越减

网友:
同样长度的绞合线和单股线绕小圈,绞合线电感量要减约1/4。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绞合线绕小线圈间绕要减,比绕两个线圈串联电感值减半。小线圈一般单线平绕好看,以为楼主拆线手都破了 ...

可能我把版主的意思理解错了,或者版主把我的意思理解错了.我是说:无论单股双股如果线圈的长度,直径,匝数相同,那么它们的电感就基本相同.我想,我这次的表达应该是清楚的.

网友:
lz幸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