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用4.2V充电器--转灯+限流电路

楼主(2012-05-29):
兄弟们手里都有很多5V电源,我也是,有了这个宝贝,就可以把5V电源改造成锂电恒流充电器啦!

本电路是专为改造5V电源为充电器转灯+“恒流”(限流)使用的,你可以很方便的把手里的5V电源改造为优质锂电充电器,图中元件数值是按照充电电流在1.5A时限流,充电电流在50ma以下转灯,视为充满。兄弟们可以自己修正自己需要的“恒流”电流和转灯电流。

图中元件R12=600Ω时,限流为1.5A;R12=400Ω时,限流为1A;R12=800Ω时,限流为2A;

R4?=20Ω时,转灯电流为50ma;R4=10Ω时,转灯电流为25ma;

转灯以后,可视为充满,也可继续“涓流”充电!

啰嗦几句,哈哈,个人认为充电器还是无限接近4.2V,有涓流充电的最好,不是很喜欢充满就停的。兄弟们手里都有多数拆机电池,用充满就停的充电器,停冲以后电压都会下降,用兄弟改造的这个不会有这个现象,会始终保持在4.2V左右,淘宝有一种电源非常适合我们改装的,请看图!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楼主:
自己赶快杀个发。哈哈!

网友A:
哥想知道,你的5V电源怎么充4.2V的电池?怎么让灯跳转?你5V电源不先改成4.2V输出,你以为那个恒流电路就可以把输出电压限制在4.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想知道,你的5V电源怎么充4.2V的电池?怎么让灯跳转?你5V电源不先改成4.2V输出,你以为那个恒流电路就可 ...

不好意思,忘记告诉大家了,先要把5V改为4.2V,这类电源一般都是光耦控制的,找到431,改上偏流电阻,取比原值大5-10倍电位器,调整到4.2V,再换固定电阻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忘记告诉大家了,先要把5V改为4.2V,这类电源一般都是光耦控制的,找到431,改上偏流电阻,取比 ...

做事要认真!

网友(2013-05-29):
不知上面的PCB小板现在还有卖的吗?烦请给个链接地址吧!

网友:
( ⊙ o ⊙ )是的。也有意

网友:
很好,很受用啊,谢楼主了

网友B:
请问这个电路能否自制一个充电宝,有知道的老师指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电路能否自制一个充电宝,有知道的老师指点下!

这个东东主要是给索尼的4.2V配合使用的转灯电路,兄弟们可以发挥一下,应该可以运用到其它方面,最近正在琢磨,呵呵

网友(2013-06-28):
哈哈,果断右键了,谢了哈。

网友:
现在好多电池都是带这种类型的充电器,前段时间有人还白送呢。

网友(2015-11-21):
这个电路有转灯和限流的作用
1、转灯
U1A的3脚电位为0.005V,所以当0.1R的电阻上的电压为0.005V(即通过的电流为0.05A),运放翻转,转灯。我们可以通过调节R3来调节转灯电流,如R3改为20K可以改转灯电流为25MA。
2、限流
U1B的6脚电位为0.1I,U1B的5脚电位为2.5*R12/(10k+R12),所以0.1I=25*R12/(10000+R12)
输入希望的限流数值就可以算出相应的R12
3、???此电路是否也可以用于3.65V的磷酸铁锂电池?只要电源使用的是3.65的电源?

网友(2019-04-16):
给某宝关键字 谢谢

网友:
用TP4056或者TP4057吧,可以度娘一下

网友:
但不知这个转灯临界点会不会反复不停的跳变。

网友:
学习了,过来看看加点积分,我都没法发贴,积分太少了!

网友(2019-06-23):
用普通5V改输出4.2V.并且等电池充满后还要转灯如何改呢?先谢谢了

网友(2019-11-28):
还是那句话 diy是一种精神,其实这种锂电池充电小板1a的买成品才1元左右

网友:
我一直用老式的座充,非常好用,电路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