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向矿友推荐一个性能优良而电路怪异的矿机

楼主(2012-05-3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一点都不怪异,就是普通的三回路矿机,选择性当然好了。

网友:
很好,抢个沙发

网友:
记得 内蒙古忽悠门 矿友也有类似的线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点都不怪异,就是普通的三回路矿机,选择性当然好了。

这不是简单的三回路矿机,有类似线圈反绕的效果(指线圈的冷热端不同接法。)。所以选择性提高了。

网友:
C2要倒过来画,实际上动片端都是接地的。

网友:
请问:双联可变电容的箭头(下面的)是否画反了?

网友:
初级是一个强耦合的双调谐回路,在完全耦合的情况下,等效为C1与C2的并联,再与一个单回路的电感组成的简单并联谐振电路。谐振线圈的中点接地,也许能够抵消线圈间分布电容的不利影响,提高有载Q值。这种调谐回路用在晶体管收音机中,能够抗干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简单的三回路矿机,有类似线圈反绕的效果(指线圈的冷热端不同接法。)。所以选择性提高了。

普通的三回路矿机不是也可以这么接线吗?而且这样接线怪异吗?您说呢?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三回路矿机不是也可以这么接线吗?而且这样接线怪异吗?您说呢?l

对,与两个线圈分开是等效的

网友:
双调要同步,不然会出双音

网友:
加微调电容,两单联用着更麻烦。

网友:
微调电容用两根线绞合就行。

网友:
这个电路要做成两半完全对称才有意义,才能看出它的效果.可以把它看成三回路,但它是对称的,又有点推挽的意味.前两组线圈的电感量要能微调,要能做到严格相等.双连也要同步.第三组线圈绕的位置也要与前两者对称.天线的输入方式(如果有天线的话)也要对称为好,这样才能显出电路的优点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三回路矿机不是也可以这么接线吗?而且这样接线怪异吗?您说呢?l

普通的三回路矿机虽然选择性增加(有限),但音量大减,此电路楼主只说选择性增加明显,楼主未谈及音量,本人理解音量未减,故而认为和普通的三回路矿机还是有区别的,说怪异,是楼主的一种谦虚的说法。您说呢?l

网友:
音量会有所减弱。有的时候线路画法不同会引出另样的感觉,其实是一样的。

三回路双调的确比单回路选择性要好。

网友:
音量比单回路不减?在三回路上怎么实验单回路?

网友:
应该是变成双路了!

网友:
双调谐 矿机   耦合度 无法调节 (由线圈决定了耦合度)

网友:
我现在使用的就是双回路双调谐矿机.

网友(2012-07-07):
引用 网友C:
但不知效果如何,另外你的电路和我一楼的电路有一定区别,有时间时,你不妨试试我一楼的电路。

我的这个机是较满意的,接了长天线,量耳机直流分量达0.5伏特.我也试试你的线路,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