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你的电表,拆电表通讯模块

楼主(2012-05-30):
最近小区在更换智能电表,这个表就不介绍了,以前数码之家里有人拆过,但是现在的表升级了
换汤不换药,就是多了个小盒子
这就是新装的智能电表,河南许继产的,型号DDZY566C-Z,费控智能电能表,官网上查不到资料
这个东西计量超级灵敏,据说能计量毫安级别的电流,而且还是双线计量,零线火线都不放过不说,
还有这么个功能:如果检测到两线电流不相等,自动按大的计量。而且这个电表有双铅封,跳闸断电,开盖检测,停电检测,各种乱七八糟
的检测,你要是开了盖,给你记下某年某日某时某分某秒开盖,某年某日某时某分某秒关,开了几次,关了几次,然后供电局就找上门来了,你要是改动线,于是又给你记下某年某日某时某分某秒断电,某年某日某时某分某秒来电。。。。。。
以前的电表只是插卡的,爱怎么搞就怎么搞,短路掉不用也没人管你,现在问题出来了,电表有了无线通讯功能,鬼知道这无线电波里都包含了
些什么信息,代表什么意义。
听说这个表是计费的,就是往表里存钱,难怪叫费控电能表,说是不用电卡了,你去电网营业厅买电,然后费用自动就充到电表里去了
然后用完了,悄无声息的给你断掉,还有种情况,局端可以遥控这个电表,给你断电。
事先要声明,那个报警灯可不是我弄亮的,一直亮着,而且我看整个单元都亮
打开脸上的小盖子,这个盖子没有铅封
露出了一个小盒子,上面写着:微功率通讯模块
可以把它拔下来,这东西就靠双排针固定在电表上,然后前面用盖子盖上
排针只用左上角那组,下面的没有用到,估计还能接别种型号的模块
这是那个模块,平时上面灯都不亮,偶尔“发送”闪一下蓝光,
肯定有信号被发出去了
背面,四个自攻螺丝
打开来,看见一小截螺旋天线,看这天线像是400M左右的,不是2.4G啊
线路板正面,主控用的是ST的STM8,拿回家拆开了一个,
屏蔽罩底下的无线芯片是Friendcom的RF-102,这个芯片网上找不到资料
后面就是射频放大电路了,两只2SC3356做功率管,看不出是并联还是推挽,
不过考虑应该是推挽的方式工作,这样效率能更高一点
把模块插上后,信道灯先是黄的,过一会就变成绿色闪,然后发送开始闪,接收也会闪几下
最后都灭了,插插拔拔电表也没什么反应。
感觉跟ADSL猫上线似的,这玩意也得和主子联系

再来说说接收这个东西的家伙,忘了拍照了,也是类似电表的一个家伙,长得比电表大一号,锁在六楼的一个单独的箱子里,还挂在极高的地方居高临下,大哥大啊,一堆电表小弟向他汇报,然后他再传指令给底下的某个电表小弟。
找到这个东西的官网地址了,叫集中器,每个楼门一个,不是能管1024个表吗,怎么还每楼门一个?按说这玩意是通过GPRS的方式和供电公司联系的,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它有发射天线,可能在箱子里,但是太高够不到
这是集中器的官网介绍:
http://www.huaxin-co.cn/cp_view.asp?id=86&lmid=13
居然还有这个无线模块的介绍:
http://www.huaxin-co.cn/cp_view.asp?id=162&lmid=46
我看天线猜是400M的,官方文档说是470MHz~510MHz的,看来还是八九不离十啊
不过要是470MHz~510MHz这个频段,50mW的发射功率确实传不了多远,何况还要保证数据的正确,估计没让当大哥大的集中器管一楼的表
就是出于这个考虑的。
在官网对集中器的介绍中,有一段是这么说的:
·电能表运行状况监测功能
    集中器能监视电能表的运行状况,电能表发生参数变更、时钟超差或电能表故障等异常状况时,按照事件记录要求记录发生时间和异常信息并上报
还有另一段这么说的
事件记录功能
    a) 集中器能够根据设置的事件属性,将事件按照重要事件和一般事件分类记录。事件包括终端参数变更、抄表失败、终端停/上电、电能表时钟超差、电压/电流越限等。
所以,想对这种表做手脚的要小心了,开关盖检测,上/断电检测,最大电流计量,怎么对付,您自己看着办
最后传一个这种电表的说明书(不是这个电表),愿意研究的慢慢研究吧

网友:
我这换的是杭州华立的智能电表,其参比电流为5(60)安。

网友:
"锁在六楼的一个单独的箱子里..."

不知一共多少层楼,那么一楼的无线模块到六楼少说得穿5层墙壁,感觉无线穿透挺强的

网友:
高级无比!
研究研究!

网友A:
这个要顶顶了!能不能用对讲机接收到发送信号,再接在电脑上解调出来!

网友B:
楼主你这个表的说明书是只检测火线电流的好不,怎么不发个双线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表的说明书是只检测火线电流的好不,怎么不发个双线检测的

没有找到这个电表的,连许继官网上都没有这个型号
这个表火线用锰铜电阻做电流取样,零线用电流互感器做电流取样,计量芯片会自动比较两个电流的大小,如果两线的电流不一样,就按大的那个计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顶顶了!能不能用对讲机接收到发送信号,再接在电脑上解调出来!

应该能,前提是你得知道具体频率,而且这模块是间断发射的,还是加密的数字信号,你捕获后得分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找到这个电表的,连许继官网上都没有这个型号
这个表火线用锰铜电阻做电流取样,零线用电流互感器做 ...

锰铜丝取样的估计没戏唱了,普通互感器的估计还有得唱,上个锰铜丝、互感器的图上来开开眼界啊

网友:
什么高科技,现在的所谓电子表,采用瞬时过载式窃电,偷死他们,他们也没法,还不如过去模拟表

网友:
怕没有说的那牛B吧?说的神忽其神的。中国人真能做到那步,我向它敬礼。

网友:
见识了,原来这电表里还有无线模块,还以为智能电表的通信是通过电力线传输的

网友:
哈哈,你把那小玩意儿抠下来研究半天就不怕电力部门请你喝茶?

网友:
高科技治人,够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