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石墨检波器成功了

楼主(2012-05-3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用碳刷的一角在锯条的烤蓝位置找灵敏点”?
用碳刷在锯条的平面上找灵敏点吗?是锯条烤蓝平面的灵敏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试听了一下,氧化银检波器灵敏点不如石墨检波器好找,但是声音比后者大,能达到2AK6的1/4左右,能听清广播了.

祝贺取得新成果

网友:
石墨能检波吗?石墨对电流来说是一种导体,而不是半导体,是不能用于检波之用的。石墨检波器是违反检波基本原理的,你之所以听到广播声可能是因为锯片上那发蓝的地方是四氧化三铁,可能是四氧化三铁有单向导电的属性。所以实际上是那发蓝的地方在起检波作用,你才能听到广播声。

网友:
石墨能检波吗?答案是不能检波你用,因为石墨是一种非金属导体而非半导体,没有单向导电作用,所能它不能检波,之所你能听到广播声是因为你用的那条锯片上面称之为四氧化三铁的发蓝的物质可能具有单向导电作用。所以称之为石墨检波器是错误的,不符合检波的基本原理的。

网友B:
看一张照片里面很清楚,刀片没有烧过,用电池碳棒作触点,刀片作检波可以但可能声音小,作者加了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张照片里面很清楚,刀片没有烧过,用电池碳棒作触点,刀片作检波可以但可能声音小,作者加了电池。

从图片中看可能是一部短波矿石接收机,石墨是没有单向导电的性质的,这点是没有怀疑的,我估计可能是石墨内所含具有单向导电性能的杂质(如硅,锗等)起的检波作用,因用你用的一根电池里的碳精棒,不是纯净的石墨,在成形时加入粘合剂,可能粘合剂中有硅,锗等具有半导体性质的元素.所以决不能说石墨能检波,如果你有比较纯净的石墨作个试验的话,你就可得出这个结论.

网友:
同意14楼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刷在电动工具里使用很广泛,具体是什么材料做的,我也不清楚,只是从习惯上称其为石墨.另外如果你认为 ...

请注意我并没有说只有硅锗这两种材料具有单向导电的的性质,实际上有许多材料都具有单向导电的性质,例如硫化铁等,我只是举其中两个例子就可以了,没有必要一一列出来,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
好经验。祝贺你成功!

网友:
二战时大兵们在战壕里用铅笔芯(石墨)和刮胡子刀片(带烤蓝)做检波器,做最简单的矿石机,听广播。

网友:
严重祝贺!!!深情至谢!!!成功现实的实践,俺又学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