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部相机,请大家推荐啊!

楼主(2012-06-01):
  最近想买一部相机,预算1000——1500之间,用途主要是拍摄景物,和人物拍摄,要求画面细腻。是买卡片机呢,还是长焦相机你?谢谢了。

网友A:
各有优缺点。
卡片机携带方便。微距效果好于长焦。如果使用锂电,出门远游有充电难的困扰。
长焦拍远处效果好。但是,你必须配三脚架。否则长焦摄制易模糊。微距效果逊于短焦。最好用5#电池4节。出门在外没有充电的困扰。除非你身体倍儿棒。有劲背着它,带着脚架爬大山下大海。
无论选卡片机,长焦机,够用就行。不可能用一辈子。例如某怪兽相机,没过几年就淘汰了。
松下是莱卡的姊妹机。就是说莱卡有什么型号的相机,松下就出类似性能的相机。但要比日本莱卡价格要少一半的样子。日本莱卡是指在日本制造的莱卡。德国莱卡价格通常在几万以上。
现在的松下,千元左右就带GPS。这是一项有用的功能。淘B上自己去搜。
如果你不拍大幅的广告,1000以上万象素很少使用。大主意您自己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有优缺点。
卡片机携带方便。微距效果好于长焦。如果使用锂电,出门远游有充电难的困扰。
长焦拍远处效 ...

您好谢谢您,最近在淘宝和中关村看到佳能A4000.和尼康SL310都不错的。主要用于游玩拍照,哪一个更好呢?如果一般游玩拍照的话长焦和卡片的画质区别大么?那个可玩性高一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有优缺点。
卡片机携带方便。微距效果好于长焦。如果使用锂电,出门远游有充电难的困扰。
长焦拍远处效 ...

能否推荐几部相机呢

网友:
刚才截图,就是你发帖子这个页面的。32.6元很不错的机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推荐几部相机呢

感谢您对我的信任。
不知您的具体情况。您如果经常到处旅游。身体倍儿棒。背得动。建议选长焦的。就是我们俗称的猪脑袋。
您前面提到的尼康SL310,14M象素,21倍变焦。在外拍摄取景方便。外出旅行装一副充电池。另带几节普通的5#干电池即可无忧。大变焦就是比小变焦强得多。唯一缺点就是重一点。435克。
如果您是上班一族。每天上班背一个“猪脑袋”,就不恰当了。卡片机可装在随身的小包包内。轻薄小巧。随时拿出来就拍。但卡片机的小巧是以牺牲部分性能指标为代价的。
您前面提到的佳能A4000,16M象素,8倍变焦。140克重。锂电。平时用300万左右的象素拍。一块锂电只能拍120张左右。当然,根据您选择的象素,闪光灯等因素有所出入。冬天气温低于零度,一块锂电拍不到100张。锂电的低温性能就赶不上普通干电池了。用闪光灯有时回电回得很慢,连续拍照受影响。出门在外充电不一定方便。
用数码相机拍,往往同样一个景,多拍几张。回来在电脑上选效果好的。不像胶片机,舍不得胶卷。如果您经常到处旅游。电池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根据您自己的情况,自己选择吧。

网友:
佳能S95或100,还有佳能G10、11、12等都不错,松下的Lx3\LX 5等也可,既有卡片机的轻巧,又有专业机的性能,如果用心的话可以充分发挥手动功能的优势,创作自己喜欢的作品。

网友:
您说的这价格 看看能不能搞一个 已经停产的松下 LX3

网友B:
楼上几位说得都不错,  鉴于价位问题, 还可攷虑一下富士的卡片机及一体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几位说得都不错,  鉴于价位问题, 还可攷虑一下富士的卡片机及一体机.

富士的猪脑袋S4530/1500元/14M/30X.
                    S4500/1160元/14M/30X。
都是近年上市的。都是用4节AA电池。富士龙镜头。富士是一家成熟的相机厂家。性价比都不错。
上个月我去看国际车展,一半以上的观众都带了相机。其中似乎又有一半以上的人使用佳能拍照。
仅供参考。上网查一查。
这玩意发展很快。没必要买贵的。我的电脑卡,板没有一块是用坏的。都是喜新厌旧。新款出来,旧的就跌价。
以上两款富士都带手动。这一点很重要。可以自由发挥。
还有富士SL305/1639元/14M/30X。带手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了!俺在考虑一下,去实体店里感受一下各位所说的型号!祝各位工作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富士的猪脑袋S4530/1500元/14M/30X.
                    S4500/1160元/14M/30X。
都是近年上市的。都 ...

您说的这几款我也看过,30倍光学变焦,相对这个价格来说,是不是拍远景不好呢(30倍的变焦是不是吸引眼球呢,实际效果好不好呢),画质不好呢?还望指教!

网友:
光学变焦可靠。数码变焦才是不可靠的东西。后者相当于裁相片放大。损失象素。画质严重下降。
在别的论坛看见过别人拍的天上的飞机。好奇问贴图人。被告知是手持相机。用35倍变焦拍的。
买前问一下,看一下。有没有中文界面。现在的JS很多。弄些日版。日文界面的便宜相机。操作很不方便。

网友:
查了4500,4530的参数, 从24mm广角---720mm超长焦, 能满足外出拍摄的需要. 性价比可以. 我当年买富士620化了4000多呢,  成象不错.

网友:
刚查到富士S2995HD,14.0M,18X,4节AA电池,798元,X宝价。光变只有18倍,价钱低一截。
不过这些相机传感器都是CCD的。专业数码相机的传感器都是C-MOS的。(百度一下)仅供参考。
2995在一个月前看到的超市价约1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