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我在論壇發不了帖,草音請進

楼主(2012-06-01):
[求救]我在論壇發不了帖
我因為無法使用PM,回帖,發帖,才以改帖方法求救.......請見諒
我在這個下午到現在一直無法使用PM,回帖,發帖
每次都是提示未夠15秒不能發帖,再不是就是發生錯誤

--------------------------------
笔记本电池充电2小时后充不进电
拆出电池,输出电压0伏,装机,机子不能靠电池起动
请问是不是过充保护了?还是电池坏了?

网友:
电池锁了,要解锁,但自己是搞不定的。
有可能是个别电池失效导致。

楼主:
自己是搞不定的?

楼主:
其实不是完全是0V,是0.01V之类的,之后才0V

楼主:
哦!原来,富士通的本本是没有锁的,哈哈哈,这次可以动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锁住了。换电池,解锁吧

剛才試了下,是充得了電的,不過,無論怎樣充,電池依舊為0V
看指示燈電池沒有鎖上
一開始時,指示電池保護了,通電久了,指示能通電,但一直上不了
今天拆開看看,究竟是不是芯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才試了下,是充得了電的,不過,無論怎樣充,電池依舊為0V
看指示燈電池沒有鎖上
一開始時,指示電池保 ...

我个人认为有两个原因引起的,1.充电器接头金属表层氧化接触不良导致冲不了电.或者冲电器损坏.....
                     2:就是电池问题,如果电池没有鼓起来的话可能还是好的,那应该很有可能就是电池里面的充电保护电路有问题。

如果你的充电器品质好的话,那应该很有可能是上面的第2个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锁住了。换电池,解锁吧

不是吧笔记本还有锁电池功能的呢?就是锁住啦打开CMOS设置不是可以啦吗??
     是不是机壳哪里有个锁电池开关呢??

网友:
充2个小时应该已经充够了吧,手机电池也是充这么久就可以了呀,不满可能那电池不给力了。

网友:
电池内部的过流热保护器坏了,要拆开电池才能修复,在业余条件下修复较困难,只好另购一只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锁住了。换电池,解锁吧

笔记本电脑不具备锁电池的功能,你可用机外充电器试一试,如果机外充电器能充进的话,那你的电池就是好的。如果与在笔记本上充电的结果一样,那么电池就已经坏了,我估计是电池内部过电流保护器坏了或者是电池内部连接铜片开路,

网友:
搭车请教。新笔记本,一段时间没用。打开右下角显示(更换电池),把电充一段时间可用几个小时。如何把这提示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