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阻抗耳机相位和极性的判断?

楼主(2012-06-01):
给耳机换接线, 然后判断相位和极性, 想了个方法,试了以下, 见图接法,   分别向下轻推耳机的2个振摸, 请教
1,  微安表都正打,  是否说明相位对了?
2,  微安表正打, 微安表的正极,负极,  那一端是耳机的正极?

网友:
也正是我想了解的.....

楼主:
向下推耳机膜片, 微安表正打, 微安表的正极,负极,  那一端是耳机的正极?

网友A:
你的贴子没有见到贴上来,不知你如何接的,因此只能这样回答,1,如果两次接线的方式都一样,也就是接表的两端的接线都相同。那两个耳机是同相的。2,如果的耳机的其中一根线接在表的“+”端,另一线接在表的负端“- ”而表的指针其正方向移动,那么接表的正端的线就为正,另一根线为负,如果表指针向负方向移动,则接表的负端的耳机的那根线为正,另一根为负。

网友:
好经验正是我想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贴子没有见到贴上来,不知你如何接的,因此只能这样回答,1,如果两次接线的方式都一样,也就是接表的两 ...

请说说你得出判断的原理, 可能在理论上有点深:, 涉及电磁转换, 耳机结构.....lol

楼主:
判断这个,  是否有点小问题, 大理论? 有点对错说不清的味道

楼主:
在此敬请有好耳机(带红,黑线)的朋友, 帮助一试, 耳机线直接50-100微安表, 看表针移动方向, 上传结果, 实验最准确, 造福广大没耳机线和换耳机线的矿友

网友:
这种方法好!吹口气就行,要是SC2-300舌簧耳机等按不到音膜的,只能吹气了!

网友:
不是什么大理论问题,而就是基础的物理电磁感应当中线圈绕向的问题,自己思考好了。

网友:
从广义上说,耳机、扬声器就是话筒,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
主要是声场相位,与立体声声场配置同理。

网友:
接电池,振膜向外凸出的接法是正相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向下推耳机膜片, 微安表正打, 微安表的正极,负极,  那一端是耳机的正极?

+=+,-=-

网友:
这个问题主要是不想损坏耳机,因为据说正负极接反会消弱磁铁磁性,耳机不光听矿机,还想听胆机.
同样也想了解636耳塞机接在胆机屏极回路(因接反)会不会消弱磁性,怎样确定正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

向下推耳机膜片, 微安表正打,+=+,-=-,请问是实测结果吗?
用电池接耳机,看振膜上下是困难的, 我想在修接耳机线时,简单的判断出耳机线的正,负极, 找个有红,黑线的好耳机(遗憾我没有,只能有劳坛友,向下吹一下看看),向下吹(推)耳机膜片, 看微安表表针移动方向, 得出结论,记下来,以后大家检查耳机也就很方便了, 我想,要从理论上说明也困难,比如涉及磁铁的N,S极,通过线圈电流方向,左右手螺旋定则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向下推耳机膜片, 微安表正打,+=+,-=-,请问是实测结果吗?
用电池接耳机,看振膜上下是困难的, 我想 ...

实测和加电池反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向下推耳机膜片, 微安表正打,+=+,-=-,请问是实测结果吗?
用电池接耳机,看振膜上下是困难的, 我想 ...

说个容易记住右、左手定则的笑话,力字最后一画是向左的,左手定则是讲力,电字最后一画是向右的,右手定则是讲电的。

网友C:
那么先找一指南针,用以确定耳机的磁铁磁极,再用右手螺旋法则以确定电流的正确方向,应使磁铁磁性增强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先找一指南针,用以确定耳机的磁铁磁极,再用右手螺旋法则以确定电流的正确方向,应使磁铁磁性增强是正确的 ...

耳机两个线圈是套在两个极靴上,两个极靴是NS,指南针要非常正确放置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测和加电池反证了。

如果是实测的结果, 那就是真理了,感谢
正确结论:
向下吹(或轻推)振膜, 微安表正, 对应耳机正, 微安表负 对应耳机负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实测的结果, 那就是真理了,感谢
正确结论:
向下吹(或轻推)振膜, 微安表正, 对应耳机正, 微安表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