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管的几个问题向坛友请教:

楼主(2012-06-03):
1)目前胆机发烧界的大热门管子300B的屏极有灰屏,黑屏,霉屏之分,价格相差很大,其他功率管有石墨屏,铁屏,钛屏等,我不明白这不 同的屏极对音响机的指标,对频响的取向有什么样影响,对电子管的基本参有什么影响?为什么有价格的区别?
2)每一个电子管内都有一个或两个吸气剂托盘,型状有圆盘型,方盘型,长盘型,圆环型,方环型,等等,这些不同型状的吸气剂托盘能使电子管的性能不同吗?
3)电子管的吸气剂一般喷涂在顶部或腰部,有深黑色和银白色两种,这不同的颜色能影响电子管的指标吗?

网友:
电子管参数主要受各极的形状,大小,相对位置决定,一般不取决外部状况。屏极颜色和材料主要是考虑散热,变形,抗电子冲击寿命考虑。吸气剂因使用材料不同颜色不一样。

网友:
电子管用什么屏极材料与其耗散功率有关,不同的材料和加工工艺其屏极有区别,同一型号电子管尽管屏极不同,其电气参数应当是相同的。不同厂家生产的管子音色有些区别,但远没有其价格差别那么大和JS宣传的那么神乎其神,这里面不排除心理暗示。排气环形状和位置对电气性能的影响微乎甚微,JS纯属瞎忽悠,吸气剂消耗殆尽会影响电子管真空度。
以曙光300B为例,300BC为石墨屏极管脚镀金,300BA为镍屏极灯丝仿西电300B为吊灯丝,300B98镍屏极为300B改进型。

网友A:
测电子管参数,用数据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电子管参数,用数据说话。

跟帖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电子管参数,用数据说话。

玩电子管的虽然参数数据很重要,但不能光信参数的。集成块的参数指标比电子管高出好多,但大多数人并不认可它的声音!呵呵

网友B:
可以比较肯定的回答您,您说的这三条 对 真正的音质影响都极小,说的绝对点就是没有影响 。耳朵如果能听出电子管屏极材料、吸气剂在顶部还是腰部,估计 已经远不属于人类耳朵范围了。 我在怀疑,用最精密的频谱仪能不能 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区分出来电子管的屏极材料   当然了,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能凭借什么东西单单从声音角度分辨出 管子形状、吸气剂 位置,那这也不是太阳系里面能完成的事情

网友:
这些都是卖管人用的宣传语. 拿它当"卖点". 不光什么屏. 什么环. 还有几层云母. 光头等等. 都是为给价高找个理由!

网友:
请谅解. 刚才发帖老出现许多英文和字符. 试了几次中止了.这会发现出了三帖.真不好意思. 但我不知是那里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比较肯定的回答您,您说的这三条 对 真正的音质影响都极小,说的绝对点就是没有影响 。耳 ...

感谢班主的指点.
在众多的发烧精英中,都对300B的屏极对频响影响说得头头是道,甚至有人能在听机时当场划出有峰点和凹点的频响曲线来,使人不敢相信,自叹自己的耳朵是木耳朵,以前在部队的发射机和接收机修理中,对电子管的屏极颜色,吸气剂托盘的型状和吸气剂颜色并不特别要求,只要参数合格就可以,而在今天的胆机功放确对电子管的要求如此仔细,令人佩服!
感谢各位坛友的指导.

网友:
海白二位版主所言极是,不要听商家忽悠,这好那好目的只有一个,多掏烧友的银子.

网友:
还有更“神”的,说是能用耳朵分出音响用的电,是火电厂发的还是水电站发的·~~~~

笑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比较肯定的回答您,您说的这三条 对 真正的音质影响都极小,说的绝对点就是没有影响 。耳 ...

妙语。。。。。。就如有的人从声音可以判断出该机所用的电源是水电与火电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