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什么是等电位联结的进来。

楼主(2012-06-03):
看了关于触电的讨论,发现等电位联结在大家心中还比较陌生,现在高楼越来越多,实际上对高层建筑来说,接地已经相当困难了,对几十层的楼房去谈接地电阻小于4欧姆已经不可能了,等电位联接就越发凸显它的重要性。

网友A:
仅仅看过这个东西. 当初装修时师傅要用瓷砖封死, 被我拒绝了. 搜索到一篇讨论这个的论文:
http://forum.xitek.com/forum.php ... d=885175&page=1

网友:
模糊记得GB里有相关要求

网友B:
现在高层接地电阻要求是不大于1欧姆,金属管道等电位连接并接地

网友:
任何电位差都必须有一个参考点。这里所讲的等电位是保护人员安全的,所以它的参考点就是地。做此种等电位连接的前提是,必须有一个合格的地线。因为它不单单为漏电防护,还有另一重要用途,就是泄放大型金属物品的感应静电,尤其是雷雨季节。不用怀疑我,我是退休老电工,单在香港就从业二十多年,做的等电位连接不知有多少。在香港,一般金属物体(洗碗盘、门窗),用不小于2.5mm平方;多股铜线单点连接地线,较大较长的,如各类管道,楼梯扶手,需两点以上连接地线。活动物体,如金属门,须用编织带线,以防止疲劳损伤折断。

网友C:
唉,要那样办,可能早被人偷去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唉,要那样办,可能早被人偷去卖了!

室外即公共地方,那不是个人管的,也不到个人管。自己家居住地如有合格的地线,室内最好做一下。贼进家来不会为那一点铜线吧?

网友D(2017-07-04):
引用 网友B:
现在高层接地电阻要求是不大于1欧姆,金属管道等电位连接并接地

大于一欧姆会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于一欧姆会怎样?

事故中会死人的,就这么简单。大电流系统5000A流过故障点不稀奇吧,死了。

网友:
雷击电流那是瞬时冲击电流,几百几千A是常事,接地线哪怕有一段弧形形成的电感,也会造成很高的压降。所以雷雨季节中总有些设备老是被打坏,这和接地系统的施工直接相关,但要找出具体哪里引发的问题却很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仅仅看过这个东西. 当初装修时师傅要用瓷砖封死, 被我拒绝了. 搜索到一篇讨论这个的论文:
http://forum.xi ...

不错,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