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MF-47万用表还是不错的

楼主(2012-06-03):
周末手痒,做了一个可以接入电流的电路,看看现在的47表电流档准确程度如何,参考了jiangr版主的简单电路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789

这个47表,是现在版本中47表中功能和老南京47表一致的,虽然没有那些MF-47 1,2,3,4,5; MF-47 A,B,C,D,E的型号功能那么多,但做工应该是很好的,比起那些用电路板做的47表,这个还是很皮实的。现在的表,就不脱了,大家都见过的。

先上实物图,电路很简单,就不画图了,直接描在实物图上:

直接测50uA档,和四位半表几乎完全一致,惊叹。

靠近了,看一看,个人认为压线。

入手了几块老47表,一直想用一块成色稍差的老47表作为工作炮灰表,然后将这块新表出掉。
这块新表买的时候大概也就80元左右吧,到手后打开一看,色环是必须的,但做工还是很不错的。
现在看到这个新产品,精度如此不错,舍不得出手了,继续用他当炮灰吧(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烧过),或者用他当朋友外借专用表。

有机会,调调手里的老47表,看看是不是也有这个精度。

网友:
其实现代产的表作为工具使用还是不错的,我有一块上海精德的做工很粗糙的表,使用中基本是处处压线,前一阵子还照了一些照片,我找一下,贴些照片玩!

网友:
我俩的不一样

网友:
照片是晚上照的,效果不好!
这是外形:
内部:

网友A:
测量2.5V
测量5V

测量5V

测量5V

测量7.5V
测量10V
测量220欧姆中心值
测量300欧姆
测量400欧姆
测量500欧姆
测量1000欧姆

网友:
调整、校对MF47表最关键的第一步,就是50uA档=50uA(需要装上两个电池,盖上后盖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量2.5V

测量5V

看看交流各档位是否也这样好?

网友:
昨天刚买了一个45,还不贵,上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看交流各档位是否也这样好?

交流档只侧过市电和一支变压器的次级14伏电压,由于本地市电一直有几伏波动,所以不敢说精准,只能说很靠谱。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流档只侧过市电和一支变压器的次级14伏电压,由于本地市电一直有几伏波动,所以不敢说精准,只能说很靠 ...

个人感觉47表交流档位都很垃圾,我的表调整多次才达到1.0级精度

网友C:
楼上没事又把自己的47拿出来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没事又把自己的47拿出来秀了

可以做下参考呀,以后就不会贴这个破图了,别招喷

看我的250V交流挡/800K红袍改成820K才真正压线,1000V交流/2M换成2.1M才压线

所以说47表交流挡很垃圾

楼主:
听雨兄拍照水平一流啊,表也很好,至少很实用。
皋城兄的表内部虽然换过个别电阻,但很规整干净,关键是精度不错。都是好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测量2.5V

测量5V

看上你这个变阻器了!哪儿整的,多少大洋??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上你这个变阻器了!哪儿整的,多少大洋??呵呵

呵呵,不花钱,是位年龄较大的朋友连同一块MF19表同时送我的,缺了两个钮。他从我这拿了一块U10说比较小巧,测个电池和插座有电没电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