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功放IC求鉴定(7293,7294,1875,2040,2050)

楼主(2012-06-03):
菜鸟一个,请有经验的坛友帮忙鉴定一下真假。(买的是拆机的。有些旧)
7293,7294.慕名买的,之前没接触过。不知道怎么看真假

这个以前买过,有点初级的鉴别能力。
看功放块的正面,反面像是真的。
但看脚像是假的。而且2、4脚特别长。莫非是传说中的“接脚板”

这个第一次见。不知道怎么鉴别。看起来外貌和2030(除了上面的字)没区别

这个第一次见实物,但样子也和2030(除了上面的字)没看出区别,而且还有两个样子。

谢谢

网友:
除了上机试一下,别无他法

网友:
不敢确定呵印字都不象真的,模具也不象!

网友:
很便宜的东西
有使用的痕迹

接腿又叫翻新

楼主:
谢谢各位,2040,2050 如果是2030a打磨的,上机试也难以试出来吧。好像允许电压也差不多。听感又是个不可靠的因素。
接腿的容易断吗?

网友:
1875T是真的。

网友:
应该都是真的吧。。。。。

网友:
找老式电路板自己拆真品比例大得多。

网友A:
哪里买的拆机片子?看立星比较便宜,不知能否入手。

网友:
看不出是假的,如果冷拉脚就不好分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里买的拆机片子?看立星比较便宜,不知能否入手。

别去立星买,多年前打过交道,它们一般手法就是:钱汇过去,再告诉你某些缺货,把钱扣下,美其名曰-帮你存着,下回买时再用,时间长了,就不了了之啦。

网友:
还有2040,2050,啊?

网友:
楼上不知有这些型号:TDA2030A TDA2030 TDA2040 TDA2050 TDA2051 TDA2052?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去立星买,多年前打过交道,它们一般手法就是:钱汇过去,再告诉你某些缺货,把钱扣下,美其名曰-帮你存 ...

从何处购买拆机元件合适呢?

网友:
只知道1875 跟2030鉴别方法.让经销商1875和2030各取一片,然后看背面散热片形状,如果1875和2030背面形状一样,那1875就是用2030打磨的.如果形状不一样,那么1875和2030都是真的,(原因是2030较便宜,一般都是用2030打磨成1875出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