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谈晶体管收音机中周在电子管电路的应用

楼主(2012-06-04):
很多网友在制作电子管超外差式收音机时,苦于手头没有中周变压器,邮购吧不够快递费,因此一些网友尝试利用半导体收音机的中周改制,网上也经常有人询问这方面的问题。为此本人经过试验介绍一种安全实用的方法,供大家参考:
一、两种收音机中频变压器的区别
1、电子管收音机
中周为双回路双调谐,输入输出均为高阻抗,调节半可变电容或磁芯变化谐振频率。
2、晶体管电路
双回路单调谐,输入端采取抽头式,输出端为低阻抗,调节磁帽改变谐振频率。
二、常用解决方案的优缺点
从上面图中可以看到,两种收音机中周电路有本质区别。
1、一般网友在次级加绕线圈,提高输出阻抗。这个方案最简单,性能较好,但由于电子管收音机电压高,漆包线容易击穿短路,存在安全隐患。
2、也有人把两个中周次级对接使用,这个方法也很简便,但是信号衰减严重,而且安全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
3、使用单回路单调谐电容耦合电路,如小北京收音机输出级电路。这种电路非常简便,安全性好,缺点是选择性较差。
三、本人设计的方案
综上所述,采用上面3种方法均有缺点。耦合电路还有一种是使用较少的双回路双调谐电容耦合,这种电路兼顾选择性及灵敏度,屏蔽性能好,安全可靠。
利用两个晶体管中周,其初级抽头及次级不用,两者之间采用电容耦合,形成双调谐电容耦合电路,即解决了安全问题,又使阻抗得到匹配。因为不用另加屏蔽罩,所以改装十分简便。
四、选择晶体管中周的原则
晶体管中周规格型号有很多种,哪种适合用于电子管收音机呢?
6A2及6K4屏极电流0.007A,其线径需>0.059mm,以常用的电子管收音机中周312系列为例,其312-1型线圈采用0.08mm漆包线三股,312-3采用0.1mm漆包线,考虑到高频集肤效应,晶体管中周线径应尽量大些。
查阅资料TTF-2系列(203),105D系列、SZP系列及TTF-3系列(201)为0.08mm高强度漆包线(其它均为0.07mm漆包线),其外形尺寸分别为10X10mm平方和12X12mm平方,可优先选用。
312系列中周并联云母电容为180~220P,因此尽量选择接近的,免得降低Q值
查阅资料,上面几种晶体管中周只有TTF-2-1、2、9,105DⅠ、Ⅱ、Ⅲ及TTF-3-1、2、3、4并联电容为200P。
可选用两个TTF-2中周,初级并联200P云母电容,次级不用,两者之间用47~100P之间的云母电容耦合,注意电容耐压。制作时把它们焊接在洞洞板上,两者之间距离没有要求,安装在收音机底盘中周变压器位置即可,调谐方法与普通收音机同,这样的中周特别适合直流电子管收音机。晶体管中周一套3个,以颜色区分,用于电子管收音机没有什么区别,这种中周很容易得到,价格低廉,4套可以制作三台收音机,为了节约也把振荡线圈加以改造,如LTF2-3线圈1-6为89圈,TTF-2-1中周线圈为162圈,只需用0.08mm漆包线加绕73圈即可。由于工艺很简单,具体制作方法就不赘述了。

网友:
白版随便的一篇文章,就能指导我们少走好多弯路啊。谢了

网友:
很好!双调谐电容耦合电路好。

网友:
老师;您好!辛苦了!学习了。

网友:
白版真是雪中送炭!

网友:
不错。找机会试一下

网友:
白版的方法很好.方便做微型直流机。

网友:
”【原创】谈晶体管收音机中周在电子管电路的应用“
  好方法,学习中。

网友:
手里晶体管中周很多,装蛋鸡有得用了,谢谢斑竹!

网友A:
请教白版:我看到耦合电容有用6.8-10p的,不知用47-100p会过耦合吗?可否请有条件的大侠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白版:我看到耦合电容有用6.8-10p的,不知用47-100p会过耦合吗?可否请有条件的大侠测试一下?:handsha ...

这个问题我没有实际测试过。采用47~100P的根据是,电子管超外差收音机振荡电路耦合电容,小北京收音机中放输出级单调谐耦合电容,直放式收音机双调谐耦合电容,高放式收音机耦合电容以及超外差式收音机延迟式自动增益电路。
因为该电路两个调谐电路是独立的,之间没有电感耦合,如果有电感耦合,电容可以选择6/27P半可变,目的是拓宽通频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没有实际测试过,采用47~100P的根据是,电子管超外差收音机振荡电路耦合电容,以及小北京收音机 ...

非常赞同您第四条的意见。既然两中周在电路中没本质区别,按半导体两级中放合成曲线,窃以为第一级用6.8p,第二级用8.2-10p大概能像半导体的合成曲线。本人无扫频仪,请热心肠的大侠试一下,就有谱了。

网友B:
在2008年,在下的2008胆FM的实验中,鉴频中周曾采用过电感耦合双调谐回路,后因种种原因,没有被最后采用~~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2008年,在下的2008胆FM的实验中,鉴频中周曾采用过电感耦合双调谐回路,后因种种原因,没有被最后采用~ ...

谢谢醉翁,希望能介绍其具体原因,毕竟10.7MHz与465KHz有很大差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醉翁,希望能介绍其具体原因,毕竟10.7MHz与465KHz有很大差别。

是的不易前辈,10.7M和465K区别是很大的。
在下实验鉴频中周时,主要是耦合度不好控制、S曲线上下不对称,造成音频失真;再就是小中周用在胆机中显得很不协调~所以没有做更深的研究就放弃了~~呵呵~
465K的中周,耦合度应该很好控制,特别是采用电容耦合。所以采用小中周双调谐是可行的~不过呢,要充分考虑Q值和阻抗的问题~~呵呵~

网友:
专家级有指导

网友C:
AM的中频只有465KHz,耦合电容用几个P的话,传输量太小,会令中放级增益不足。
所以,我建议用100p: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d=283229&page=1

网友D:
请教老师,如果用晶体管中周骨架重绕的话,初级和次级电感量控制在多少为好

网友:
好办法,石为胆用,偶合电容似乎大了点,前后级影响.应该小于10皮

网友E:
此文中的“1692圈”,实在看不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此文中的“1692圈”,实在看不懂是什么意思。

认真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F:
晶体管收音机中周的磁芯太小,用在电子管的屏极回路中,由于电子管收音机中放的屏极静态电流较大,磁芯可能会过载。晶体管收音机中周用在栅极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此文中的“1692圈”,实在看不懂是什么意思。

是162圈,89+73=162

网友:
走叉路了!
根本不用考虑465和10.7的问题
晶体管的中周也有FM用的,电视伴音中周,也是10.7的
直接用即可,干吗非要用465的改?出力不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此文中的“1692圈”,实在看不懂是什么意思。

1692圈为162圈之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老师,如果用晶体管中周骨架重绕的话,初级和次级电感量控制在多少为好

200P电容电感113微亨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晶体管收音机中周的磁芯太小,用在电子管的屏极回路中,由于电子管收音机中放的屏极静态电流较大,磁芯可能 ...

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注意,因此本文建议采用体积较大的中周,如10X10或12X12mm平方的,而不用7X7mm平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此文中的“1692圈”,实在看不懂是什么意思。

引脚1与6之间为92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1692圈为162圈之误。

哦,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脚1与6之间为92圈。

兄弟高见。

网友:
把晶体管收音机的 中周,用到电子管收音机上,而且,选用 双调谐 的方式,我想应该先 选用 TTF-2-7,TTF-2-8, 这种现成的设计产品,如果手边只能选用 TTF-2 ,或者 TTF -3 的其他型号,也可只用初级 3 - 4 脚,5脚 空着,不用。( 1,2,脚也不用)谐振电容选 300 p 左右,耦合电容 ,6.8p , 用在中放输入 ,8.2P ,用在中放输出 ,用扫频仪时 ,再微调 。
这样的话,线圈 都在 120 圈左右 ,对避免磁饱和是有利的,电感量也够,Q 也 合适,对曲线 ,又“平”又有“形”有利。
应该注意,谐振电容,耦合电容,都应该选用耐压高的 云母电容 !!保证安全 ! !
祝大家成功

网友:
      前几年做的直流机就是用的TTF—2系列的,就是与电子管等元件不协调,再一个关键问题是用10p左右的耦合电容则机子灵敏度较低,当用大于50p时则选择性较差,主要原因是电子管机的输入输出阻抗高,而用晶体管机则不匹配,尤其是直流机,大家可看451机的电路就会明白的,为提高灵敏度仿效451直流机,我将原中周拆除,用0.07的线重新绕,谐振电容取100p,耦合电容取10—15p,灵敏度有较大提高,我做的短波机,一级高放、两级中放,用200mm短波磁棒不接外接软线只能收到中国之声的强台,改绕中周后只用机内磁棒就可很好的收听,灵敏度比晶体管二级中放机略为低一点。总之用晶体管中周代电子管中周是勉强可以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的中频只有465KHz,耦合电容用几个P的话,传输量太小,会令中放级增益不足。
所以,我建议用100p:

100P太大了,50以内可以,一般用10-20P足够了,因为电子管中放比晶体管放大量高,而且是电压增益。

网友:
用普通晶体管中周来代替电子管中周用在调幅收音机中放上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考虑线圈与“工”字型磁芯间的绝缘强度(由于晶体管的工作电压低,线圈直接绕在磁芯上,没有骨架)和中周各引脚间与外壳间的抗压距离是否足够,防止被高压击穿(有时瓷的都不行,何况胶木座)。晶体管中周不但具有电屏蔽,也有磁屏蔽,Q值较高,选择范围也比较大。我是选择TTF-4(202)型中周用多股漆包线重新改绕的,双调谐、电容耦合,改变耦合电容的容量可以改变中放的通频带和选择性,使用效果不错。如果用在调频机上做中放,可更换短波天线或短波震荡线圈的磁芯然后按要求的数据改制。

网友G(2013-03-05):
请问不易前辈:交流312中周能不能用于制作直流1A2---2p2的机子。如果用晶体管中周磁芯重新绕,如何做。冒昧请教,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不易前辈:交流312中周能不能用于制作直流1A2---2p2的机子。如果用晶体管中周磁芯重新绕,如何做。冒昧 ...

我冒昧地代替白老师回答一下,我装的直流机,就是用312-3和-4中周做的。能用。

楼主:
楼上已经回答了,中周变压器不分交流与直流机,有的袖珍机采用特殊的中周变压器以缩小体积。自制方法前面已经介绍了,只能用电容耦合双调谐。

网友G:
谢不易与可达二位老师。再请教交流机的中天,中振,短天,短振是否也能直接用于直流机吗?我有几台交流机,拆掉一台试验改直流机,一套直流电子管已备齐,正准备开工。请教老师,谢谢!

网友:
用在中波中频没什么问题,用在调频中频,则可能会因为耦合电容过小而实现不了。

网友:
中周太小与电子管等元件不协调!不好看,我看还是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不易与可达二位老师。再请教交流机的中天,中振,短天,短振是否也能直接用于直流机吗?我有几台交流机, ...

我正是在今年春节用红波269的废底盘改装的一台电池式电子管机。交流机的中短波天线线圈可以直接用于直流机。振荡线圈需要自己改造,1A2用的振荡线圈与6U1用的那种形式相同,都是回输式振荡线圈。而6A2是抽头式振荡线圈。所以需要自己加回输线圈。用细漆包线在交流机用的振荡线圈上,加绕十几二十圈。再作调整。振荡弱了就增加圈数,振荡太强就减少圈数。仔细看电路图上6A2和1A2的振荡线圈接法。
1A2不是不能直接用6A2的抽头式振荡线圈。我实验是中波高端起振低端振荡很弱,短波根本不起振,可能是振荡线圈抽头位置不好,或是灯丝扼流圈上压降太大。由于不成功,所以也不建议你用这种反传统电路了。感兴趣的话可以看冯报本前辈的《超外差式收音机》一书里面的1R5变频线路,介绍了使用抽头式振荡线圈时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