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磁环制作的无源、有源两用机

楼主(2012-06-04):
R40C1/37mm镍锌磁环性能优良,是制作矿机的好材料。在1MHz时的空载Q值达1000以上。L1用0.04X60线绕制、L2、L3用0.04X175线绕制。L4、L5、L6用0.04X270线绕在NXO-100/37mm磁环上,两个磁环套在20mL针筒上然后装进牙签罐里。如果您愿意也可将此罐做密封处理,避免磁环和线圈受潮。

网友:
十分节省空间!

楼主:
可变电容有点老,钢质动、定片、磁支架,容量12/365P。

楼主:
检波选用3D系列场效应管,利用其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低的特点,与SC2-300听筒非常匹配。电路装在聚四氟板上,直接焊在定片支架上。

楼主:
调谐使用经过改造的熊猫减速扭。

网友:
好作品,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机全景。

楼主的作品,技术一流,工艺一流

楼主:
谢版主加分。加精。

楼主:
谢爱鼓捣无线电友加分和鼓励。

网友:
精雕细凿,堪称佳品!

网友:
高Q镍锌磁环极易被磁化,磁化后的磁环值极度下降,且不易恢复。此机在再生状态用一个小磁环L4 L5 隔离L2,可以避免直流电流对谐振磁环的磁化,保证LC谐振回路高Q状态。

网友:
此机追求高Q值用聚四氟板安装检波器件。

楼主:
谢老矿友版主加分、谢粱老师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