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菜鸟学做6j1小单端

楼主(2012-06-05):
终于完成了6j1小单端的实验搭线。还没有装入机壳。在这里严重感谢zsy_dqm 前辈的指点!!!
一开始声音不太尽如人意,后来换了一个输出端电容,感觉来了。真可惜我的音箱太垃圾,不过第一次装胆机,总算是得了一个自我安慰奖吧。以后还的再接再厉。由于是实验搭线,屏蔽什么的基本上没做,装机的时候再给补上。
电路图是用zsy_dqm 前辈的,打印不清楚,自己又用笔重描了一遍 。由于没有那么多铜线了,整流只绕了1个高压,用两个4007(更正)和6z2共同完成,这也是拜zsy_dqm 前辈的指点!

补充内容 (2012-6-11 18:07):
整流是6z4,不是6z2,字打错了!!!

网友A:
反正比我强,我是备料到现在,就是不敢动手。先顶一个,另外楼主那个线头全部裸露有点不安全,呵呵

网友A:
建议楼主上个电路图,这们好对照看看,让我等最最菜的人好 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比我强,我是备料到现在,就是不敢动手。先顶一个,另外楼主那个线头全部裸露有点不安全,呵呵

呵呵,还好我没被电到,不过只有100来伏,实验嘛就没做什么处理。装机时肯定得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上个电路图,这们好对照看看,让我等最最菜的人好 学习学习

电路图在 zsy_dqm 前辈《凑个热闹——6J1小胆放》的那张帖子里,图不是我的,我是照葫芦画瓢,自己虽然稍微懂一点电子管的基础知识,但大多是原理方面的,具体的量化计算参数我还没那么大的本事。

网友B:
先祝贺成功出声,导线裸露要注意安全,高压整流的晶体二极管用4007,4001耐压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祝贺成功出声,导线裸露要注意安全

前辈您来了,向您致敬!!!您的提醒,我一定注意。在这里请问一下,耦合电容我用的是0.22的,感觉高音很尖,是不是换成1uf的能好一些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您来了,向您致敬!!!您的提醒,我一定注意。在这里请问一下,耦合电容我用的是0.22的,感觉高音很 ...

耦合电容用0.22足够了。加大低音可调节后级那个阴极电容(47——220UF)和输出变压器初极的那个电容(0.01——0.068UF),容量大低音好,视爱好而定,慢慢调节了看。祝你开心。

楼主:
帖子开头说错了,这里用的是4007.
感谢版主嘉奖,但是原创真的愧不敢当。完全是按照zsy_dqm前辈的电路做的!!!在整流部分也受到了他不厌其烦的指点!!!尤其是那手绘的4张整流电路,让晚辈感动不已!!!

楼主:
我的一个搞机械加工的朋友回来了,等找他去把我的机壳开孔去!!!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工作上会很忙!忙完这一阵准备做6n1+6p14。这段时间动手操作是没时间了,不过可以利用工作之余进行理论储备与备料。

楼主:
恳请各位前辈推荐一下6n1(或6n2)+6p14的电路!!!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楼主:
恳请各位前辈推荐一下6n1(或6n2)+6p14的电路!!!感激不尽!!!

坛上一搜索,电路一大堆

网友:
这个电路实验不错

楼主:
        全是拜高人所赐!!!

网友C:
比我强,我是垃圾弄了一堆,脑子里想法一车,可就是不想动手。。。唉,惭愧惭愧。。。顶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恳请各位前辈推荐一下6n1(或6n2)+6p14的电路!!!感激不尽!!!

网友D:
如果用cd等输出电压较大的音源时,只用一只6j1,五级管接法直接可以做功放,我发给你这个图。是1963年无线电第11期13页上的。

网友D:
太模糊了,请版主删了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我强,我是垃圾弄了一堆,脑子里想法一车,可就是不想动手。。。唉,惭愧惭愧。。。顶一个。。

        多收集一些材料很不错的,我就是把我们这地方的破烂王都逛遍了,最后都烦我了。还真捡到不少好东西,比如roe电解,块头很大的电子管仪器,最让我开心的是捡到了一块电子管毫伏表的机芯,变压器被拆了,只收了我5块钱,管子、电容、电阻都完好无损。老东西越来越少了啊。矿坛很不错,前辈们很耐心,都没什么架子!!!让我等晚辈感动不已。想了就去做,我们慢慢积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模糊了,请版主删了吧,谢谢

        等级太低,没法删!!!感谢参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husk2012前辈提供电路图,尤其是那个6n1推的双声道,虽然两张图有些地方我还看不太通,但是我会慢慢仔细研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cd等输出电压较大的音源时,只用一只6j1,五级管接法直接可以做功放,我发给你这个图。是1963年无线电 ...
我给你清楚地吧:

楼主:
         折腾了好久终于装机完毕 ,使用的壳子是计算机相关干扰器的外壳,考虑到电流不是很大,机器基本上不怎么热,塑料的应该可以。(关键是自己当前还没有做金属机壳的能力
        电源放不下了,所以机器的后面还托着个尾巴!!!

网友F:
干嘛做6j1 .6n1 小胆。6p1很便宜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折腾了好久终于装机完毕 ,使用的壳子是计算机相关干扰器的外壳,考虑到电流不是很大,机器基本 ...

用计算机相关干扰器的外壳做的真不错,很漂亮的。不知声音发尖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干嘛做6j1 .6n1 小胆。6p1很便宜嘛。

        原因在于,我做的这一套,基本上没有花钱,机壳、管子、电源和输出全是破烂王那里淘的。手头有什么就做什么,关键第一次做胆机,主要目的是为了练兵 下步继续充实理论基础,收集材料,一些关键部件例如耦合电容会考虑上淘宝。至于电源和输出,下步装机准备自养。慢慢来
        最近手头多了几只6p14和6p3,推动管也有6n1n2,下步准备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计算机相关干扰器的外壳做的真不错,很漂亮的。不知声音发尖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感谢前辈夸奖,实在愧不敢当!!!当初设计时考虑装成4只6J1组成双声道的,可是我的滤波电阻用的是那种绿色的陶瓷电阻,体积很大,再加上倆输出变压器,实在是装不下。也看过坛里高手做的,人家的机壳比我的还小,但是却能装下,自愧不如啊!再说自己手活很差,内部走线处理的不好,没装成,就是一个单声道的。
        换了个耦合电容(拆机ERO),声音有所改善,但是低频还是不行,确切说是相当差。主要是输出变压器用的是小电源改次级,初级电感严重不足!!!下一步准备自己绕输出。相关干扰器的开关接到了直流高压,上面的红灯变亮稳定后再打开,此时绿灯亮,高压引入! 其实6z4是旁热管,本身就有缓冲的作用,但是我的6J1全是拆机管,手头一共就4只,总感觉这样安全点。虽然6J1新的也就两三块钱,但是毕竟是个物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