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波磁棒天线的抗干扰绕法

楼主(2012-06-06):
在现在充满电磁干扰的环境中,提高中波磁棒天线的抗干扰能力比单纯提高接收能力更有意义。

前段时间曾发现磁棒线圈双线并绕,顺向串联,中点接地,平衡双调谐的方法具有一定的抗干扰作用,但这种方案在超外差收音机中需要三联可变电容才能实现,无法普及应用。最近的试验发现,拿掉平衡调谐回路悬浮那一侧的可变电容,也有很好的抗干扰效果。

在这种方案中,交插间绕的绕组可以看成是对调谐回路绕组的匝间屏蔽绕组,具有平衡调谐回路线圈对地阻抗的作用。使用这种绕法,在商品收音机充满严重“嗒嗒”声的环境和频点上,这种线圈具有明显消除干扰的作用。

网友A(2018-03-23):
楼主的文章,与2楼ace919的图,是两码事。

网友B(2012-06-06):
不错的探索!单端接地的线相当于部分屏蔽罩?

这是670/RDF收音机的中波磁棒线圈(也许与长波共用),感觉有些特色。平行双磁棒,反绕双线圈并联,两个外端与屏蔽罩一起接地,两个内端是热端:

网友:
不错!看似有道理,有时间验证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C:
会不会以牺牲灵敏度来加强抗干扰?有没有测试在相同的输出强度下噪音所占的百分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以牺牲灵敏度来加强抗干扰?有没有测试在相同的输出强度下噪音所占的百分比?

这种方案可能会降低调谐回路线圈的Q值,对于超外差收音机来说,灵敏度和选择性主要是中放提供的,调谐回路Q值降低影响不是很大。

我晚间用1566khz的良友电台测试,如果使用常规线圈,这个电台在靠近电源线和电脑设备的干扰环境下完全被噪声淹灭,使用这种绕法的线圈,这个电台的效果变得非常清晰。

网友:
要是这个方法可行,那可真是找到了一种在中波段抗干扰的好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案可能会降低调谐回路线圈的Q值,对于超外差收音机来说,灵敏度和选择性主要是中放提供的,调谐回路 ...

楼主的试验好,另:给楼主纠个错,1566KHz是益友1台不是良友台,哈哈

楼主:
我觉得所谓的“高阻磁棒天线”实际上就是Q值较高的窄带磁棒天线,“低阻磁棒天线”可以看成低Q值宽带磁性天线。我这种调谐回路匝间间绕接地线圈并从热端开始接地的方法可以看成是把高阻磁棒天线转换成低阻磁棒天线的一个方法。现在觉得,对于超外差收音机,使用能够抗干扰的宽带天线更有利。天线的Q值越高,越容易受广谱电磁场干扰。

网友(2014-10-14):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所谓的“高阻磁棒天线”实际上就是Q值较高的窄带磁棒天线,“低阻磁棒天线”可以看成低Q值宽带磁性天 ...

这个实验.是与电视机300欧平衡馈线的抗干扰;两个热端吸收等量/但极性相反的电场干扰波.其和为零相同原理.但不能和Q值掛钩.那是另一回事.没有理论理据.
抗干扰的理据应是尽量避让电场,只吸收磁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探索!单端接地的线相当于部分屏蔽罩?

这是670/RDF收音机的中波磁棒线圈(也许与长波共用),感觉 ...

这种天线效果如何啊,为啥要双磁棒呢,有效果对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天线效果如何啊,为啥要双磁棒呢,有效果对比吗

这样可减少主线圈的圈敬.再加上很疏的间绕.分布电容就少上加少.线圈的Q值极高.另双棒接收电波也多

网友:
确实值得收藏使用。

网友(2015-09-30):
可以考虑实验一下。

网友:
不错,试验一下。

网友(2018-03-21):
学习了,真是值得一试

网友:
学习了,真是值得一试,发重了

网友:
照片好看,也少见,20卷的并联不太象中波,叫大家探索。

网友E:
只看到两组并联线圈,没看到次级线圈呀,请教一下信号咋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看到两组并联线圈,没看到次级线圈呀,请教一下信号咋输入

应该是直接耦合,不是互感耦合

网友:
如果是交流供电的话作用不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探索!单端接地的线相当于部分屏蔽罩?

这是670/RDF收音机的中波磁棒线圈(也许与长波共用),感 ...

没有看到次级线圈,次级线圈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看到次级线圈,次级线圈在哪?

次极,应该绕在里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看到次级线圈,次级线圈在哪?

很可能高放或混频是场管的,就不需要次级了

网友:
ace919 鍙戣〃浜

网友G:
分布电容会增大, 对Q值有一定影响.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分布电容会增大, 对Q值有一定影响.

这样搞的天线估计Q值不一定低!第一使用了间绕是可以降低线圈杂散电容的,第二磁棒用两支可以降低涡流损耗,两支线圈并联反向绕,中间是热点两端是冷端接地!这样设计可以将两个线圈感应到的电场互相抵消!起到抗干扰作用!

网友:
樓主的貼子确有創意,不过這样接法會不會对灵敏度有影响呢,我个人认为提高选择已经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楼主有图吗?
具体天线的实物图,没想象出什么样子

网友:
中波算是完了

网友:
重新看了一遍帖子,觉得分布电容的减少是个误解。

实际上,当另一条线在一头断开、一头接地的时候,相当于每匝都加上了一个对地的分布电容,总的分布电容反而增加了,而不是减少。

鉴于楼主的实验结果是所接收的电台声音清晰了,反映了信号强度是增加的,所以从统调的角度来看,是原来的调谐回路的电容量不够而产生了失谐,增加了分布电容后失谐改善了。

网友(2019-06-15):
引用 网友H:
这样搞的天线估计Q值不一定低!第一使用了间绕是可以降低线圈杂散电容的,第二磁棒用两支可以降低涡流损 ...

这种接法,电场感应到的不会抵消的。而是叠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文章,与2楼ace919的图,是两码事。

是的。楼主是平衡接法,二楼的图是反向并联。

网友:
不可理解,干扰和电台信号走的不是一个大门?

网友I(2021-01-10):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探索!单端接地的线相当于部分屏蔽罩?

这是670/RDF收音机的中波磁棒线圈(也许与长波共用),感 ...

谁验证过这种绕法?

网友:
经我试验,短波只用短波磁棒天线最抗干扰,中波的l1和l2分的越远越抗干扰,当然这也需要长磁棒才能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I:
谁验证过这种绕法?

原图怎么看不到了,我把图再发一下

网友J:
将磁棒接地就能滤去大多数静电干扰

磁棒是导电的,可以看做是电容的一个极板,与干扰源之间形成电容,悬浮的磁棒就会引入电场信号,在磁棒空闲部位横向贴上铜皮并接地,将干扰信号接地可以提高信噪比,注意铜皮应该是沿长度方向的长条形,以免涡流多度降低灵敏度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将磁棒接地就能滤去大多数静电干扰

磁棒是导电的,可以看做是电容的一个极板,与干扰源之间形成电容,悬 ...

这个可以一试,如果磁棒涂了黑漆恐怕就不行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个可以一试,如果磁棒涂了黑漆恐怕就不行了。

相当于通过电容接地,也有效果

此法尤其适合交流供电的收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J:
相当于通过电容接地,也有效果

此法尤其适合交流供电的收音机

好的,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