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3ag1,能用什么代替

楼主(2012-06-06):
最近看了一个再生收音机电路想做,可是元件都找齐了就差3ag1了,不知道用什么代替,想用现在的晶体三极管代替

网友:
3AG**和3AK**一般都能代替,PNP的硅管CS9015也可以代替,NPN的硅管也能代替只是要把电源倒过来用(如果电路中有二极管也要考虑极性问题)。

网友:
9012 9015 2N5401

网友:
二楼说得正确,单管先不装再生,可变电容上端(非地端)接一软线,另一端台灯电源线外面四五圈,再细心调流电阻,同时调一下可变电容,找一电台,调偏流电阻使电声最大及音质较好,再加再生,余下工作爱怎么玩都可以

网友:
锗管和硅管因材料不同,组装、调试时还需要注意什么?R、C、L及二极管所用材料有要求吗?求教。

网友:
用硅管如3DG6或9014,二个2AP9掉个头,:二极管接偏流电阻之间插入RC,c=10UF电介,R二6.8k至1Ok,R最大可达47k,其余一样,R的选择取决于个人爱好,

楼主:
多谢楼上的各位老师的解答

网友:
锗管只要是3AG或3AK系列的均可行,如用硅管代替,则有一只二极管必须用硅管才行,否则无声。

网友A:
其实你想用3AG1高频管的话,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上旧货市场,找那些旧半导体收音机,有的用不了几个钱就淘一台不响的机子,拆几只高频管还是不成问题的,还有什么TTF中周及云母电容什么的以及还有磁棒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想用3AG1高频管的话,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上旧货市场,找那些旧半导体收音机,有的用不了几个钱就淘一 ...

我们这穷得很旧货市场都没有,连个电子市场都们有更别说是啥老式锗管了,不过一家认识的个了我4盒老式 3ax31b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穷得很旧货市场都没有,连个电子市场都们有更别说是啥老式锗管了,不过一家认识的个了我4盒老式 3a ...

3AX31b留着作4管机时做低频放大用吧,从单管机做到4管机,爱好者就能到了一定层次。因为超外差机难度大些,动手制作总比工厂货工艺上是有不同的!

网友:
3AG系列是GE高频管,如果不改偏置的话,比较适合的就是3AK系列的如3AK20等代,性能比它好的有的是,关键是工作点这些都不同,可能对整体性能有影响,3ag1到3AG23都是很常用的管子,就是厂家已经不存在了

网友B:
我这有3AK9好像是开关管不知能用不。

网友:
装单管机,收中波段,大多数的3AG或3AK都能用的。

楼主:
多谢楼上的各位老师的指教

网友:
效果最好的就用3AK2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3AK9好像是开关管不知能用不。

可以用,只是要重新调整偏置。

网友(2016-08-12):
晕死,找到一只3C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