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收的110V超声波清洗机,粗绘了电路图,请教下各位老师、老前辈,怎么改220V的?

楼主(2012-06-06):
论坛收的110V超声波清洗机,粗绘了电路图,请教下各位老师、老前辈,怎么改220V的?我看了半天,觉得很像日光灯镇流器那种半桥结构,哎不敢贸然下手~

楼主:
请前辈指点指点~~

网友:
用可控硅降压使用

网友:
首先你看清楚那个换能器与容器的黏接部分是否有完好的玻璃纤维绝缘!如果那个黏胶加玻璃纤维绝缘没破损的话,且机器能正常工作的话,你加个220/110一百伏安的自偶变压器就行.是最简捷的方案.

网友:
看图纸控制部分是电容降压,全波整流,驱动部分应该是半波整流,只是用了3个1N4007串联,建议还是用220v/110V变压器驱动吧,注意容量要大一点。

网友:
等高手来看看哈

网友(2016-06-26):
这么小的功率,改不划算,不如用220V转110V变压器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