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A2 (6BE6) 电子管用作电子音量控制

楼主(2012-06-06):
电路图

电路图

6A2  (6BE6) 电子管的新用法。
根据国外网友的新实验,6A2可以用作电子音量控制,6A2的第一栅是锐截止特性的,音频信号由此输入,第三栅是遥截止特性的,由此加入控制电压。就可以衰减输出信号。不劣化信噪比,不增加失真。由于是电控的,也没有电位器引入的噪音。介绍电路图一张,供研制时参考。
原图网址:http://pw2.netcom.com/~wa2ise/radios/6be6vol.html

网友:
没意义,0-80伏这电压调整范围太宽了,这样的控制电路都不好做,如果用简单的电位器控制仍免不了接触噪声,用电子线路又增加电路繁琐

楼主:
这使用一个共同的的6BE6或通常在收音机12BE6五栅管。音频输入被送入第1栅(锐截止曲线,见下文)。控制电压被应用到第3栅
遥截止曲线,也见下文)。从阴极测量的零伏给了我们我们的为0dB的参考电平。 -14V获得约10dB衰减。一倍的电压,我们得到约20dB。三重得到约30dB。四路获取有关40分贝我们,75V及以后发生的最大衰减50dB左右。这将是一种负电压线性增加了音频锥度衰减的。你有手选择了一双管相当接近立体声系统跟踪对方。或者你可以为每个“衰减的网格”(G3的)的可调电位器的一端连接到各自的阴极和雨刷电网的可调电位器。所有的trimpots上衣将连接在一起,去你的音量控制锅。这种方式可以调整各电网电压从体积锅电压阴极零伏。你会调整你的微调电位均衡的衰减。诚然,它会只在一个点上能够匹配,但我敢打赌它会接近。 (谢尔顿D.斯托克斯)务必使可调电位器高抗,所以没有人会画显著电流从阴极电路,并绕过G3,以避免噪声拾取。或使用上了G1的和地面的阴极-4.7V的的固定偏置。应用:因没有不必管音频到远程位置,然后再返回从远程位置的音量。您可以使用红外遥控器(如电视机遥控器),而不是通过音频通过固态衰减器,遥控接收电路控制。而不是说使用固态衰减器和一个缓冲电路,以创建零6BE6上述电路所需要的75V。因此,音频(放大器)只能看到真空管(看不到电位器)。6BE6屏极电路也可以作为输出管驱动。

网友:
此电路新颖. 先收下.有空试试!

网友:
新颖做法,不过电子管增加和晶体管不一样,增加一只占地,费电。

网友:
此种电抗法控制音量,国内以前有人用过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和评论。因为早先电子管收音机用的电子管存量比较大,6K4,6N2,6G2,6P1,6Z4等都可直接用于功放,耳放等电路。只有6A2应用电路比较少,故而抛砖引玉,引起行家的关注,使6A2能够发挥余热。应用在现代的电路中。

网友:
我以前曾做过类似的实验,感到它的优点是在衰减输出时,不劣化信噪比,不增加失真。但缺点是音量关不死。如今看到本帖,才知道当时我在G3上加的负压不够。我只加到24伏。今后将再做一次试试。它的控制电压虽高,但不消耗电流,比较容易制作。电子音量控制有其无比的优越性,应该可在实际中应用。

网友:
很新颖,收藏,听各位老师讲解

网友:
用lm317控制,谁试试

网友A(2020-11-24):
这东西主要是做音量动态扩充/压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主要是做音量动态扩充/压缩的。

动态扩张应该用6K4.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主要是做音量动态扩充/压缩的。

动态扩张应该用6K4, 遥截止特性的.

网友B:
控制电压可以用一个1M欧电位器配合电阻从阳极供电分压得到。电位器输出可以接一个比较大的电容器,这样滑动噪声被滤掉,不会干扰音频信号。这个电路还是有放大量的。所以电子管并没有浪费。(本电路图有点奇怪,没有阳极供电和负载电阻,可能是漏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控制电压可以用一个1M欧电位器配合电阻从阳极供电分压得到。电位器输出可以接一个比较大的电容器,这样滑动 ...

22K就是阳极电阻,150V是帘栅极电压,也是阳极供电。

网友:
这种控制只在有遥远调音台的柜式扩音机情况才会用.在某体育场见过.控得很好,很贴现场.无噪音,很完美.

我所在公司九十年代初出过这种比较高一档---是脉冲时钟讯号远距控音量调音台.因社会拥有这种扩音机少,

没销量,停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控制电压可以用一个1M欧电位器配合电阻从阳极供电分压得到。电位器输出可以接一个比较大的电容器,这样滑动 ...

看贴不仔细, 那么大的22K电阻

这个控制电压是要负电压, 从阳极能分出来负电压?  那样不就是个放大电路吗了?

如果第三栅的负压足够深, 就能把电子全部截住. 关断音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K就是阳极电阻,150V是帘栅极电压,也是阳极供电。

确实走眼了,照理屏极电压应该可以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K就是阳极电阻,150V是帘栅极电压,也是阳极供电。

确实走眼了,照理屏极电压应该更高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贴不仔细, 那么大的22K电阻

这个控制电压是要负电压, 从阳极能分出来负电压?  那样不就是个放大 ...

对,是需要负电压。我之前的意思表达不当,应该用一个整流电路得到负300V电压,然后用分压器来获得控制电压,因为没有栅极电流,所以这个负电压的分压电位器可以用比较高的阻值,电压的输出滤波电容也可以获得更好的滤波效果。

网友:
因故障,重复内容。请版主删除重复的帖子,谢谢!

网友:
试了下,把这个加到前级上,替换音量电位器,负压只要四十多伏就可以关死音量,音量变化也平滑,也没有引入噪音,但是播放音乐时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音乐声音发颤,看正弦波、三角波和方波又正常,没发现异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因故障,重复内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使用一个共同的的6BE6或通常在收音机12BE6五栅管。音频输入被送入第1栅(锐截止曲线,见下文)。控制电压 ...

因故障,重复内容。

网友C:
7脚对地应该并联一个小电容,估计在0.1U-0.47U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7脚对地应该并联一个小电容,估计在0.1U-0.47U大小。

嗯,试试看。
如一楼图,2、4栅直接接B+150V,电流超过10mA,用电阻分压到90-100V后,电流小于10mA.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嗯,试试看。
如一楼图,2、4栅直接接B+150V,电流超过10mA,用电阻分压到90-100V后,电流小于10mA.

仔细看图, 帘栅极比屏极电压高是有用意的. 不需要多大的放大作用.

你做的图发出来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图, 帘栅极比屏极电压高是有用意的. 不需要多大的放大作用.

你做的图发出来看下.

电路结构和工作参数跟一楼基本一样,不同点就是2、4栅(6脚)经电阻分压供电(约100V),6脚对地接0.47uF电容。
降低2、4栅电压的目的是减小2、4栅的电流,同时也降低了管子的放大倍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7脚对地应该并联一个小电容,估计在0.1U-0.47U大小。

故障依旧。7脚和6脚都试接了零点几微法的电容。

网友D:
声音应该是正常的呀, 你的负压是单独的还是分压出来的? 我单独用的一个小EI牛,然后做的可调稳压. 声音正常, 音量在多少负压关死和后面的栅漏电阻有关系, 电阻越大需要的负压越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声音应该是正常的呀, 你的负压是单独的还是分压出来的? 我单独用的一个小EI牛,然后做的可调稳压. 声音正常, ...

图来啦。负压是单独整流滤波供电。
两个声道声音都出现颤抖。

网友D:
难怪, 你接法错误, 负压电源的正要接到2脚阴极去, 不然阴极电压和负压会相互作用.

1楼都说的很清楚, 阴极才是0DB参考点.  到第三栅也不要接电阻.

网友:
负电压就控制2和7两个脚, 不要和音频信号共地, 也不要拉电容到地. 负压电位器尽量大, 用1M也无妨.

你这样接法的话, 负压会随着阴极电压变动, 就像你跟着音乐调音量旋纽一样,  是不是有混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难怪, 你接法错误, 负压电源的正要接到2脚阴极去, 不然阴极电压和负压会相互作用.

1楼都说的很清楚, 阴 ...

故障排除后,我这样接也没感觉到不妥。串电阻是因为两声道共用负压,怕串音。
不过还是要试一试你说的,验证一下。。
谢谢提醒!

网友E:
引用 网友C:
7脚对地应该并联一个小电容,估计在0.1U-0.47U大小。

问题搞清楚了。
是因为2-4栅电流较大,相对内阻较低,用较大电阻降压供电时,因退耦电容太小(0.47uF)导致退耦不良,电源内阻升高,引起较轻微的“汽船声”干扰,有点像声音颤动的感觉。
为验证是因电源内阻升高导致故障的判断,最开始把降压限流电阻用到220欧姆,退耦电容保持0.47uF不变,声音恢复正常,但此时2-4栅电流激增至20mA以上,管子很快损坏。
加大退耦电容至22UF,故障消除。考虑2-4栅功耗,同时把降压电阻加大到5.1K,此时2-4栅电流约7mA,较为安全。
另外,7脚对地小电容可接可不接,没有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故障排除后,我这样接也没感觉到不妥。串电阻是因为两声道共用负压,怕串音。
不过还是要试一试你说的 ...

主要是音量0DB的时候, 第三栅是接地还是接到阴极, 这个问题.  阴极电容不要, 放大倍数越小越好.

有空你再试试6ME8这个管子.比6A2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音量0DB的时候, 第三栅是接地还是接到阴极, 这个问题.  阴极电容不要, 放大倍数越小越好.

有空 ...

好,去找6BE6试试。

网友E:
又试了下,负压正极接阴极,电路各项参数没变化,声音也没感觉到有变化。
可能是因为,3栅只是一个负电位,并不消耗电流,加上阴极电阻又只有几百欧姆,故对参考点的影响可以忽略。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又试了下,负压正极接阴极,电路各项参数没变化,声音也没感觉到有变化。
可能是因为,3栅只是一个负电位 ...

恭喜找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恭喜找到问题。

多谢您的指导。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问题搞清楚了。
是因为2-4栅电流较大,相对内阻较低,用较大电阻降压供电时,因退耦电容太小(0.47uF ...

原图纸24栅极直接接电源吧?这样是不是更简单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图纸24栅极直接接电源吧?这样是不是更简单些。

直接接B+电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