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小时穿绕1500匝,匹配变压器绕好了.

楼主(2012-06-09):
玻莫合金铁心,0.1mm漆包线1400匝,电感量135H,次级0.4mm漆包线4线并绕45匝.3个小时下来,手都僵了,呵呵

网友A:
祝贺完工。成品指标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贺完工。成品指标怎么样?

谢谢老矿友祝贺啊.目前还只有135H电感量,直流电阻155欧姆两项指标,具体运用要通过初次级串并来确定,没有仪器测量,等矿机做好后和普通仪表变压器比较才能确定指标的好坏了.

网友:
祝贺祝贺,不过也太耗时间了。

网友B:
非常辛苦!

线阻比较低,初级匹配100K阻抗,配1N60检波管。次级抽头串并选择合适,效率应该不错。

网友:
祝贺成功!
您真有耐心

网友:
好手艺!好耐性!爱好的力量是无穷的。

网友:
好手艺佩服!

网友C:
有志者,事竟成.

网友:
搞什么啊,老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辛苦!

线阻比较低,初级匹配100K阻抗,配1N60检波管。次级抽头串并选择合适,效率应该不错。

谢谢各位鼓励啊,准备和仪表变压器220V:12V+12V比较一下,这种仪表变压器也不错啊,初级电感量也在50H以上,不过直流电阻比较大有4.5K.估计效率要低很多。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志者,事竟成.

呵呵,一鼓作气,还用同样铁心0.13mm线中间抽头绕了个低阻的,次级也用0.4mm线4线并绕,初级电阻48欧姆,电感量分别为25H和40H。谢谢L.D.XIONG老师加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辛苦了

只是消磨一下时间啊,也满足一下小时候没条件玩矿机的愿望,纯粹是玩啊。小朋友就别老耽误时间在这个上面了。俺现在是玩胆机,玩矿机,一塌糊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如果告诉楼主有简单的方法楼主肯定会生气的。我以前也干过这个事,我不是这样绕的。。我是10根线一 ...

开始是准备这样绕的,不过倒线麻烦啊,一旦乱了,就不可收拾了。要是有10 股的丝包线就好绕了,一匝一匝穿绕也是想考验一下自己的毅力,呵呵,下次绕就10线并绕了。我现在次级就是4线并绕的。

网友F:
你的坡膜的外径是多大?我在漏电开关拆得2个,不知道是不是坡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如果告诉楼主有简单的方法楼主肯定会生气的。我以前也干过这个事,我不是这样绕的。。我是10根线一 ...

这样分布电容是不是会大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分布电容是不是会大些呢?

矿机主要是能听到人声就可以了,如果不考虑音质,分布电容的影响应该可以忽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坡膜的外径是多大?我在漏电开关拆得2个,不知道是不是坡膜的。

大概30mm直径吧,规格是14X19X8,很软。漏电开关中的一般是超微晶的,很脆,应该也可以。不过没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鼓励啊,准备和仪表变压器220V:12V+12V比较一下,这种仪表变压器也不错啊,初级电感量也在50H以上 ...

这种小变压器我曾买了7、8个,线阻大效率低。

网友:
有一点疑问:坡莫合金是环形的吗,怎么要穿绕呢?

网友:
其实15楼的10线并绕完全可以,在串接时接一根线测一下电感,这样不会错了。

网友:
楼主经历了快乐的辛苦,成功的喜悦,学习了!有时间体会一下!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G:
上试剂结果吧 。。。别让大家着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试剂结果吧 。。。别让大家着急了。。

为了不辜负老师和同学们的期望,矿机争取本月内完工,到时候再向大家汇报!!!!

网友:
引用 网友H:
10线并绕的方法我感觉并不可行,
  我曾经绕过微型电机,师傅们说一个线包中不允许有接头,即使绕到中间 ...

工业生产是这样的!线包中不允许有接头,因为有线头故障率会大大提高的。

网友I(2024-12-07):
卖精密电流互感器,白色薄片,一碰就碎,1:1500就是1500圈。自己要次级就省力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卖精密电流互感器,白色薄片,一碰就碎,1:1500就是1500圈。自己要次级就省力很多了。

想起扯了一下。

DL-CT08CL2

DL-CT08CL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