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来讨论下矿机的选择性

楼主(2012-06-09):
不知道大家有这样的经历没有:灵敏度和选择性不可兼得,很大程度上依靠抽头再结合可变来选出自己比较满意的台(也就是说灵敏度比较满意),但是这样的“选择性”其实非常不好操作。
反正我是通过抽头,也就是电感量的调节结合可变,可以收到5、6个台,其中中国之声、美国之音、还有个哇啦哇啦的外语台这几个灵敏度非常好,另外有几个只是能分辨而已。
所以,我有点怀疑有的矿机是不是都像描述的那样灵敏度和选择性都可观,特别是成品矿机,我觉得一旦固定了线圈的位置、抽头,再选择电台的时候就更不方便了。

网友:
矿机的选择性,不可能太好,尤其是在有1个强电台情况时

网友:
矿机LC谐振回路的Q值高,选择性会好很多。线圈Q值达到800,效果很明显。

还可以用陷波电路压制强台,如果陷波电路的Q值高,效果会很不错。

楼主:
我做了各种线圈,基本上能做的、能用的材料我都用上了,圆筒、花篮、蜘蛛,什么漆包线、李兹线、纱包线也绕了绕,不是很理想。

网友:
高Q、高Rd会对选择性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回路的如何?

只要耦合适宜,当然可以提高选择性了。
除了耦合系数、高品质因数外,减少负载对调谐回路品质因数的迫害,恐怕也得重视。
俗话说高阻抗负载对调谐回路匹配好、破坏小

网友:
  一般都是在灵敏度保证的基础上,损失一点灵敏度而照顾一下选择性.

网友:
不一定、品质因数提高了、负载匹配整好了,灵敏度也好些

网友:
按要求制作,  如检测到的信号为5-10微安, 选择性一般可以满足,已实现矿机的基本特点,  清楚听到广播, 不混台, 不能要求太高

网友:
双回路或三回路只要改变线圈之间的耦合度,就可以很容易地调节选择性。

网友:
另外,调整天线的方向、避开强台、对准你希望的弱台、也可以得到适当的选择性

网友:
用双回路的,初、次级线圈的距离做成可调节的,就可兼顾灵敏度与选择性,如140-I型矿石机线圈。

网友:
那是当然的

楼主:
不知是表述不清楚还是大家没搞懂我的意思,简单地说,一个成品矿机,在“很方便”的情况下,到底收台的能力如何,这个就是选择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是表述不清楚还是大家没搞懂我的意思,简单地说,一个成品矿机,在“很方便”的情况下,到底收台的能力 ...

这话似乎不合逻辑

网友:
如果有强台信号,耦合改变也无济于事,大量减弱强台耦合,同比例下弱台会更弱,反而不利于弱台接收。

改变耦合也要适度,最好用陷波电路压制强台。

所以,一般的串台使用改变耦合,强台要用陷波电路压制。两种方法互助,效果会更好。不练版主曾经仿过一台国外多回路--陷波矿机,加上60米天线,综合效果不错!

网友:
这是不练版主的多回路矿机电路图,L4\290P可变电容是陷波电路。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07037-6-1.html

网友B:
不练版主的注释:

说明
这个电路和普通的双调谐矿石机没什么不同,增加了一个陷波器以对付强台的压制现象。
选择性好主要来源于Q相对较高的调谐回路。
主调谐双连可变电容器拥有陶瓷绝缘子,有机玻璃底座和表面非常光滑的铝合金极片。比普通双连可变电容器要讲究,手感也很好。
调谐线圈用0.04×60的丝包线绕制,有磁棒时1000kHz的Q为320左右。
陷波器线圈用同样线材绕制,配合290pF空气可变电容器使用。
检波二极管我这里使用2AP15,性能比2835略差但相差不多。

两组线圈之间间距可调,过近选择性差有明显的双峰现象,过远则信号损失较大。
耳机很关键,劣质耳机听不到弱信号。

天线输入线圈L1 4~8圈,实验调整决定;
输入调谐线圈L2 57圈,配合16~440pF可变电容器;

输出调谐线圈L3  57圈,配合16~440pF可变电容器;
检波输出线圈L4  37圈,配合不同二极管时最佳值有所不同,可以在±5圈内调整;

MW 吸收线圈L5  71圈,配合12~290pF可变电容器。

---------------------------

“MW 吸收线圈L5  71圈,配合12~290pF可变电容器。”----------吸收线圈就是陷波线圈,调谐之强台信号谐振,起到吸收强台信号的作用,也就是陷波电路,滤除或衰减特定频率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练版主的注释:

说明

这个问题整复杂了,线路也整复杂了,可操作性不算太强吧。

网友:
双调是双联,调整好了操作没问题。陷波简单、很好用,天线和大环矿机都能用。

矿机选择性改善:1 回路;2 双调;3 陷波;4 检波管。好像只有这几种方法!自由能矿机还有再生。

还有高Q线圈。

网友:
自由组合,好用就行。

楼主:
我前天看了这个图,感觉蛮好,操作简单,准备昨天晚上回来做,结果昨天喝高了,没搞成。版主帮忙看看

网友C:
做一个巨框,选择性和灵敏度可能会兼顾点.人家老外的巨框能收200多个台哩!不过这就更复杂了.要想各方面性能都好总是要付出点代价的.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一个巨框,选择性和灵敏度可能会兼顾点.人家老外的巨框能收200多个台哩!不过这就更复杂了.要想各方面性能都 ...

看来大家都在工作的时候研究矿机啊。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做一个巨框,选择性和灵敏度可能会兼顾点.人家老外的巨框能收200多个台哩!不过这就更复杂了.要想各方面性能都 ...

大框的分布电容大,串台厉害,用陷波电路很容易解决。

大框的陷波线圈用一个高Q小线圈,磁棒线圈也行,靠近大框就起作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前天看了这个图,感觉蛮好,操作简单,准备昨天晚上回来做,结果昨天喝高了,没搞成。版主帮忙看看

...

那是个解放前就有的老电路了、使用过、不咋地。原因:
S1作用仅仅是改变线圈的匝数而已,而单回路线圈匝数的改变,好处是,可能会把天地线之间的潜在电容对C1调节的影响减弱一些而已。可随意的改变线圈匝数必然导致调谐电容器刻度盘上数据的杂乱无章,难以表达准确的频率波长。且无助于选择性
     S2的好处不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个解放前就有的老电路了、使用过、不咋地。原因:
S1作用仅仅是改变线圈的匝数而已,而单回路线圈匝 ...

感谢了,又少走一步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框的分布电容大,串台厉害,用陷波电路很容易解决。

大框的陷波线圈用一个高Q小线圈,磁棒线圈也行, ...

谢谢指点,不过搞巨框也就是图咀巴快活,真的搞起来,恐怕比长天线更加困难重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大家都在工作的时候研究矿机啊。呵呵。

我可没在工作,我是无业游民.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是表述不清楚还是大家没搞懂我的意思,简单地说,一个成品矿机,在“很方便”的情况下,到底收台的能力 ...

1,“成品”矿机的选择性是先天性决定的,我们改变不了啦。
2,自制的情况,就可以例外了。例如,用双调谐回路,吧交直流电路设法分离等。

网友F:
我的接收地点离调频发射台(成都猛追湾电视塔)只有200米,矿机居然可以收到95.6MHz的调频信号(用数调收音机对照,还没确认是不是有同一电台的MW广播),只是音质很差,中波全频段都受干扰,还没搞明白原因,很头痛。我的电路是L.D.XIONG的双回路3DQ,灵敏度应该不错,可以收到好几个台,但都被强台干扰。试用100mm的大花篮线圈也没什么改善,只是音量更大,干扰更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E:
1,“成品”矿机的选择性是先天性决定的,我们改变不了啦。
2,自制的情况,就可以例外了。例如,用双调 ...

成品矿机可以加陷波电路压制强台,提高弱台可听程度。

陷波电路可以串接在天线上,放在谐振线圈旁边,靠在大环内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接收地点离调频发射台(成都猛追湾电视塔)只有200米,矿机居然可以收到95.6MHz的调频信号(用数调收音 ...

中波矿机收不到FM电台,很可能是该台同时有中波信号广播。

网友F:
还没确认MW有同步播出,用数调收音机没找到同步播出的MW台。按理说有强信号声音应该很清晰才对,现在是声音很大,失真也很大,勉强可以识别播音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没确认MW有同步播出,用数调收音机没找到同步播出的MW台。按理说有强信号声音应该很清晰才对,现在是声音 ...

做个中波陷波电路靠近谐振线圈,调谐试试能否压制这个强台信号,如果压制不了说明是FM串扰。

再做个FM陷波器试试,我没有遇到FM串扰现象,不知FM陷波效果可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没确认MW有同步播出,用数调收音机没找到同步播出的MW台。按理说有强信号声音应该很清晰才对,现在是声音 ...

我已短信梁老师,让他过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接收地点离调频发射台(成都猛追湾电视塔)只有200米,矿机居然可以收到95.6MHz的调频信号(用数调收音 ...

最近上本坛特慢,加上表头看有反转否?3DQ收强台会起振,起振时会收到FM台,如是,恭喜您!

网友:
这几天工作忙,还没时间试。周末试试看

网友:
有两个电台 仅差 9K频率  如何分开 。。

我是试了很多天线  结果 磁棒的最好 。。   单台呢还是分不开 。。  双调谐的。。

感觉蜘蛛天线 调耦合度后 效果稍好些 (调节两线圈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