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辙了!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楼主(2012-06-10):
    家里那台爱普生的A3打印机 1400 ,早已罢工一月余,我也忙活了一月余, 个人感言“爱普生真是TM垃圾中的垃圾”    问题不大但是就是不让你安心工作, 不知道为啥打字车的驱动功率管老是老坏,查完电路板上没啥问题,机械部分没见有啥机械缺陷,抹了润滑剂也不顶事,功率管换了一个又一个,一双有一双……   TNND真是伤不起啊!!!   说来也怪,市面上就几个品牌的打印机,每个品牌我都玩过几个系列,但是偏偏就是爱普生,每台在我手上使用不过2年期限必定 安时出故障,故障不是电源就是喷头,好了!这次是驱动部分!!真的伤透了 伤不起了!!

机器已经修好!请移步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33975-1-1.html 查看后续   此贴原发生活区,后转维修区。

    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声唱!!
我的四周打印机有那么多
但是好像只偏偏看中了你
高兴过后 就不来找我
……
伤不起 真的伤不起
我修你修你修你修到昏天黑地!!
……
我恨你恨你恨你恨到心如血滴
伤不起 真的伤不起
我算来算去算来算去算到放弃
良心有木有 你的良心狗叼走
我恨你恨你恨你恨到彻底忘记
&

楼主:
一个管子本地卖6元 一个芯片20元……

网友A:
有点像电磁炉频繁烧毁IGBT的故障。
    是不是前级推动的问题(也就是管子基极受控于某前级电路),或者是电机的故障?(不知道打印机用的电机是不是有刷直流伺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电磁炉频繁烧毁IGBT的故障。
    是不是前级推动的问题(也就是管子基极受控于某前级电路),或者是 ...

驱动芯片也换过了!图上底下那片小东西就是,但是还是在烧啊!!  电机都是有刷直流电机,这是爱普生最大的特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驱动芯片也换过了!图上底下那片小东西就是,但是还是在烧啊!!  电机都是有刷直流电机,这是爱普生最大 ...

           那就要看看是不是电机的换向器之间是不是因日久而落入铜粉末(日久换向器与电刷磨损)导致运转中有局部短路的现象,这种情况易造成电机运转电流过大,如果开关管的功率余量不是很大,那么就容易烧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要看看是不是电机的换向器之间是不是因日久而落入铜粉末(日久换向器与电刷磨损)导致运转 ...

噢?? 一语惊醒追梦人!!  但是这个电机都是金属封闭的, 清洁起来有点难度哦!!    还有就是开机的时候字车左右移动都没有问题,唯独开始打印后,字车总在一个地方出现问题然后跟着就立马烧了管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噢?? 一语惊醒追梦人!!  但是这个电机都是金属封闭的, 清洁起来有点难度哦!!    还有就是开机的时 ...

最好是收一同型号机器,把电机置换一下,这类电机如果真的是换流片短路,基本没有修复的可能,因为其缝隙极小,下不去任何工具清理。

网友C:
爱普生的A3打印机 1400是不是made in korea的?
俺发誓到死再不买korea货,理由是两年内(2008-2009)不是同时坏掉的东西有:
Samsung的22吋显示器1年零3月坏了,
Made in korea的刻录机1年零5月坏了,
Samsung的内存条竟然不到2年也坏了,
Made in korea的鼠标1年零9月坏了。
还有高士达吸尘器是两年半坏掉的。

网友D:
能自己修理   是高手

网友:
的确是高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噢?? 一语惊醒追梦人!!  但是这个电机都是金属封闭的, 清洁起来有点难度哦!!    还有就是开机的时 ...

基本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是电机的故障。另外前辈也可以顺便检查一下是不是连接软缆绝缘有破损之处,绝缘损坏,造成短路烧管。

网友E:
烟版息怒~~  MABOWEN老师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
电机单独供电,测一下电机的电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烟版息怒~~  MABOWEN老师分析的很有道理~

言重了 我可不敢当老师这个尊称,欺世盗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爱普生的A3打印机 1400是不是made in korea的?
俺发誓到死再不买korea货,理由是两年内(2008-2009)不是同 ...

是那地方的就烧高香了!!  妹丁 拆哪的!!      拆哪 生产 销往米国。JS在转手回大陆销售的机器…… 晕菜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收一同型号机器,把电机置换一下,这类电机如果真的是换流片短路,基本没有修复的可能,因为其缝隙 ...

先拆下来泡泡酒精,喷喷洗化剂看看,这电机新的要70大米, 这机器烂重 称废铁都可以换得几斤猪肉钱,这机器不是国内正常销售渠道的机器,同一型号巨难找,先自己折腾吧

网友:
如果是换向器间隙铜粉短路,如果不是全封闭的可以泡在酒精中通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自己修理   是高手

没办法!!被逼的~~    给人家维修就那几下子 花掉3位数,不值当  自己折腾吧,

网友:
版主能修,所以打印机就厚着脸皮坏

网友:
电机密封,总有能打开的方法。
总在一个地方坏,看导轨和齿条有无不顺畅的地方

网友:
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声唱!!
我的四周打印机有那么多
但是好像只偏偏看中了你
高兴过后 就不来找我
……
伤不起 真的伤不起
我修你修你修你修到昏天黑地!!
……
我恨你恨你恨你恨到心如血滴
伤不起 真的伤不起
我算来算去算来算去算到放弃
良心有木有 你的良心狗叼走
我恨你恨你恨你恨到彻底忘记

...........................................才子啊

网友F:
感觉字车电机应该是步进电机啊. 不然怎么精确定位呢? 难不成用电容栅?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那地方的就烧高香了!!  妹丁 拆哪的!!      拆哪 生产 销往米国。JS在转手回大陆销售的机器……  ...

学生问老师“山寨”在英语里怎么翻译,老师:……Made in 拆那!

网友:
那个对管有没有可代换的.我这6元一个的也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字车电机应该是步进电机啊. 不然怎么精确定位呢? 难不成用电容栅?

的确用有刷永磁直流电机,轨道上方绷有一个印有黑条的透明塑料带,字车上有一光电检测,字车移动,塑料带不动,就靠这数据来保证精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确用有刷永磁直流电机,轨道上方绷有一个印有黑条的透明塑料带,字车上有一光电检测,字车移动,塑料带 ...

类似于光电编码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的确用有刷永磁直流电机,轨道上方绷有一个印有黑条的透明塑料带,字车上有一光电检测,字车移动,塑料带 ...

嗯, 仔细看看还真是你说的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于光电编码器?

楼下已出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 仔细看看还真是你说的那样:

就这玩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下已出图片!!

光电传感器更确切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这玩意

版主上次就是被这个玩意的电源电到了吧

网友G:
喷墨打印机本来就是鸡肋,早该换了!买一台鼓、粉分离,没有计数芯片的激光打印机综合成本更低,打印速度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上次就是被这个玩意的电源电到了吧

眼神好!!!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G:
喷墨打印机本来就是鸡肋,早该换了!买一台鼓、粉分离,没有计数芯片的激光打印机综合成本更低,打印速度更 ...

老爷子拿来打印照片的      激光能出色哪水准也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电传感器更确切些。

是光栅吧。

网友:
现在机器没坏也不知那个半透明的塑料带的细节图案是什么样的. 想必不是随机的图案. 光电鼠标在鼠标垫上晃动次数多了, 鼠标回到原位, 箭头可不会回到原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爷子拿来打印照片的      激光能出色哪水准也不行啊

彩喷打印照片,用原装墨水打印,质量是不错,但成本高得离谱;用替代墨水,质量无法满意,而且打印总成本与网上冲印相比,没有价格优势,网上冲印的质量是令人满意的,假如冲印数量较多的话,价格也低得多(连邮资的总成本)。打印照片用彩色激光打印机因不能用照相纸,所以效果也是无法满意的。除非广告行业用连续供墨的彩喷试小样,或其他高利润空间的商业用途,彩喷作家用,无论从那个方面来看,均是“鸡肋”无疑!除非是不在乎钱,只要方便就行。

网友:
后面分析的有道理
应该接上电流表,单独测试电机,用手加上阻力,或是直接在机子上带机测试

网友H:
奶奶的上2SC5200看他还坏!

网友(2013-09-21):
都是高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奶奶的上2SC5200看他还坏!

5200算什么啊?直接上西门子的IGBT模块。成对的那种。看它如何烧得坏。。

网友:
引用 网友I:
5200算什么啊?直接上西门子的IGBT模块。成对的那种。看它如何烧得坏。。

你就瞎整吧!38度被你整烂了又跑了这里整了   玩笑不要当真!

网友H:
引用 楼主:
噢?? 一语惊醒追梦人!!  但是这个电机都是金属封闭的, 清洁起来有点难度哦!!    还有就是开机的时 ...

把电机拆下泡到无水酒精里加电正反运转几次  换相器里的铜粉要清洗掉一点的!弄好后拿吹风机吹个十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电机拆下泡到无水酒精里加电正反运转几次  换相器里的铜粉要清洗掉一点的!弄好后拿吹风机吹个十几分钟

那机器修好了!!这晶体管不是控制电机的,是控制喷头的,这机器是喷头坏…… 后来修好了,维修区发了第一个维修贴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机器修好了!!这晶体管不是控制电机的,是控制喷头的,这机器是喷头坏…… 后来修好了,维修区发了第一 ...

还没睡觉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没睡觉

  抓灌水分子!

网友:
呵呵没修过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是电机的故障。另外前辈也可以顺便检查一下是不是连接软缆绝缘有破损之处,绝缘损坏 ...

同意你的观点   电机时序性短路过载  电压瞬间不稳定 会造成以上问题

网友:
同意你的观点   电机时序性短路过载  电压瞬间不稳定 会造成以上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把电机拆下泡到无水酒精里加电正反运转几次  换相器里的铜粉要清洗掉一点的!弄好后拿吹风机吹个十几分钟

微电机换相器确实没有修过,把电机泡到无水酒精里加电,电机不会短路?

换相器=电刷?

网友J:
引用 楼主:
那机器修好了!!这晶体管不是控制电机的,是控制喷头的,这机器是喷头坏…… 后来修好了,维修区发了第一 ...

这机器是喷头坏…… 后来修好了

喷头是什么故障,堵塞?可否介绍一下子是怎么修好的(换喷头?)?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机器是喷头坏…… 后来修好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33975-1-1.html    帖子在此

网友J:
上传这个对管的详细性能参数,日本三洋公司的高速开关管,其中2SC5887可以直接与2SC6082互换,2SAA2098暂无国产货。

不知何故,2SC5887-ISC.pdf这个文件就是传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上传这个对管的详细性能参数,日本三洋公司的高速开关管,其中2SC5887可以直接与2SC6082互换,2SAA2098暂无 ...

  很多时候看数据都是可以代换的, 但是换上去后晶体管发热严重 原配的山热片根本顶不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很多时候看数据都是可以代换的, 但是换上去后晶体管发热严重 原配的山热片根本顶不了。

除了电压、电流、放大倍数、功耗以外,最重要的是频率特性参数,即特征频率,长虹25GW/EQ空调电(脑)源板上的开关管代换就是一例,除了原型号BUL310FP以外,就只有日本新电元的2SC4581可以直接互换,其余的管子(彩电电源开关管)都不行。

网友:
修修就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J:
除了电压、电流、放大倍数、功耗以外,最重要的是频率特性参数,即特征频率,长虹25GW/EQ空调电(脑)源板 ...

对!现在很多家电里的晶体管 不是看数据就能简单代换的。

网友:
配图蛮好看的

网友K:
  我认为楼主应当找一找驱动功率管损坏的真正原因,不能一损坏就直接换管,这样可花不来,我用EPSON打印机觉得质量还不错,尤其是喷嘴与墨盒分开的这种,打印耗材的成本要比HP之类的低些,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坏过。倒是大幅面的某品牌机坏过几次,维修费用花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认为楼主应当找一找驱动功率管损坏的真正原因,不能一损坏就直接换管,这样可花不来,我用EPSON打印机觉 ...

机器已经修好!请移步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33975-1-1.html 查看后续   此贴原发生活区,后转维修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