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小白请教一下这两个元件的区别及作用。

楼主(2012-06-11):
作为一名无线电爱好者,没有DIY过一个完整的收音机可能会配不上这个称号。最近闲着没多少事就想用CXA1238做一个FM的收音机。但有个零件找不到,发帖求科普
就是缺这个东西,这个是从一个正常使用的SONY小收音上拆下的。在原理图上的标号是CF3,2只脚

而手里的破收音机板上全是这样的。全部拆的话能有十几个吧

我的问题是:可以把下面三只脚的CF2把中间的脚掰去,代替最上面的CF3吗?

网友:
中间脚不能少,试用的话用一个边脚加中间脚.看行不行.

网友A:
两个脚的10.7MHZ晶振,大多串联在中放管的发射极回路,作用是晶振在中频频率处交流阻抗最低,以得到大的增益,当信号偏离中频频率时,交流阻抗变大,增益下降而消除干扰!
三个脚的滤波器,作用是代替工艺复杂调试麻烦的传统LC中周!

网友:
理论上应该可以用三脚的代替两脚的晶振,试着把输出脚悬空或者接地试下!不过俺没有试过

网友:
接二脚.中间接地,其它任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脚的10.7MHZ晶振,大多串联在中放管的发射极回路,作用是晶振在中频频率处交流阻抗最低,以得到大的增益,当 ...

可能是10.7MHZ的陶瓷滤波器,代替调频的中频变压器
陶瓷滤波器有2端的也有3端的

网友:
三个脚的那个只用地和输入或者只用地和输出都行,不知道用输出和输入两个脚行不行。。。

网友:
国外的用中周的多

网友:
赞同8楼,是陶瓷滤波器,不是晶振!三脚的和两脚的不能互相代替的。两脚的是带通或带阻特性的,三脚的有耦合作用的。

网友:
试试中间脚接地,另外两脚并联。

网友:
两脚的一般就是鉴频器,国产机器用LC鉴频器的比较多,进口sony机器用陶瓷鉴频器的比较多。

网友:
陶瓷鉴频器幅频特性(2脚):
陶瓷滤波器幅频特性(3脚):
看出是不同的两个元件,我曾经试过,3脚的代用2脚的,效果很差。
官方pdf:
里面有用到谐振电路代替陶瓷鉴频器的。

网友(2017-01-23):
这个东东没用过,记得以前装过一台黑白电视机,用过一个“声表面波滤波器”。

网友:
曾经用电视机伴音中周改过,但立体声不行,刚开始有过立体声,后来就没有立体声了。这样,具体数据忘了。

网友:
三个脚的是陷波器,两个脚的是滤波器,都是让10.7信号通过,其他频率不通。

网友:
总感觉两个脚的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