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30伏升压电路

楼主(2012-06-13):
准备做电视高频头收音机,为此先做30伏升压电路。
网上搜到的电路,原图没有4700p电容。
变压器是去毛机充电电路拆机件,匝数不详,各绕组电阻及接线图如图所示
开始实验时未接4700p电容,输入电压3.71伏,电流21.8毫安,功率80.878毫瓦。
输出电压36.3伏,电流0.84毫安,功率30.492毫瓦。转换效率37.7%。不知这样算
对不对。
未加电容,三极管b,c波形
此时的问题是输出电压较低,或带负载较重时,电路不易起振,另外转换效率较低。
在可调电阻两端并联一4700p电容。
测得输入电压3.9伏,电流9.1毫安,功率35.49毫瓦。
输出电压36.8伏,电流0.86毫安,功率31.648毫瓦。
转换效率89.2%
可见效率有了较大的提高。
加电容,三极管b,c波形
输出电压波形
面包板
输出电压
调节可变电阻,最高电压可达60伏。
输出电压纹波
下一步准备将纹波再减小一点,
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用普通变压器做电源

网友A:
8050的耐压好像没60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50的耐压好像没60V吧。

短时间调到60伏没出问题,长期工作30多伏就够了。

网友:
输出40V,然后稳压到30V,有专用稳压管的。

网友:
不错的实验,学习了,顶一下!

网友:
效率可以这样计,加电容增加了反馈量,使效率提高。波纹大,增加一级滤波,或者进行稳压,都可,30伏电压要稳定,否则,频率不稳

网友:
输出电容后面再加入一电感滤波

网友:
加电容增加三极管的开关速度,损耗下降,效率提高。
调谐用,还是稳压好一些。

楼主:
用10k电阻和0.1u电容组成rc滤波器,加在输出端,纹波中的尖峰没有了。
未加rc滤波
加了一级rc滤波

网友(2012-10-18):
楼主的472肯定需要的,开关电路一定要让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那就要强激励,你用可调的话电路就在线性状态振荡,谈何效率?都在8050那里耗掉了,还会烧8050.调压建议不要调节B级偏置激励,那里你调节电压超过40V测试效率到最高,然后在输出机引入稳压取样电路,去控制8050B脚.另外.毛刺肯定有,现在引入稳压再看波形会好很多,再加2级π型滤波,电子滤波后,纯净的30V就可以用了.

网友:
这个完用是利用8050的Vceo限制输出电压的.

网友:
这是用的什么示波器啊

网友:
这个电路很多文章都登过,本人也试过,效果一般,电流使用要求不是很高的话还可以,效率太低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