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长天线串并联问题

楼主(2012-06-16):
家里环境优越,对面六楼能上平台,架了3根天线,两根60米,一根30米。其中30米的专门用来收听短波。

两根60米的很好,矿机达到50毫安。后来干脆喇叭直接并二极管,省了矿机了,照样哇哇响,两个喇叭分开放,成立体声了。

早听说长天线好,就想将两根60米的串连成120米的,再串30米的,达到150米,可能巨好吧。

串联必须在远端完成,于是费劲登上六楼,将两根60米的端头连好,满怀希望下楼进屋,听喇叭还是哇哇响。将其中一个天线头断开,接到一个喇叭上,突然无声,以为接错了,仔细查对无误,换另一个头,仍然无声。按道理,两个头都是120米的端头,岂能无声,真是见了鬼了。

没办法,只好仍然将两个头分别接两个喇叭,哇哇哇的立体声。

将两个头并联成一个头,接一个喇叭,特响,有砰砰声,手摸膜面震动明显。

两根天线几乎等长并行,相距几米。在远端连接成一根长线,但是无声,太奇怪了,难道相位相反完全抵消了信号?

看过许多有关矿机天线的文章,未见提到此现象。

另外,30米天线收短波效果明显好于60米的。两根60米的独立天线在近端并联,效果提高不明显。

串入30米的,仍然跟接入独立的30米天线效果相同。

这种现象不知是个案还是正常,望企望长天线的注意了。

网友A:
天线并不是越长越好,只有天线长度等于1/4波长时效果最佳.60米的天线对应的最佳波长为240米,折合频率约1250kHz.,30米的天线对应的最佳频率应该是2.5MHz.
另外天线也不能用简单的并联或串联来增强效果.

网友B:
出图说明吧、看看究竟怎么个接头法儿?
    文字看着不好理解、有的句式缺主语、不知道具体指的谁?说的哪一端?怎么就接俩喇叭?怎么就可能立体声了?
好像不可能的吧?

网友:
两个喇叭依然是单声道,不是立体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楼主说的这长线天线就真的这么好呀,像个信号源啦,在一根天线上就检波出50mA电流啊,俺也想试试,这根天 ...

关键是本地要有强台。对面六楼顶。30米水平线30米引下线至二楼。0.75平方普通塑皮多股线。现在不足50毫安了,电台功率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图说明吧、看看究竟怎么个接头法儿?
    文字看着不好理解、有的句式缺主语、不知道具体指的谁?说的哪 ...

其实前面说过“喇叭直接并二极管”。装过矿机的大都知道,最简单的矿机就是二极管直接并在耳机两端,两端各接天地线。缺点是混台。我这里有一个强台,不用耳机,就用低阻10吋喇叭,两端并二极管,一头接天线,一头接地线,照样很响。两根天线,各带动一个喇叭,成为独立的两台矿机。喇叭位置拉开一定距离,在耳朵两边,听起来声场有一定立体感,播音员就在中间。当然不是真正的调频立体声效果,因为信号源不分左右声道。

    说低阻喇叭直接用在矿机上,不经过阻抗变换就效果很好,有人可能不习惯。但是有强台的地区真的可以。

天线串接,两根变一根,也很好理解。两根天线在空中,几乎平行,离你而去,当然有两个独立的远端端头和两个独立的近端使用端。将两个近端头连接,就是两根天线并联。成“V”字型。      要想串联成一根长天线,必须将远端连接,成倒V字型,只使用近端其中一个端头。   我要介绍的就是用其中一个端头却完全无声的奇怪现象,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坏了我的长天线之梦。据说那个老外的天线长度有几公里。

   图就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并不是越长越好,只有天线长度等于1/4波长时效果最佳.60米的天线对应的最佳波长为240米,折合频率约1250k ...

正是根据这1/4波长的说法我才想长天线。我的强台700千赫左右,波长500米左右,四分之一就是一百米左右。120米正好可以。结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其它试验没做,起码二极管直接并喇叭不行。

网友A:
120米要成为一条直线才算,转弯抹角就不好计算了.引入线也要算在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0米要成为一条直线才算,转弯抹角就不好计算了.引入线也要算在内.

可能吧。绕成一圈再长也不是半波、4分波长吧。搞个八分之一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