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STK4182小型功放

楼主(2012-06-18):
很久以前有个别人被砸烂的爱华990主机不要了送给我了,一直没舍得扔掉,这几天利用星期天休息,拆点东西做了个小功放  MP3面板贴纸还没贴,在考虑要不要把面板喷漆,喷漆之后还准备把爱华990机上的商标弄下来整上去。前几天发过贴想在MP3板上找不受音量控制的输出点接电平显示,也没找到,当时是考虑不用音量电位器,直接用MP3板上的音量控制,不过我接音箱试机时觉得MP3板的电子音量控制在夜晚安静时小音量控制不太完美,后又加上的电位器。旋钮也是爱华990的。但是实际实验装电平表时,面板和功放板距离太近,表头装不下,装偏点又不好看,暂时取消。
变压器  ,散热器,滤波电容,继电器是爱华990里的,MP3板和外壳是才在淘宝买的,因为以前就有打算利用爱华里的变压器,所以去年在淘宝买其他配件时买了个4182拆机板。
MP3解码板买的是12v供电的,考虑到板载7805发热问题,我加了级7808,现在板子工作基本无温度。
散热器下面还有块特意 利用家里老零件做的扬声器延时保护电路管子是铁壳3DG6两个,铁壳3DG12一个。1N4148在烂电路板拆的。延时我取得是3到4秒,保护部分我试验了下灵敏度也不错。
第一次发这种贴,图片有点乱,保护电路我简化了下,R1,R6合并输入只做其中一路,功能还是一样的。

收音机天线暂时没找到合适的,暂时先用软电线代替。

滤波电容是2个爱华990原机50v/6800微法,虽然这两个电容到现在20多年了,音量从最小开至最大,只有极其轻微底噪(不是交流声),可以说是没有,比较满意。接我的sony,pioneer组合机音箱效果都是杠杠的。sony音箱的低音效果好,pioneer的中高音优秀点。现在不玩落地大音箱了,家里没这样的存货了,准备啥时间到战友家里去试试接落地箱,看看效果。另外再说下解码板收音效果,同样的天线,灵敏度比我现在用的还是专门调频高频头的收音效果还好,实在有点想不通。对解码板唯一不满的是,读卡,读u盘,收音时都有几种音效处理,AUX时没有音效,只能在电脑上处理。

本来考虑开散热孔,后来经过长时间测试,变压器基本基本上比室温高几度,散热片因为比较庞大,温度都很低,所以暂时没开散热孔。

补充内容 (2012-9-5 15:48):
表头也完工了,也加装散热风扇,拉杆天线。

网友:
密封盒子散热不好

网友A:
原板子切割
旧vcd壳装妙

楼主:
本来考虑开散热孔,后来经过长时间测试,变压器基本基本上比室温高几度,散热片因为比较庞大,温度都很低,所以暂时没开散热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板子切割
旧vcd壳装妙

当时爱华990机器送给我时,板子就断成几块了,我就看过很久,功放部分不好单独割出来,要是好弄也不放真长时间了,早改造了,呵呵!旧VCD壳子,我有大点的,嫌碍事,本来就想弄小点,小型的壳子我还没有,所以淘宝买了几个这样的小型盒子。

网友:
一为省事省心
二为尺寸标准

网友:
我来看热闹

楼主:
准备过几天闲了,再折腾个STK4120,打算用闲着的黑白电视机变压器供电,MP5解码板,驱动车载7寸屏,给小儿子看动画片,结构正在构思中。

网友:
STK类的声音还是不错滴!

楼主:
经过对比我家里的SONY,PIONEER小箱子效果,在矿坛ID老上海朋友那里又买了对和我家里一模一样的PIONEER小箱子,现在天天用它来听会调频台,呵呵。

楼主(2012-09-05):
调整大小  个人认为已经完美完工。天线,表头,散热。唯一不足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风口网罩,暂时是两个孔,进出风都是在后背板,进出风风道也比较合理,

楼主:
照相的原因,表头显得曝光有点过了,表头背光很暗的,照出来咋成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漂亮哦,

谢谢

网友:
PHILIPS数字收音,MP3播放, 功放一体机, 用起来方便

网友C:
我前几天也花35元在垃圾佬那里收了一部老爱华组合主机,今天杀了。看来我也要模仿楼主搞一部功放玩玩了。还有就是爱华的箱子我有两对,主机好的还有一台,发现爱华的箱子用车机推低音出不来,用原主机低音就很震撼,我的车机用的17a的电源,按理说电流应该够啊。迷茫啊,难道是6欧的箱子用4欧的车机推阻抗不匹配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前几天也花35元在垃圾佬那里收了一部老爱华组合主机,今天杀了。看来我也要模仿楼主搞一部功放玩玩了 ...

爱华机的BBE,T-BASS功能的确做的很不错,不信你换个其他牌子主机一样,也达不到原机效果。爱华曾经是随声听市场里的老大连他的大股东SONY都不敌,日本机里爱华是出了名的低音效果好,sony也可以,爱华当年就凭这个特色而且价格在同类日机里还最便宜而畅销中国。不过这个音效被很多所谓追求HIFI的人士称之为味精味过重,先锋和建武,松下,JVC低音就没这莫强烈了,每个人对听感都不一样,就看你喜欢何种音色了。

网友:
自制飞利浦音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爱华机的BBE,T-BASS功能的确做的很不错,不信你换个其他牌子主机一样,也达不到原机效果。爱华曾经是随声 ...

看来我知道答案了,看来爱华是大家评价的味精味儿了

网友:
做的真不错以后再做功放可以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我知道答案了,看来爱华是大家评价的味精味儿了

网友D(2014-12-03):
我有个功放  不受音量电位器控制的 的 底噪    很烦人 有没有办法解决  是不是滤波电容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功放  不受音量电位器控制的 的 底噪    很烦人 有没有办法解决  是不是滤波电容失效了

首先判断是低频交流噪音,还是高频兹兹噪音,情况不一样,处理方法也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首先判断是低频交流噪音,还是高频兹兹噪音,情况不一样,处理方法也不一样。

嗯 这个 如何判断呢?我的是 2.0的 有源音箱,右声道像电视收不到台时候的 沙沙声,这个应该是高频 吧!左声道(主箱)是哼声夹杂着沙沙声,然后不接音频线 旋转音量旋钮 是不能控制这个 噪声大小的!!请教一下这噪声分别出现在哪里?

网友:
STK我在本地回收店发现一台小日本AKAI 雅佳 的。要价80.功能正常。少了一个旋钮盖而已。可玩度高?能否入手?

网友:
AIWA的变压器是个好东西。

网友:
改天我也整一个玩我有4141和415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 这个 如何判断呢?我的是 2.0的 有源音箱,右声道像电视收不到台时候的 沙沙声,这个应该是高频 吧!左 ...

短接左右声道电位器中间脚对地,就可以区分了,不过沙沙声一般不是低频滤波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