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时两星期为将来的FD422(2E22)做的两头输出牛。

楼主(2012-06-19):
   采用了买回来N年时间的日本铁芯。是0。5MM厚的芯片。不过我个人认为只要是铁心的功率够大,这0。35和0。5的区别应该不大,0。35的只是铁损没那么大罢了,铁芯的长度是95MM。比96片短1MM。舌宽是29MM比96片的少3MM。先上两款铁片的图片。不是国标的芯片应该就是进口的了吧,呵呵
为这两套铁芯做的骨架,一来可以防火,二来可以减少窗口空间的浪费,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是非国标铁芯没骨架卖。
JS为了怕麻烦。直接那绳子卖给我的线。0。9MM直径绕次级的。 狡猾的JS卖给我的铜线。0。9.jpg
计算的结果怎么算也刚刚够绕得进去,谁知实际绕起来,计算的2700T直接可以绕到3600T。不知道是不是这计算公式不适合外国的铁芯?好有中国特色。
采用无接头绕法 绕的初级线0。27.jpg  已绕一层,并且采用无接点绕法.jpg
绕好后测试电阻
装上铁芯看看效果, 装上铁芯。.jpg
拿出以前高价买来的成品输出牛做一下对比 和很多成品牛的对比。买来的牛0。35MM.jpg

楼主:
做好后装了一下96芯的端盖。发现线包太大了,需要把多余的骨架边角磨掉才能很勉强的塞进去。
看来以后还是找一些国产的高品质铁芯算了,这段时间用进口铁芯做几头牛我受够了,光做骨架就做了一个星期多。
上面的变压器铁芯舌宽是29X55MM的。初级本来计算是0。27MM绕2700T结果绕到了3300T。次级140现在绕到了158T。
使用0。9MM线。采用5夹4绕法。

网友:
楼主辛苦,做成就有收获和乐趣

网友:
小平同志,手艺高超

网友:
真是好手艺

楼主:
刚才使用QS18A电桥测量输出变压器的电感。在所有档位调得最理想的情况下电感约33-----36H之间。灵敏度旋扭也是尽量大的状态(开过大指针不能归零)。最后使劲敲打电感的I片使其压紧后。好不容易将两只都控制在35。2H和35。7H之间。要求其电阻一致和电感一致 真的很难实现。我的牛牛测试结果比买回来的三对成品牛的电阻及电感的误差都精密一点。初级绕组电阻一只是221欧一只是223欧。差2欧。次级一致。均为0。934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好后装了一下96芯的端盖。发现线包太大了,需要把多余的骨架边角磨掉才能很勉强的塞进去。
看来以后还是 ...

玩胆机辛苦的算是绕牛了,但儿子还是自己的好啊。

网友B:
线框做的真好!不用耳朵听.一看就是好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胆机辛苦的算是绕牛了,但儿子还是自己的好啊。

谢斑竹加分。。那种痛苦没有绕过的朋友是很难想象的。因为开始计算时很勉强了,我不是每层垫纸,两层垫一张。谁知计算的结果也有错。原计划绕好了居然还有一半空间剩下来。
PS:输出变压器我想测量一下它的幅频特性。不知道这个幅值单位DB。是怎么回事?函数发生器输出的电压为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框做的真好!不用耳朵听.一看就是好声!

我觉得还是铁芯大声音才好。呵呵

网友:
乐在其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使用QS18A电桥测量输出变压器的电感。在所有档位调得最理想的情况下电感约33-----36H之间。灵敏度旋扭也 ...

qs18A测量电感那个损耗倍率开关你拨到那档?DX1、DX0.01、QX1。

网友C:
朋友好手艺。我前几天也制作一对,电感18H,漏感32MH,比值500左右。不知朋友的漏感是多少。我制作的是FU50单端3K:8.我用的电感表测量的,可能不准确,我看资料说在实际工作电路中测试准确,没有测试过。

网友:
能做牛,就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qs18A测量电感那个损耗倍率开关你拨到那档?DX1、DX0.01、QX1。

DX1挡,应该没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好手艺。我前几天也制作一对,电感18H,漏感32MH,比值500左右。不知朋友的漏感是多少。我制作的是FU50单 ...

漏感是不是将8欧端短路测量其3。5K端的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好手艺。我前几天也制作一对,电感18H,漏感32MH,比值500左右。不知朋友的漏感是多少。我制作的是FU50单 ...

不知道是不是我不会测量还是就是这个数值。居然有230MH。一只225MH。是你的10倍,
这问题不会是5夹4造成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DX1挡,应该没错吧?

嗯,没错,前年我也绕对5K的,96X50mm,37H,还没上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我不会测量还是就是这个数值。居然有230MH。一只225MH。是你的10倍,
这问题不会是5夹4造 ...

朋友是不是测量有误。我的漏感34MH就有些高了,我以前制作的有的最好到20MH左右。有个资料朋友参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是不是测量有误。我的漏感34MH就有些高了,我以前制作的有的最好到20MH左右。有个资料朋友参考看看 ...

明天我拿去厂里面测试一下看看是什么情况。如果说是偶合系数小的话绝对不可能。装上其他机试听效果也不错,和买来的对比,低频好一点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漏感是不是将8欧端短路测量其3。5K端的电感?

将次级断路测量初级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是不是测量有误。我的漏感34MH就有些高了,我以前制作的有的最好到20MH左右。有个资料朋友参考看看 ...

您的是什么参数和什么绕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我拿去厂里面测试一下看看是什么情况。如果说是偶合系数小的话绝对不可能。装上其他机试听效果也不错 ...

朋友初级和次级之间用0.几的绝缘纸,我用0.08两层。有些厚,下次用0.1的一层或0.05两层。可能漏感还要小些。我下次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是什么参数和什么绕法?

朋友看看。是这种绕法。

网友:
这种绕法漏感小些,但是非常费事。

楼主:
肯定是测错了。刚拿成品牛测量了一下。20H电感。漏感为182MH。不知是仪器问题还是我的手法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肯定是测错了。刚拿成品牛测量了一下。20H电感。漏感为182MH。不知是仪器问题还是我的手法问题

初和次的绝缘纸是多厚的。超过0.2就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初和次的绝缘纸是多厚的。超过0.2就不太好。

我用薄的A4纸。并且两层才垫层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薄的A4纸。并且两层才垫层纸

朋友,影响漏感一个是初次之间藕合,还有最好一层分两段,漏感要小些,你明天换块表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是测错了。刚拿成品牛测量了一下。20H电感。漏感为182MH。不知是仪器问题还是我的手法问题

朋友输出变压器测试结果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