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变压器最好?

楼主(2012-06-22):
       这是我和太原声达机电研究所的陈瑞明一次谈话整理,希望对发烧友理解音响用变压器有帮助,观点不一定都对,仅供参考。
          一、变压器的制作中,线圈的机器绕制和手工绕制各有什么优缺点?
         机器绕制变压器的优点是效率高且外观成形漂亮,但绕制高个子小洞眼的环型变压器却比较麻烦,而且在绝缘处理工艺的可靠性方面反不如手工绕制到位。手工绕制可以将变压器的漏磁做得非常小,其在绕制过程中能针对线圈匝数的布局随时予以调整,所以真正的Hi–END变压器一定是纯手工绕制,纯手工绕制的唯一缺点是效率低、速度慢。
         二、环型、EI型、R型、C型几种电源变压器哪一种最好?
        它们各有其优缺点而不存在谁最好之说,所以严格来讲哪一种变压器都可以做得最好。从结构上来讲,环型能够做到漏磁最小,但声音听感方面EI型则可以把中频密度感做得更好一些。单就磁饱和而言,EI型要比环型强,但在效率上则环型又优于EI型。仅管如此,其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你能不能扬长避短而将它们各自的优点充分发挥出来,而这才是做好变压器的最根本。
        目前的进口放大器中,环型变压器的应用仍然是主流,这基本说明了一个问题。发烧友对变压器的评价要客观公正,你不能拿一个没做好的东西作参考而说它不好。有人说环型变压器容易磁饱和,那你为什么不去想办法把它做到不容易磁饱和?而原本通过技术手段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不下足功夫或者一味地为了省成本,那它当然就容易磁饱和了。同理,只要你认真制作,EI型变压器的效率也是能做到很高的。
        变压器的品质好坏对声音的影响很大,因为变压器的传输能量与铁芯、线圈密切关联,其传递速率对声音的影响起决定性作用。像EI型变压器,人们通常觉得它的中频比较厚,高频则比较纤细,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传输速度相对比较慢。而环型呢?低频比较猛,中高频则又稍弱一点,为什么?因为它传输速度比较快,但是如果通过有效的结构改变,你就可以把环型和EI型都做得非常完美,所以关键还是要看你怎么做。
       不过至少可以肯定一点的是,R型变压器不是太容易做好。用它来做小电流的前级功放和CD唱机电源还可以,如果用来做后级功放的电源,则有比较严重的缺陷。因为R型变压器本身的结构形式不太容易改变,而环型和EI型则相对容易通过改变结构来达到靓声目的。采用R型变压器制作的功率放大器电源,通常声音很板结而匮乏灵气,低频往往没有弹跳力而显得较硬。
        三、变压器铁芯的硅钢片含硅量越大就越好吗?
        未见得,矽钢片含硅量的大小对变压器的质量影响不是很大,而有取向和无取向则和铁芯的型号有关系。其次,既使是同样型号的铁芯如果你工艺处理不好,那品质差别也是很大的,其差别有时甚至高达百分之四五十。
       好的铁芯而同样的材料其热处理和线卷绕制工艺十分关键,良好的热处理只需很小的10mA激磁电流就能达到15000高斯,而不好的热处理则可能要50mA的激磁电流才能达到相应的15000高斯,这二者之间的悬殊差别是很大的。从职业的角度来判断铁芯的好与不好,主要是通过激磁电流、铁损耗、饱和参数几项指标来进行综合性评价。
        四、环型变压器的带式硅钢片若采用了拼接工艺,是不是就意味着品质肯定不好?
还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拼接的断位头不易太多,因为多一个断位就多了一个漏磁点,所以接头点最好不要超过2–3个。制作工艺上凡断头拼接均要予先经过酸洗处理,但制造高档音响器材的环型变压器,严格来讲还是采用无拼接的矽钢片为最好,其工艺质量会更有保障。
        五、变压器中的硅钢片材料有什么讲究?
        由于硅钢在交变磁场中的损耗很小,所以变压器主要都是采用硅钢片来作磁性材料。硅钢片可分为热轧和冷轧两类,冷轧硅钢带由于具有较高的导磁系数和较低的损耗,因此用来制作变压器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的优势。热轧硅钢带的性能则略逊色于冷轧硅钢带。
        普通的EI型变压器是将硅钢板冲制成0.35–0.5mm厚的E型和I型片子,经过热处理后再插入绕组线包内,这类铁芯以使用热轧硅钢片居多(含硅量很高的优质硅钢片型号为D41、D42、D43、D301)。环型和C型变压器的铁芯则是采用冷轧硅钢带经卷绕而成形,其中C型变压器系经热处理浸漆后再切开制成。
         变压器的漏电感是由未穿过初、次级线圈的磁通产生的,这些磁通穿过空气而自成闭合磁路。增强变压器变压器初、次级间的耦合密度可以减小漏感。良好的变压器其漏感应不超过初级线圈电感的1/100,高保真Hi–Fi用的胆机输出变压器则不应超过1/500。
          判断音响用变压器硅钢片质量高低的重要参数之一是硅钢片的最大磁力线密度。常用的几种优质硅钢片型号如下∶D41–D42,最大磁力线密度(单位–GS高斯)10000–12000GS;D43,最大磁力线密度11000–12000GS;D301,最大磁力线密度12000–14000GS。

网友:
叙述很详细,有参考价值

网友:
“二、环型、EI型、R型、C型几种电源变压器哪一种最好?”

  千万别用C型铁心!
1.变压器书上说:”我国C型铁心 接近 世界先进水平“_”接近“到底是什么水平?
  到哪里去买 世界先进水平 的C型铁心?
2.用C型铁心制作的变压器漏感太大,对周围电路影响很大,除非您对电磁兼容不在乎。
3.长期连续24小时以上使用过热(100个里面有很多,20多个烧坏冒烟,还是按上限设计的,绕线多)。
4.调好的无噪声的变压器,过一段时间后,有好多由于内应力所至,间隙大了,产生噪音。
    俺的一批产品就栽倒在C型铁心制作的变压器上啦,换EI型叠片的就好啦,所以致死再也不用C型铁心。

网友:
在音响方面,个人而言,我选择EI型与R型。
C型我不会用于音响,我一般用它做逆变器。
环形我一般不用的。

网友:
学习…喜欢E型变压器。

网友:
进口功放中用E型铁芯的变压器较多。

网友:
有个音响用C型变压器,幸好没用

网友:
”最好的变压器“应该是一个伪命题

实际上”最好的变压器“是不存在的

网友(2014-05-17):
我有一个C形芯变压器,截面是52.8mm*85mm,在初级220伏输入绕组是135匝,空载输入235伏时是115毫安,245伏输入时是196毫安,用耳朵贴在变压器上才听到一点交流声音。用公式计算一下磁通密度是1.85T,这是我遇到过最大的磁通密度变压器了,拆过好多大大小小进口环形变压器,厂家磁通密度实际只用到1.5T,如果加大磁通密度到1.7T就会叫得很大声,各位手工绕过环变的应该有体会。

网友:
应该说各有各的取向吧!没有哪种是最好的,只有针对性的说哪种最适合!

网友:
c型变压器恐怕是国内厂家缺德无才给搞垮了。我订货变压器都是提技术指标的,输入直接就240伏 激磁电流占比《=15%,厂家立刻气愤,做得到下单,做不到走人。考核就简单了

网友:
各有各的取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