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删除联想 IBM 等品牌机的HPA隐藏分区

楼主(2012-06-24):
如何删除联想 IBM 等品牌机的HPA隐藏分区
其实绝大数品牌机和笔记本的一键备份\还原功能存放备份所用的硬盘空间,一般用户是看不到的,用一般的工具也无法访问到,就是在BIOS里也识别不到这部分容量。因为他们使用的是“HPA”技术隐藏的。如果你想删除联想HPA隐藏分区,可使用DOS下的HPA工具。
HPA的使用参数如下:
HPATOOL [/COMMAND] [/HDDx]
HPATOOL [/TYPEID xxx(m)/(g)] [/HDDx]
/?                --For Help
/TYPEID xx(m)/(g) --Build HMPT & (LEOS) PART TABLE According to TYPEID.
/INIT             --Build HMPT & (LEOS) PART TABLE According to Setup.TXT.
/CLR              --Clear HMPT & (LEOS) PART TABLE == Release HPA for User.
/VIEW             --Display All Records in HMPT & (LEOS) PART TABLE.
/XF (/SY)         --Build Flag for XF(XiaoFei) or SY(ShangYong).
/HDDx (default HDD0) (x=0-7) select which HDD you want to install .
if 1 HDD (include SATA) linked , you can Only type /HDD0 or use DEFAULT
if 2 HDDs (include SATA) linked , you can Only type /HDD0 or /HDD1
The number x is decided by the sequence below:
    IDE Channel 0 Master ,Channel 0 slave ,Channel 1 Master, ...,
    ... Channel 3 Master ,Channel 3 slave.
别外还有一款DOS下的“ULOCKHPA”使用参数如下:
ULockHPA [-U | -D]
-U   --> UnLock Hidden Partition
-D    --> Delete Hidden Partition
别外还有一款“MHDD”,使用MHDD的nohpa就可以删除掉HPA分区

相信IBM 联想电脑的系统还原功能都是用这个隐藏分区做的,删掉它!

如果找不到顺手的DOS工具,
使用深山红叶dos工具箱
其中有硬盘工具,下面的hpa命令可以清除
命令:
HPA /CLR 清除
HPA /VIEW 查看隐藏分区

网友:
隐藏分区其实还是有点用的,占用不是很多,能不删除就不删除比较好

网友A:
搞得太复杂了,启动diskgen,直接办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得太复杂了,启动diskgen,直接办掉了。

可曾试过????

网友B:
貌似在控制面板的磁盘管理里可以访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曾试过????

一直用diskgen删除隐藏分区,然后安装F11一键还原,最好在PE下操作,win下也可以。非常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在控制面板的磁盘管理里可以访问的。

磁盘管理中能访问到,但是无法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diskgen删除隐藏分区,然后安装F11一键还原,最好在PE下操作,win下也可以。非常好用。

可是HPA隐藏分区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HPA隐藏分区 ?

请教:
图中在磁盘管理中看到的最后一个分区,无法进行任何操作,我的电脑中无法查看,联想笔记本的,是否是hpa分区,按电脑的还原键就是从这个分区启动的,删除此分区后那个还原键就无效了,如果是就可以用diskgen删除,如果不是的话还请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
图中在磁盘管理中看到的最后一个分区,无法进行任何操作,我的电脑中无法查看,联想笔记本的, ...

使用搜索功能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283749

EISA配置是什么意思

EISA (Extended Industy Standard Architecture):扩展工业标准结构
  EISA总线:由 Compaq, AST, Zenith, Tandy 等公司开发。 接口卡的外观
  EISA分区是品牌电脑,特别是笔记本电脑中附带的一个特殊分区。一般位于磁盘的最内圈,是生产厂商给用户提供操作系统快速恢复所生成的一个分区。EISA是IBM独有的一键恢复,IBM 2004年以后就不在随机送光盘了,都是做在这个分区中了,这个就是传说的一健恢复
  EISA分区本质上是FAT32分区,它与一般FAT32分区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分区ID不相同。具体的参数现在已经没办法查找了,只能看有没有新的电脑用以测试。修改分区ID的效果就在于,底层启动系统可以读取,一旦无其他分区或者无其他操作系统的时候可以调用,但高级操作系统无法读取。这样既可以防止大多数病毒对分区进行的破坏性操作,也可以使恢复分区智能地进行引导。

  由于普通的隐藏分区比较容易被破坏,因此ThinkPadX31以后的 ThinkPad机型、部分联想、方正的笔记本及其他品牌的笔记本开始采用HPA(Hidden ProtectedArea,隐藏保护区域)来保存系统恢复文件。这种技术给删除隐藏分区带来了不小的难度,很多笔记本用户面对这种情况都一筹莫展。其实 要解决的这问题也并不困难。

HPA是什么?

      在ATA-5协议被确立以后,硬盘引入了“隐藏保护区域”技术(即HPA),通过用 ATA命令直接把硬盘后部的一块区域保护起来,不仅操作系统无法看到该区域,甚至连主板BIOS都无法读取处于保护状态下的“隐藏保护区域”。如果一块 120GB的硬盘设置了10GB的“隐藏保护区域”,那么在BIOS也只能检测到110GB。由于HPA的保护力度要大大高于“隐藏分区”。只要不用 ATA协议中定义的特别命令打开“隐藏保护区域”,就不可能用普通方法对此区域进行读写操作,ATA协议还定义了一些锁住保护区域、对保护区域加口令的命 令,进一步加强了HPA的可靠性和安全性。硬盘未被保护的区域,可进行正常的读写、分区、格式化,甚至低级格式化操作,而不会对“隐藏保护区域”内的数据 有任何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联想笔记本也有一个隐藏分区,因自己动手安装ghost系统,把原有的“联想一键恢复”软件搞没了,隐藏 ...

建议:
1.全用NTFS(包括C盘),现在不比10年前,离不开DOS.
2.删除隐藏分区,一样可以用它来做ghost备份.不要用一键恢复,手动ghost备份到那个分区.那个隐藏分区不怎么样.一键恢复也不怎么样.
3.EISA隐藏分区和GHOST系统中的ylmf.gho文件夹不是一回事

网友:
遇过,一联想台机,不知道是不是楼主说的这种情况。记不清了好象是只有一个C盘还是还有个D盘,总容量很小,比硬盘的实际容量小很多。试了好几个分区软件都不行,识别不出剩余空间,好像用diskgen也不行,最后winpm搞定。但好象是因重分区的原因,原来的东西都没了。记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