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打造一个500W多用电源

楼主(2012-06-25):
电源的技术含量不高,利用一些现成的元件,DIY一个玩玩,也很有趣。
DIY进行中,还没有技术指标,电路边想边改进。。。
先发一些图:

(未完待续)

网友:
不错,是用来给什么供电的,要这么大的功率

网友:
电容真给劲······
我那破电脑电源也就两三个大电容

网友:
还有图片没上?

网友A:
能到500瓦?因为线性电源的效率低,要考虑稳压范围的话一般都在60%或以下,这样耗散在330瓦以上,这散热片能行吗?

网友:
这变压器有850瓦以上?

网友:
功率不小,好像没有胆机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到500瓦?因为线性电源的效率低,要考虑稳压范围的话一般都在60%或以下,这样耗散在330瓦以上,这散热片能 ...

变压器的最大输出功率标称1kW(连续),次级电压:40.3V(8A) - 22.6V(12A) - 0V - 22.6V(12A)- 40.3V (8A), 16.2V(3A), 9.8V(5A) - 0V - 9.8V(5A),4.2V(1A) 。
您说得对, 线性电源的效率低。做成的电源输出功率不会很大,我期望能做到主可调分档输出:3 ~ 72V (6A),次固定输出:12V (2A),5V (4A)。
电路还在试验中,感觉线性电源的输出纯真,有劲。一不小心短路或碰线,火花,冒烟,爆裂,惊心动魄,呵呵,等做好了再上电路图。

网友:
电容阵列太杂。。不好看。。。变压器不错。。挺好看的

网友:
变压器的矽钢片是怎样紧固的?
线圈加铜箔屏蔽了!
铁心加矽钢片屏蔽了!

网友:
工频变压器多用整流电源可靠性还是比较高的,期待楼主的制作过程与各项数据共分享

网友:
水桶真好看

网友:
那变压器多大铁心截面积。看图能上3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