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玩STK3048+6153

楼主(2012-06-26):
端午节小假期没事,把多年前的功放板整理了一下,其中一块STK3048+6153(成品板)接上200W双32V环牛,重听这老板还真不错的,后又在功放板前面加上一块双电源供电的音调控制板,由于音调控制板的电源从后级供给,接地点不对产生的交流声费了点事,几经选择接地点后交流声消除,开大音量也听不到任何燥声。从4寸小箱到6.5寸再到8寸大箱,此板都推动自如,而推6.5寸、8寸以上的大箱效果要好很多,自我感觉可与那些千元级的成品功放比美。

网友(2014-08-13):
STK6153厚膜有100W左右,97年我用3个晶体管D个前级代替STK3048推STK6153,音箱是12寸珠江喇叭的高音为惠威SS1的,用CD枼《阿姐鼓》试其动态和猝发声音,其表现令人刮目相看,当时我用的晶体管为2N5551两个组成差分前级一个2N5401组成电压放大推STK6153,采用高低压供电方式防止功放出现削顶失真以挖尽STK6153的替力,前级正负50V后级正负30V,那块板还在乡下老家没有拆。等学会上图片再给大家瞅瞅了。

网友(2012-11-16):
上中专的时候折腾过这个板子,按照电子报上的文章改的,效果非常好,很值得DIY。

网友(2015-04-25):
引用 网友A:
很清楚记得有个双面板直流电压输入的3048+6153当时卖23元,那个大电阻是0.39欧的,不过当时觉得这东西的声音 ...

当时卖的板子 必须要改 改好的效果 秒杀3886

网友(2012-06-26):
diy的乐趣,找寻不同的声音

网友B:
这厚膜的声音很暖,我也有一套,但是高音略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厚膜的声音很暖,我也有一套,但是高音略淡

没错,自认为有点胆味。

网友A:
很清楚记得有个双面板直流电压输入的3048+6153当时卖23元,那个大电阻是0.39欧的,不过当时觉得这东西的声音无法听,比起3886之类都差很远,听起来很无力的感觉。

网友:
周日碰到几块原装先锋的块我没要【还用锡纸包着呢】

网友:
记得STK3048还用了半边做伺服

网友:
我也有2快板,不过没用了

网友:
这个是改装版
原版是绿色双面单板

网友:
我也有2快板 在睡觉

网友:
当年我在郑州商场13元一块,买10块。改装后音质很好,唯一缺陷就是功率太小了,追加功率管增大功率难度也大。

后来我把6153撬开,将功率管断开单独使用,修电视机用PNP行校正很好用,比如海信机纯平行校正用功率PNP管,为我带来了不少的效益。PNP高耐压高功率管不好买。哈哈

网友:
开始我们这卖30,后来15就卖了,音质不错,功率足够大

网友C:
这板玩过,感觉声音较“清”,味道比不上胆推场效应管K399 J113.
这板原来是用于哪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清楚记得有个双面板直流电压输入的3048+6153当时卖23元,那个大电阻是0.39欧的,不过当时觉得这东西的声音 ...

当年好像这板子满地都是,没有这玩意都不算发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玩过,感觉声音较“清”,味道比不上胆推场效应管K399 J113.
这板原来是用于哪里的?

这板子原来用于伺服电机做功率驱动使用的,后来是以洋垃圾身份进口到国内的,非常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