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迪文网友6Z4整流管鉴定记

楼主(2012-06-26):
阿迪文网友发布了一个“直热管”6Z4的帖子,网友热烈回帖,阿迪文网友执著将该管寄来要求鉴定(这种认真的态度值得充分肯定)。今天下午收到快递件,原计划请海版及几位天津网友一起鉴定,由于近日天津气候变幻无常,时而高温闷热,时而雷雨交加,所以就不劳各位大驾了。
阿迪文网友寄来两个上海6Z4,一个是要求鉴定的问题管,一个是同品牌的旧管,用万能表测试一下,问题管灯丝不通:
为了对比我找出一个全新的曙光6Z4,下面是三个管子的合影,左上海旧管,中曙光管,右问题管,除了曙光牌6Z4吸气环不同,旧管及问题管管壁有溅射的痕迹,其他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把两个6Z4管的阴极上端及下端分别对照,右边为问题管,看得出两端均有阴极筒,至此已经完全可以判定为旁热电子管:
再看阴极中间部分,问题管(左)阴极中段灯丝外露,灯丝的绝缘物已经烧毁:
阿迪文网友允许把外壳打碎:
阴极和灯丝看得更清晰了:
把吸气环和阳极去掉,看到残留的阴极和灯丝,以及云母片烧灼的痕迹:
结论:该电子管为普通的上海6Z4旁热式整流管,因为短路烧毁了阴极及灯丝。

网友:
执著的精神让人钦佩

网友:
这年头,有了硬道理,才能明白。
其实,也已经不是个技术问题了。

网友:
这种结构怎么可能是直热管。

不过这种阴极结构可以离阳极近一些,内阻低,

网友A:
本来一看就是烧毁阴极,简单之至的事情,非要装神弄鬼的说什么上海生产的直热式6Z4,当矿坛的人都是傻子哪?
   感觉着就是属于非普通青年和文艺青年的那种青年……

网友:
我就说了是标题党嘛

网友:
希望以后少一点这种发明家,不然,踢掉了屏帽的807会被发现为曙光厂生产的没有屏帽的807,断了一条腿的6N2会被发现为北京曙光厂生产的9脚管只有8脚,这有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一看就是烧毁阴极,简单之至的事情,非要装神弄鬼的说什么上海生产的直热式6Z4,当矿坛的人都是傻子哪? ...

比较较真而已~~无所谓啦~~
忘前辈海涵

网友:
白居不易 老师 的鉴定 细致认真、准确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一看就是烧毁阴极,简单之至的事情,非要装神弄鬼的说什么上海生产的直热式6Z4,当矿坛的人都是傻子哪? ...

本来一看就是烧毁阴极,简单之至的事情,非要装神弄鬼的说什么上海生产的直热式6Z4,当矿坛的人都是傻子哪?
   感觉着就是属于非普通青年和文艺青年的那种青年……

网友:
全凭老师,不厌其烦谆谆教诲

网友:
6Z4阴极烧毁并不是罕见的事情。

网友B:
知道鸡的屁是怎么上去的了吧,就这么折腾上去的。一个阴极烧毁的,报废的,接触过电子管的人几乎人人都认识,从俄罗斯到中国连续生产了40多年的旁热式6Z4电子管,偏要说成是直热式的。好在管子不大,邮费不高,鉴定免费。不过玩笑归玩笑,我很佩服阿迪文朋友这种认真的态度,虽然结果与其想像的相反,但他赢了,他赢得了人气。

网友:
这个儿感觉不是什么大事儿儿
隔壁还有画家搞滑甲 阿弥陀佛

网友:
就是这个烂贴,本人说了句不耐听的,还受到海板的警告,这次白版澄清事实了。
强烈要求也警告那个烂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知道鸡的屁是怎么上去的了吧,就这么折腾上去的。一个阴极烧毁的,报废的,接触过电子管的人几乎人人都认识 ...

「但他赢了,他赢得了人气!」
是的!他的确赢了!赢了一个对电子管毫无认识之悪名!何必呢!

网友:
白版的鉴定结论,令人信服。

楼主:
这件事我是这么看的。不知者不怪,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过来人看着很普通的事,初学者可能百思不得其解。电子管电路早已退出教科书,初学者无法学到系统的基础知识,只好到矿坛、胆坛求助,我们尽力提供帮助。对于初学者他们不仅需要理论,更需要实践。记得一个心理学家讲过,家长无论怎么和小孩说,点着的炉子盖会烫手,他都不信,如果你用一个有点温度的炉盖让他摸一下,感觉到确实很热,他就记住啦。这里我绝没有把初学者和小孩子相提并论的意思。

网友:
年青人对新鲜亊物好奇,理解。

网友:
我倒觉得没什么,这种较真精神值得学习,因为在天朝神马事情也有可能,不过这是技术论坛,不聊这种话题!

网友:
产品资料很明确,不必用坏管作鉴定。如果原件有残缺,也只能是废品。

网友D:
年轻人对事物再好奇也得在弄懂的情况下发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年轻人对事物再好奇也得在弄懂的情况下发言吧!

要是弄懂了!也就不会发这个言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但他赢了,他赢得了人气!」
是的!他的确赢了!赢了一个对电子管毫无认识之悪名!何必呢!

这位老师,说实话我从1997年诞生至今,玩了近2年半电子管,大街上小摊上淘宝网上不知买了多少本书,这两年都买了差不多都买了有8000多元的管子,还都是低烧,只烧过6P系列,也试着搞过这FU系列的FU19还没成功,(没成功的原因是没那么大的得高压),还从没烧过2A3,300b,845什莫的高级管,只是把郑国川先生曾发表在2010年的电子报上的在20页全直热10W胆功放和在40页,50页60页刊登的{精心打造的845单端}里外读个遍,在同他的计算思路自己在算一遍,还有同年出版的合订本有郑国川先生写的{胆机DIY全攻略}的整篇全文我都能大致把每节内容背个遍,那篇文章介绍的那款分体式300b,电路图我都能背着画下来,可是没有一本书说过电子管的阴极能融毁,甚至在今天中我之前我还不知道充汞的整流管能发出蓝紫色的光 !我想学点我容易吗我 求您别再说我问题幼稚了,拜托

网友E:
还有要重谢白版帮忙鉴定,让我学习了不少另问一句是不是如果通过整流管阴极与阳极之间的电流超过”极限值“就会使阴极融毁?但我看许多整流管,例如高州国营电子管厂生产的5Z2P型整流管只标出当板压=70V时整流电流大于等于125mA。这样怎莫确定最大正流电流??是用跨导来求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还有要重谢白版帮忙鉴定,让我学习了不少另问一句是不是如果通过整流管阴极与阳极 ...

无论是晶体管还是电子管,说的夸张点,只要是能过电流的东西,它的最大极限电流其实都是 受制于  制作的材料。 比如 同样 体积的 铜、铁、银、钨 四种不同金属 做成相同的器件。 所能承受的最大电流 就不一样。  因为它们本身的固有电电阻率 和熔点 就不同。 这都是 客观存在的。  比如银的 电阻率 很低,就是说 流过同样大小的电流在它身上产生的压降就很小,发热就小,所以能流过很大的电流;虽然钨的 电阻率 较大,但是它的熔点 很高,所以即使流过很大电流导致很大的发热,它也不会融化。  这只是简单的说说。实际中还有很多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无论是晶体管还是电子管,说的夸张点,只要是能过电流的东西,它的最大极限电流其实都是 受 ...

有懂了那莫一点 谢谢海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位老师,说实话我从1997年诞生至今,玩了近2年半电子管,大街上小摊上淘宝网上不知买了多少本书,这两年 ...

呵呵!岁数小,大家多帮帮他,他不懂就问也十分正常,不过已经深深地上了一祼,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位老师,说实话我从1997年诞生至今,玩了近2年半电子管,大街上小摊上淘宝网上不知买了多少本书,这两年 ...

这一位朋友!灯丝明明老早就已经烧毁不通了!这一点难道你不知道吗?还坚持说什么直热式灯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一位朋友!灯丝明明老早就已经烧毁不通了!这一点难道你不知道吗?还坚持说什么直热式灯丝?

十几岁的孩子,不知者不怪。肯定他的执着的学习态度,纠正错误的结论就行啦。

网友:
不懂就问,是很好的一种学习方法,支持!

网友:
如今十耒岁的孩子喜欢电子管的还真不多, 只是在自学, 精神可嘉, 因为书上没说到过阴极会烧毀....., 所以他就坚持要求白版鉴定, 这至少说明一点, 他还是相信矿坛的, 否则他真是鉴定无门, 请教无人, 我相信他的中学物理老师也许也无法回答他的问题. 我很钦佩白版认真负责的精神, 对小朋友友好的态度. 同时建议阿迪文小同学多学些基础知识,这对你有好处.
最后想说, 对初学者, 尤其是年青人多一份关心和宽容吧. 他们是矿坛的未耒啊.

楼主:
首先要纠正一个基本概念,跨导是指在屏极电压不变时,栅极电压的变化,引起屏极电流的变化。因此具有控制栅极的电子管才有这个参数。整流管为二极管,没有跨导、μ等参数。
整流二极管的整流电流与阴极(直热式灯丝)发射能力有关,其最高整流电压与反向峰值耐压有关,反峰压与整流电路有关。电子管手册一般给出整流管灯丝电压、电流,屏极交流电压(最大整流电压),直流输出电流,滤波输入电容器,屏极电源阻抗,峰值反向耐压,峰值屏极电流等参数。一般情况电流和电压不要超过手册给出的极限数值,由于电子管抗过载能力比较强,稍微超过一些也可以,当然电流加大压降会增加,对寿命也有影响,如果电压也超出,要求电流应适当减小,同时应加大屏极电源阻抗。
比如5Y3GT(5Z2P)电子管手册给出的参数为灯丝5V/2A(5V/2A),屏极交流电压2X350V(2X400V),直流输出电流125mA(≥120mA),滤波输入电容器20微法(4微法),屏极电源阻抗50欧姆(280欧姆),峰值反向耐压1400V(1400),峰值屏极电流(每屏)0.44A(0.36A)。下图是5Y3GT的曲线,可供参考:
另外,《电子报》的文章属于快餐类,更适合电器修理工阅读,实践东西较多,基础理论较少,由于出版周期短,其中错误很多,建议多看点基础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