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找找茬

楼主(2012-06-26):
下图引用自husk2012同学在本版:“征求下意见”里面的回复。再这里只是用这副图来解释下当前胆机在电路设计的时候出现的一个很大的错误!但悲哀的是没很多很多人还是没有发现错在那里了?!导致错误电路图频繁的出现,却没看到人来纠正这点!提示一下:开始的时候就已经错了,却不去改正那么以后所做的功课有用吗?

网友A:
图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在哪里???

回来看看就看到了

网友:
楼主是说的6J1那标错了么?

楼主:
不是!掉栅电压是选定管子的工作点,各有千秋不做评价!

网友:
水平有限确实不知道错误在哪,难道说指的要抬灯丝?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
楼主赶紧出来解释一下吧,听完就睡觉了

网友:
耦合电容?

网友:
我认为应该抬灯丝,6N8P的安全电压100V,6N3的是150V,其他不知!

楼主:
灯丝那是玄学的范围!这俩图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输入放大管栅极没有偶直电容,栅极与电位器滑动臂直连,电子管是高阻抗元件,栅极的静电电位与管子的工作状态有直接的关系!却把这么关键的一点接到经常要调整的音量电位器上面,更可恨的是还要用100K的电位器然后在并联一个470K电阻!简直就是放屁还要拖裤子!!我估计当初的设计初衷是要减少偶合电容的声染色,才取消的那颗偶直电容。对于现在无油不欢的油罐党们,连电源滤波都要使用大容量的昂贵油侵电容,怎么在输入级装个0.几个微法的电容你能破产吗?!!

网友:
看了高手的解答才知道事实!

网友B:
第一图是国内出版的一本电子管音响书上的插图,V2倒相管的屏极上第一个22K电阻和33UF电容不应该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图是国内出版的一本电子管音响书上的插图,V2倒相管的屏极上第一个22K电阻和33UF电容不应该有.

老汤还没睡!小心身体呀!

网友:
也发个图,字数补丁

网友:
都是浮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汤还没睡!小心身体呀!

眼皮已经打架了,回完你的贴关电脑睡觉,Good Nignt !

网友D:
吓了一跳,以为出了什么大事,2012图没错,也没有讲电容是油浸的,470K电阻图上看多余,实际应该加上,避免电位器接触不良造成工作点偏移。

网友:
功放管接成三极管用法,音质有所提高,输出功率会下降很多,而阴极单单又没有旁路电容,功率输出大部损耗在阴极电阻上,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说是不是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丝那是玄学的范围!这俩图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输入放大管栅极没有偶直电容,栅极与电位器滑动臂直连,电 ...

您说的都是错误或者不严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丝那是玄学的范围!这俩图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输入放大管栅极没有偶直电容,栅极与电位器滑动臂直连,电 ...

“输入放大管栅极没有偶直电容,”——————隔直电容

“栅极与电位器滑动臂直连,电子管是高阻抗元件,栅极的静电电位与管子的工作状态有直接的关系!”——————没有栅极静电电位这一说法的,应该是指电子管静态工作点;对于电子管静态工作点栅负压由自偏压建立的时候,栅极负偏压是由电子管电流和阴极电阻决定的,与电位器无关。

“却把这么关键的一点接到经常要调整的音量电位器上面,更可恨的是还要用100K的电位器然后在并联一个470K电阻!简直就是放屁还要拖裤子!”!——————————————并联470K电阻是为了安全,当电位器失效后,能使得栅极负偏压仍然存在,不会烧坏管子。

“我估计当初的设计初衷是要减少偶合电容的声染色,才取消的那颗偶直电容。对于现在无油不欢的油罐党们,连电源滤波都要使用大容量的昂贵油侵电容,怎么在输入级装个0.几个微法的电容你能破产吗?”——————————电压放大管前加隔直电容使为了减小前后级相互影响,当然也为了调声。

网友:
第一图的电牛输出电压标错 ,输出450v的直流,电牛输出交流才标出320v,显然是标错了,应该是400v以上才行,只看到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吓了一跳,以为出了什么大事,2012图没错,也没有讲电容是油浸的,470K电阻图上看多余,实际应该加上,避免 ...

  正解,目的在此。

网友:
   这个图就是大名鼎鼎的威廉逊放大器原理图,原理图当然不会考虑你的电位器接触不良的啦,那470k电阻不画上去按理也毫无问题的,但是既然画上去了就绝然不是脱裤子放屁的,实际上有了它才安全。你对这个电阻表现出如此反感,反而说明你...

网友:
学习了!从高人的回帖,学到了真谛。看来是侵了一把米!

网友:
都捏着半边充紧的,知道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图是国内出版的一本电子管音响书上的插图,V2倒相管的屏极上第一个22K电阻和33UF电容不应该有.

22k电阻和33U电容可以有!他是用来降低电压的。有存在的理由!

网友E:
我看啊,大家“上当受骗”了,楼主的目的是在吸引他人的眼球 ,这两个电路根本没有任何原则问题,下面就第一个电路做些说明,第二个就不说了:

欢迎交流,但是是不要骂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看啊,大家“上当受骗”了,楼主的目的是在吸引他人的眼球 ,这两个电路根本没有任何原则问题,下面就第 ...

请重点讲一讲D,没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