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6P3P推挽放大器

楼主(2012-06-27):
这是苏联《无线电》1970年第9期的介绍文章。
    放大器输出功率20W,非线性失真小于2%。作为电子管放大器的真实指标,这相当不错。
    输入灵敏度:BX1  ---  100 毫伏,BX2  ---  220毫伏。动态范围60分贝。频率范围30---15000赫兹。电源可以使用127V或者220V。
    变压器数据在表中,第一列为绕组抽头编号,第二列为匝数,第三列为漆包线规格,第四列为铁芯规格。
   (附原文介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俄文看不懂!要是英文的就好了

不懂俄文也没有关系的,只要能够看懂电路就是了:

楼主:
当年的参数都比较实在,不像现在国内产品,指标多半是虚标,可信度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现有几个问题:
1.该电路还是非常古典的 不过最终参数倒也可以(不过如果用今天一些顶级机器的指标相比 ...

1.该电路还是非常古典的 不过最终参数倒也可以(不过如果用今天一些顶级机器的指标相比的话 那是落后了).
   答,不是非常“古典”,而是“经典”。因为古典有陈旧的意思,而经典没有陈旧的意思,有的是“完美”不可随意改动的了。
2.输出变压器的初级线圈匝数竟然有3600匝,今天的眼光看来肯定是太多了(有2600都足够了),是不是那时候钢片质量不够好。
答,级线圈匝数有3600匝,这说明原设计者深知,输出变压器对重放音频的低频影响是决定性的,所以用较多额圈数,以获得足够的电感量来保证低频的重现。你的下面的话是武断的不科学的:“对电路今天的眼光看来肯定是太多了(有2600都足够了),。。。。。。”
3.屏压上了390,功率只有20W,是偏压太低的缘故吧?我做标准接法这个屏压下-28V差不多,如果是超线性接法 应该更深一些功率就上来了。
答,本电路是超线性推挽电路,不存在如果!——这是从廉栅的接法来判断的。所追求的不是最大输出功率,而是希望电路既具有三极管的输出特性与又有束射管的效率。
至于用负28V的偏置是否会截止,我没有试验,不知道实际怎么样,但是我们不必特别看中这点,因为:不截止就是甲乙类,如果截止了就是乙类。——这两种状态都是容许的。

网友B:
俄文看不懂!要是英文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俄文也没有关系的,只要能够看懂电路就是了:

谢谢楼上老师的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俄文也没有关系的,只要能够看懂电路就是了:

前辈真热心~~

网友:
感谢 60年代 老师 提供珍贵资料。
感谢 husk2012老师悉心解疑

放大器输出功率20W,非线性失真小于2%,频率范围30---15000赫兹  这指标 就是在今天来看也绝不含糊   现在有些 小窑的厂机,动不动就说 频率范围能到18~22K

  苏联人 研究电子管 还是比较深入的。

网友D:
如果自制,不要音调控制电路的话,可以去掉 第一个 6N2,直接从 第二个 6N2的 2脚输入信号

我看最后一图,输出变压器的 照片,虽然很简略,但是我本人感觉有点不像是EI型铁心。我觉得像是 双C(ED)型铁心。当然了,我也是瞎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自制,不要音调控制电路的话,可以去掉 第一个 6N2,直接从 第二个 6N2的 2脚输入信号

我看最后一图 ...

输出变压器铁芯规格为:УШ30X45,片子编号Э320,应该是厚度0.35的,暂时没有苏联硅钢片资料,估计是EI型的。
   这个输出变压器用料比较扎实,居然与该机的电源变压器是一样大小的铁芯截面积。

网友:
电子管机的频响主要由输出变压器决定,这使得频带很难展得很宽,如果搞双频带则频响就好得多了,虽然又产生一些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变压器铁芯规格为:УШ30X45,片子编号Э320,应该是厚度0.35的,暂时没有苏联硅钢片资料,估计是EI ...

我无法打俄文字母. y山30X45即E型铁芯舌宽30mm. 这里y后的字母表示铁芯形状. 好比大家用E表示一样.
下靣的一行俄文 p.........是"無缐電愛好者"的意思吧!

网友:
可调负反馈电路,不错!可以调整放大器的阻尼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个图上 那个晶体三极管的电路是干什么的

该放大器只有线路输入,如果要使用话筒输入,则可以用图4所示的电路,作为话筒输入的增音。

网友:
屏压—28V 6P3P基本就处于截止区了,这时屏流恐怕40MA都不到,能不能达到20W的输出功率还有待考量。栅压在—20V以下,屏流70MA左右还行。不知对不?

网友:
新手上路学习了

网友(2012-07-29):
这个很响,值得收藏。

网友(2020-09-01):
谢谢楼主的6P3P推挽电路图。

网友:
这种倒相电路调试时如果木有一定的技巧,或者木有示波器,不容易保持两臂平衡。新手慎用。

网友:
音调级竟然被大环路负反馈所包括?这种组合可是够“经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