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首台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2-06-28):
      通过近两个月的查资料、买零件、组装、测试,我的首台矿石收音机终于出声音了。虽然现在只能收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并且声音也不太大,但对我来说,已是很大的成功。
此处有一些疑问,按照帖子“求T725矿机用变压器接法示意图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79778-1-1.html”中的连接方法,我的耳机听不到声音。但是按照我上图的方法连接(左边电路的一端接引脚7、另一端接引脚1,右边耳机的一端接引脚7、另一端接引脚8),则能听到电台声。期间,我认真检查和测试了变压器的引脚,并没有错误。
        经验总结:(一)在本文的电路中,方框线圈是整个电路能量的来源。但是,现在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广播信号都不太好,城市里高层建筑多,农村则离广播台距离远,所以一定要把方框做得大些、线圈的匝数多些,可以的话最好能用丝包线。我一开始图省钱,用的电灯线,而且只有8匝,所以没声音。后来又绕了8匝,而且把耳机也换成了固定电话的听筒耳机才有了声音。
    (二)与平放在地上相比,把方框线圈架起来或者垫起来,线圈能接收到更多的能量,耳机的声音也更响。
    (三)如果第一次做矿石收音机无声音,要先检查线路连接是否正确(可以用连接方框线圈的两个鳄鱼夹与一节电池触碰,看看耳机是否有声音。由于电路中有只能单向导电的检波二极管,如果无声音,可以换下电池的正负极再试一下,还没声音的话,说明电路有接触不良的地方)、零件是否正常(这个最好在装机前做,不然有些零件需要从电路中拆下来才能检测)。如果检查都没问题,最大的可能就是方框线圈的问题了。
    (四)第一次试验是否出声音,对自己信心的建立非常重要,所以一定要多做功课、精心准备、认真检查,否则很容易放弃。第二次增加线圈后仍没声音,我都有了要放弃的想法,好在坚持了下来。所以,各个零件的购买尽量买大家推荐的、有成品的,等你第一次做成功后,再去自制或者用差的材料替代,则是另一回事了。
    (五)如果在城市,一般来说,家里阳台的信号是最强的。同时,线路用的导线尽量用铜导线,不要太细,不然电阻较大,会使能量在导线上的消耗增多。

楼主:
忘了论坛自动会在图片的右下角加上LOGO,看来以后要把文字写在图片的上方才好。

网友A:
1:不妨两股绕8圈试试。
2:靠近水泥柱试试
或许有惊喜的收获......

网友B:
做得不错。大环框是铁的吗?对信号有什么影响?

网友C:
蚊帐支撑杆中有金属吗?

网友D:
坛里有许老师做的电感计算器,计算一下电感,是不是落在中波范围

网友E:
第一次能有这样的成绩很不错,图做得很精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不错。大环框是铁的吗?对信号有什么影响?

大环框不是铁的,主要是塑料的,应该对信号没啥提升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妨两股绕8圈试试。
2:靠近水泥柱试试
或许有惊喜的收获......

您的建议很好,争取下次试试。我刚开始以为单股线比双股线好,早知道不拆开了,发现拆双股线也是个技术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蚊帐支撑杆中有金属吗?

支撑杆主要是塑料的,只有两个杆之间有个很小的金属圆筒用于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能有这样的成绩很不错,图做得很精美!

哈哈,谢谢前辈夸奖,争取下次做个更好的。由于开始不熟练,编辑图片动用了系统自带的画图工具、ppt和ps,发现比做矿机还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坛里有许老师做的电感计算器,计算一下电感,是不是落在中波范围

好的,去试试,争取不断改进。

网友:
这种玩法很值得学习,学了知识,更增长了知识与乐趣,好!

网友:
第一台矿机就做大环,而且成功收到台,佩服

网友F:
大环线圈做的好, 祝贺成功, 好象也不用天地线, 何不试试, 线圈再大点, 比如按凉台可容纳的尺寸

网友G:
恭喜恭喜!  有空把大环移到外墙的珠子边上试试 。。说不定有意外收获!

网友:
这是我在论坛中国,看到坛友做第一个矿机是这么认真,电路这么工整
加分,必须加分

网友:
很详细,很漂亮,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环线圈做的好, 祝贺成功, 好象也不用天地线, 何不试试, 线圈再大点, 比如按凉台可容纳的尺寸

我的下一步目标倒是希望能缩小线圈呢,线圈大了搬来搬去也挺不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恭喜恭喜!  有空把大环移到外墙的珠子边上试试 。。说不定有意外收获!

柱子得去一楼了,现在主要还是室内实验,毕竟大环太大,怕碰到熟人被问这问那的就不好了。

网友:
图文都非常好,支持!!! HY XHS-8-3-3我支持

网友G:
楼主的东东不错! 声音不大估计有以下原因:

1)你家信号不够强,你离电台太远了。2)你买的电线不是铜芯的,用吸铁石吸一下,看是否吸的住。(现代人真牛电线都可以做成铁镀铜的和铝镀铜的,技术活)。3)大环要远离金属物件和地面墙壁等,腾空最好。

有空看看吧。等你好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框的圈数是多少

大框是98cm*98cm的,用单股电灯线共绕了16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环还不到一米,书上说的是二米,28圈线圈,你的效果如何?

效果一般,只能收到“中国之声”,声音只是勉强能听清说什么。两米的环太大了,首先骨架就不好做,绕制和搬动也不方便。我这个98cm的,每次试听都要从客厅搬到信号最强的阳台,都感觉不大方便。最近还在做进一步改进,一是改用丝包线绕,二是电路改成了3DP场效应管的。目前基本快弄完了,到时会发帖介绍的,希望声音能变大些。

网友I:
啊有了实践就是好啊 卖出了第一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啊有了实践就是好啊 卖出了第一步啊

是啊,感觉第一步太重要了,基本上第一步成不成功,决定了以后能不能走得远。

网友:
学习,跟随楼主学习矿石

网友J:
用漆包线做天线可以吗,,漆包线便宜,可以绕很多很多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东东不错! 声音不大估计有以下原因:

1)你家信号不够强,你离电台太远了。2)你买的电线不是铜芯 ...

用吸铁石吸了下电线,确认是铜线。而且大环放置的地方,也是我用家里的一台收音机找到的信号最强的地方。看来主要还是家里的信号太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漆包线做天线可以吗,,漆包线便宜,可以绕很多很多圈·····

信号强的话用漆包线应该也可以,不过漆包线都很细,表面积比较小,对信号的接收能力不强,一般多用在磁棒线圈里。如果是绕制大环的话,为了能一次成功,最好用丝包线,用0.04*270股的丝包线就可以,我现在也正在重新用丝包线绕大环。

网友:
祝贺,回忆起我做的第一个收音机
当时可是兴奋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