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高频晶体管和开关管的区别?

楼主(2012-06-29):
二者能不能互换?如果互换,结果如何?谢谢

网友:
两者对特性的要求不一样吧。
对高频管的要求是低噪声,结电容小,截止频率高。
对开关管的要求是放大倍数高,饱和压降小,开关速度快。
高频管一般放大倍数不高。
在各自的最适场合,两者不宜互换使用。
互换使用,电路性能会降低。

网友:
               举个例子吧。

              都有些什么管。

网友:
没有特殊要求,可以互换。收音机管子可以用开关管代替,小功率中低速开关可以用高频管代替

网友:
互换可以,如3AG和3AK三极管。

网友:
开关管可以用在收音机的高低频电路里,高频管不能保证用在开关电路里能正常工作。

网友:
the difference is practically none, especially for a typical rf applications.

Most modern transistors are listed for amplification and switching applications.

网友:
按照我的感觉,一般特征频率在300M以上的三极管才称为高频管,市场上大部分通用三极管特征频率都在150M左右。在几十兆的频率下,通用三极管可以满足要求,高频管在这个频率的量级没有太大的优势。

楼主:
3Dk4d和3Dg12

网友:
开关管更好一些.

网友:
高频管主要指标是管子的截止频率参数,国产规定为300MHz以上。多作为高放、混频、射频、微波等电路中使用,国产小功率的此类管子与和它参数相近的开关管的界限不是很明显,基本可以互换。唯一的不同就是我们称谓的高频管一般都是线性放大管,而开关管的开关速率要高于线性放大管,因此只要截止频率够高的开关管就完全可以代用线性放大管,而在高速开关工作状态下的电路就不能使用线性高频管。至于管子的放大倍数的差别都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参数。

楼主:
呵呵,学习了,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高频管:的要求是截止频率,高频损耗小,线性好,工作频率一般不会超过截止频率.

天关管:主要是要求导通压降小,至于开关速度实际上就是频率特性,因为工作在强非线性的开关状态,要提高开关速度通常需要比较强的驱动功率,在开关电源中,由于集电级供电电压远远大于基极电压,所以即使Ib>Ic时也有较大的功率放大能力,开关频率可以大于截止频率,甚至接近特征频率使用.

网友:
这个主要看你的应用场合,如果你是用在收音机等 民用电子设备,也就是对可靠性以及性能要求不高的条件下,换句话说,也就是凑合着用,是可以互换的。之所以有这样的理论出台是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及以前,我们国内的电子工业并不是很发达,整体物资匮乏,晶体管价格偏高,能够提供的品种也有限,一般都是优先军用,军用的次品才给民用。  这样环境下出的电子书籍,很多时候都会务实的告诉读者可以用开关管替代高频管,因为在这个所述电路中,开关管确实可以完全胜任。。。号外的指出下,高频开关管可以替代高频管,高频管是无论如何不能替代开关管的。

在当代,可以供你选择的晶体管型号多的太多了,价格也下降了,但是在业余条件下,不可能做到百分百的使用原型号,这时候就可以酌情替换。

在家电维修等电器上面使用的时候,安全因素一定要放在首要位置,也就是尽量的不要做如此的替换,弄出事故也不是没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