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下,到底是胜利的表精度好还是优利德的表精度好?

楼主(2012-06-30):
前几天自己用两块不同品牌的全新数字表测试了一下,呵呵,真的不知道哪个准确了,优利德和胜利的测量结果差很多,是不是两个厂家校准仪器不同啊?为什么会差这么多?有朋友测试过吗?讨论讨论

网友:
价格也很重要.太便宜的机子想要求高精度.还是算了吧.

网友:
这两种表都不怎么样。

网友A:
讨论的前提:
使用方式相同(手持的还是台式的)?;
位数相同(显示的是三位x还是四位x?);
量程相同(同一档位,x1/2位的和x3/4位的不能直接比较);
采样周期相当(这涉及到显示的主观感受);
测试目标相同(这个不用说了吧?)。

网友:
优利德的值偏小是著名的

网友:
测的是什么参数?什么型号?什么价钱?差多少?有没有在误差范围内?

楼主:
优利德UT61E,胜利980+

网友:
一丘之貉,都差不多,很多数字表测量100的电阻基本上都显示99.8,这已经很不错了。我收的胜利四位半,里面用的居然是华姨的板子,测18K电阻显示17.92,我换了个排阻后,显示17.98。

网友:
用高精度的表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讨论的前提:
使用方式相同(手持的还是台式的)?;
位数相同(显示的是三位x还是四位x?);

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的

UT61E和VC980+都是四位半手持表

楼主:
我觉得这两块表都不错,而且都是厂家精心调整好的,我再想是不是厂家的校准仪器不同?

网友:
楼主的题目没说清楚,读数到底差多少,一点没提。UT-61E说明书上明明写着:电阻档,220欧姆到220K欧姆,准确度是正负0.5%+10,表本身是4位半,好吧,我们来计算一下,测电阻时额定误差内读数可能差多少。就测楼上说的18K电阻,假设电阻和表都绝对准,读数应当是18.000,现在假设电阻还是绝对准,表的误差到了-0.5%,读数就是17.910,少了90个字。胜利表也是4位半,电阻档精度是正负0.2%+5,假设表误差+0.2%,测那个18K电阻读数应当是18.036,多了36个字。这两个表测这同一个电阻,表的精度都合格,读数差别就有可能会有126个字之多!实际上,由于胜利表还有随机误差的+5个字,读数差再多一点,两个表也有可能都是合格的。所以,楼主你那两个表读数差到底多少?有那么多吗?就算差值远远超过131,也不见得两个表都超差,有可能一个超差,一个没超。

网友:
补充一点:就算两个表测量时的读数一字不差,也存在两个表都超差的可能性。所以,判断表是否超差,不能以两块表读数是否一致或接近来判断,应用已知准确参数的电阻或电压来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