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环境其实并非如想象的那么坏...

楼主(2012-06-30):
我的德生PL757在家里收听中波,除了几个本地台,就是一片噪声,即使放在窗口边也无济于事。十多年前买的,除了听听调频,没别的台有兴趣,就因为噪声是逐年增大。

刚才拿着它开着机,从家里走出去,出大楼门还不行,还是一片噪音,到了离楼宇大约几十米的小区绿化带中的蘑菇亭坐下,发现噪声明显减轻。

将频率调到621KHz,隐约听到隐没在噪声中的叽哩哇啦的广播声。这是黑龙江省台(好象叫龙江之声?)的频率,调整了下方向,找到噪声最小的那一点(正好是北方),终于听出来了:黑龙江台的朝鲜语节目!

七十年代时装过一台六管的外差机,能收到黑龙江台,不过只有17:05开始的朝鲜语节目才能收到,其他时间根本不行,这应该是机器本身的问题。现在上午就能收到,应该是发射台功率比从前大得多了,并且机器也可能比我那时候要好得多。

顺便补充下,这是在上海的闵行区收听的,住家前二十米就是一个工业园区,做恒流源实验时经常有明显的干扰观察到。

可见电磁环境在城市里并非处处恶劣,只要肯拿着你的机子去找合适的地方。这个地方并不远。

网友A:
钢筋水泥的东东越来越多,阻碍了电磁波的传播,在室内被衰减很多,相反,电源线上带来的干扰越来越多

网友:
人为的干扰台也不少.

网友:
总体来说,是差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觉得自家和邻家的电器(手机充电器类开关电路)发出的电磁杂散干扰尤为严重。

医院或工厂也可能是感染源

网友C:
到山上试试. 可以更多收到远程电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筋水泥的东东越来越多,阻碍了电磁波的传播,在室内被衰减很多,相反,电源线上带来的干扰越来越多

这个不是问题,只要一停电,各种弱台一起出现,与在室外没什么大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觉得自家和邻家的电器(手机充电器类开关电路)发出的电磁杂散干扰尤为严重。

还要加上家用电脑这类数字设备,干扰最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老乡的观点,俺住虹桥镇.

谢谢老乡回帖!虹桥那边的航空波段信号一定强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山上试试. 可以更多收到远程电台。

其实只要离开楼宇一定距离,就有很大改善。

网友:
前几天我们这边停电了两个多小时,忽然想起来听收音机,在室内听中波,台多了很多,而且底噪明显小了很多,几乎没感觉到底噪。收音机是德生的R308.

楼主:
这就对了,回到原始状态!

网友E:
能不能在室外,站在发射台与大楼之间,离大楼1/2波长,把大楼作为电磁波的反射体,而提高接收性能呢?

网友:
电磁污染越来越严重了。

网友:
在室内,不同地点效果也不一样,窗户边,没有电线的墙辺,效果要好一些,手机充电器,电磁炉干扰最大

网友F:
在上海的闵行区能收听到黑龙江省广播电台?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干扰那是相当的大

网友:
90年代在我们这里(广东江门,离HK有好几百公里),在四楼随便拉一条不算长的导线,用那块在广州8块钱买的“垃圾板”可以很清晰地收到几个香港FM台,现在的收音头比那块垃圾板好N倍,可是怎样调都不能收到一个,不知道现在香港的FM电台功率是不是调小了。AM就更不用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在室外,站在发射台与大楼之间,离大楼1/2波长,把大楼作为电磁波的反射体,而提高接收性能呢?

中波不行,大楼线长度一般都远小于1/2波长,做反射体很低效。短波也许可以,但墙体吸收严重,同样不宜。甚高频段可以利用大楼的反射,但气象状况不同传播路径变化很大,对收听效果影响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上海的闵行区能收听到黑龙江省广播电台?

您不信?可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