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关于石英钟机芯的问题

楼主(2012-06-30):
       在本坛某前辈给出的淘宝链接上,看到了一种日本丽声和台湾太阳等牌子的石英钟机芯,店主说,石英钟不能使用金霸王、南孚等碱性电池,说这些电池瞬间起动电流大,容易损坏石英钟电机的线圈。
       这一方面他为了推销自己店里的普通碳性电池,另一方面这种说法是不是有事实根据?
        我只知道,碱性电池比普通的碳性电池容量大,因而短路电流就大,同样的,在一定负荷下放电时间比普通电池长。

网友:
前些年,一位卖电视游戏机的小老板,向他问卖不卖光电枪,其说什么:“这东西能发出激光会将电视荧光屏烧坏了”,象这种蒙人的把戏,老百姓说就是蒙那些没查裤档的......!

网友:
俺家石英钟用5号1.5V南孚等碱性电池,两年换一个,至今十五年啦,走时准确。

网友:
现在都是万年历了;一次在朋友家借宿,到了半夜石英钟滴答滴答的声音很大,怎么也睡不着……

网友A:
南孚适合电流较大的场合使用,石英钟用普通电池就行,只要是正规货。南孚最适合石英钟的一个特点是不容易漏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孚适合电流较大的场合使用,石英钟用普通电池就行,只要是正规货。南孚最适合石英钟的一个特点是不容易漏 ...

同感,我的石英钟开始用的是普通电池,一天石英钟不走了,需要换电池,拿下来发现电池早已漏液,流的到处都是。后来一直用碱性电池,再也没有漏液。

楼主:
我感觉他说的不靠谱:
      1、电子石英钟的电机准确说是属步进电机类,工作电流仅微安级。(实际做过一个破坏实验,将一块不准的廉价指针电子表拆开,用自制1.5安,1.25~15伏稳压电源,调到1.5伏接入测试,线圈温度没有任何变化)。
      2、理想的电源,其内阻为0,但实际上实用化的各种电源都有不同的内阻。当然内阻小,短路电流就大。但石英钟的电机是经过集成电路“接入”电源---干电池的,即便集成块(电机)短路,电机(集成块)通过的电流仅毫安级别(两者同时短路的概率几乎就是0),我见过几个损坏的石英钟机芯,没一个是因为电机短路,多数都是因为质量低劣,机芯齿轮卡滞、集成电路损坏(开路)、及摔坏的。
      3、我家亲自实验,用某牌碱性电池,挂钟走了2年多还在继续走动,计时较准。而南孚电池,一年左右就得换,不换的话不定哪天,表的秒针就在抖动了;而且我床头用的两块石英闹表都是采用同牌号电池,也是2年左右换一次,也未见损坏。
      4、指针万用表的表头是用48号(甚至更细的)的漆包线绕制,在毫安挡瞬时过载一下(例如50毫安挡瞬间通过100毫安左右的电流),表头都未见损坏,那么电子表的电机线圈其直径比表头线圈大一些,更不可能存在所谓的瞬间起动电流大损坏线圈的问题。
                 无独有偶,一次在淘宝上看到评价电子式电度表(用机械式鼓轮计数器,用步进电机驱动)评价,说有计数器电机开路导致的电表不计数现象,呵呵,联想到,是不是厂家为了低成本采用酸性助焊剂,腐蚀断线圈接头所致,那么同样的,低价低质的石英电子表线圈会不会也是采用酸性助焊剂,导致的线圈被腐蚀断、或引发其他的故障。

网友:
只是一面之词,根本没有依据。
用碱性电池不会对石英钟造成任何损害。

网友:
我用过镍氢,镍镉充电电池未见石英钟损坏,只是充电电池自放电厉害,现在改用南孚了

网友:
我用三洋爱禄普低自放镍氢电池,走一年多毫无问题。

网友:
在石英钟里用碱性电是完全可以的,并不存在损坏机件的可能,并且碱性电池其容量大,比一般的碳锌电池耐用得多,虽然价格稍贵,但从使用的时间来看,完全合算。

网友:
不漏液是关键。

网友:
绝对以讹传讹

网友:
谁说南孚电池不会漏液?请看看我这个帖子吧。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2617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