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32运放直推2×6P3】

楼主(2012-07-01):
Explain :
           以前看见有用运放直推胆后级的电路,现在只是做了一些仿真试验,实际上是否可行,还请各位高手见过。不太懂多少理论分析,没法在技术上与大家讨论,纯作自娱自乐和学习,只求和大家一起开心...

      先上个电路图一:

    2×6P3的推挽需要运放U1、U2给出互为反相的信号,2运放在这里取同一输入信号,然后利用正相放大、反相放大的原理获得倒相输出,关键在于调整各自的反馈量来获得2个信号大小的相等,效果见下图二:

   在试验中发现:
1、运放直推2×6P3似乎不够力,在这个图里大概可得5瓦,改为推2×6P14就比较好
2、运放U1、U2的反馈电阻在同取为10k时,电路基本不须调整即可获得相等的倒相信号,但此时运放U1、U2已经是在深度反馈下没有放大作用,只单作倒相

见下图三:

网友A:
运放5532的工作电压范围宽,可上到正负22v,考虑各种因素,推动6p3有些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5532的工作电压范围宽,可上到正负22v,考虑各种因素,推动6p3有些不足。

实际运用应该要OPA2604+6P14就最佳搭配,但仿真软件里没有这元件...

网友A:
电子管需用电压推动,是否考虑高压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需用电压推动,是否考虑高压运放。

谢谢!我想也是的...

  OPA2604是Burr Brown公司为高性能音频系统设计的专用运放,具有超低谐波失真、低噪声、高增益带宽等特点。双路FET输入为OPA2604提供了更宽的动态范围,并且音质与双极型运放(双极型会产生更多的奇次谐波失真,而一般认为,偶次谐波失真比较讨好耳朵,如电子管的音质)相比更加耐听。一般应用在专业音响设备、PCM DAC系统的I/V转换、频谱分析仪、有源滤波器、传感器换能、数据采集等系统中。OPA2604的封装与引脚功能完全兼容通用型双运放。可以直接替代音频系统中的通用型运放,如4558,5532等。

主要特性
   低失真:0.0003%(1kHz)
   低噪音:10nV/Hz
   高压摆率:25V/ms
   宽增益带宽:20MHZ
   稳定的单位增益
   宽电源电压范围:±4.5~±24V
   可驱动600Ω负载

主要参数

网友:
运放的输出电压显得有点不足,用它来推功率管时有点力不从心。如果功率管需要的推动电压在10V以内则用运放完全可以。

网友:
建议放弃方案。

网友:
啊哦~~~要不还是先推6p1试试吧,5532应该是达不到6P3P推动电压~

网友:
我本人以前做过,用运放倒相 推6P1的推挽电路 。不用嘀咕 ,肯定能行。

您看看DRV134 这个集成电路。http://www.ti.com.cn/cn/lit/ds/symlink/drv134.pdf  这是专用的 单端转平衡驱动模块。
用运放模拟 这个集成块的内部电路 ,效果很好。
您说 输出电压低推不动 6P3P,可以在运放后面加一级 6N8P的推动级

网友:
这个电路没见过,理论上可行,推6P3P有些吃力。

网友:
曾经做过NE5532推6P1,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推6P14.就可以。

网友:
上下两个运放属于不同的放大模式,输入、输出阻抗完全不同。

网友:
用运放何不做成直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