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LM675T与LM1875T差不多,不知是否有人做过,说说感觉如何。

楼主(2012-07-01):
我有两块拆鬼子工业设备板,绝对正品,电路是否与LM1875T相同。

网友:
应该于2030差不多。

网友:
俺最早接触1875时,是1994年,从成都国办办事处买过两块,说是音频专用。那时还有3876.后来见到675看他PDF应该是工业用的。所以俺的观点,专物专用,就像LP和XJ.
一般发烧友有一个潜意识观点,少见的,型号古怪的,而且非常偏门的,最最关键别人不好找着的,第一印象从心里就觉得一定比常见的好。
您可以都试试,也简单。

网友:
我接触1875没有两年,我不敢说。

网友:
lm675失真比lm1875更大,但据说声音更暖。要注意lm675内部线路和lm1875不是一模一样的,lm1875对音频做过优化,但外部线路可以用一样的,请参考lm675的datasheet。lm675布线要很讲究,防止自激。你有兴趣可以试试。lm675算稀奇货了,在digikey上的售价比lm1875贵大约三倍。

网友:
都是那时的热门功放块

网友A:
其实都是电机驱动集成块,1875被人拿来做功放,说优化过那是假的,因为本意不是设计做功放的。好像LM35,几百瓦的大功率运放,本来也不是设计做功放的,只不过也可以拿来推喇叭,至于音质怎么样,就看玩的人喜不喜欢,会不会吹牛了。反正多烂的声音,有人吹,都可以说它很好听。

网友:
LM1875T官方定义就是音频用的, LM675T定义只是一个功率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都是电机驱动集成块,1875被人拿来做功放,说优化过那是假的,因为本意不是设计做功放的。好像LM35,几 ...

在国外论坛上很多人都有分析过,说有改动。真的改动没有我不知道,但是我有通过datasheet比较过,内部肯定不一样,电流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