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是否 支付宝付款会很卡 遇到过好几次了

楼主(2012-07-01):
刚刚付款一个盆友  花了我近一个小时 差点放弃 要去做饭了

如图
这个等待付款 其实是直接打款的 也能遇到卡  我ft

这个等待付款 其实是直接打款的 也能遇到卡主 我艹

这个等待付款 其实是直接打款的 也能遇到卡主 我艹

主动断线n次 换ip 还是类似

主动断线n次 换ip 还是类似

一个月以来主动断线n次 换ip 还是类似

到底是 支付宝的网站问题还是我的网络不好  南方城市 电信adsl2+ 联通光纤 都遇到过

网友:
从来没遇到过。。。。楼主重新装下系统看看,再不行就报宽带故障

网友:
是不是浏览器的问题啊,有的浏览器对支付宝支持的不是很好

楼主:
谢谢 浏览器10年用过很多个 从opera 到 ff  到km-ccf   核心不同都有2位数  现在流行非ie内核的 也不折腾了 主用opera
支付宝支持的少 下次再试试看

谢谢楼上提醒 明天问问isp客服 看来有点小众

不过看到 支付宝提示系统忙 觉得可能是支付宝的问题啊?

网友:
从装系统。。。

网友:
用过N多次支付宝,没遇到过。。。让支付宝客服帮你找原因

网友:
从没遇见这样的,可能是IE的问题

网友:
跟网络有关系吧。。。。《

网友:
今天还用过支付宝,没有楼主的问题 电信6M adsl   IE8

网友:
查查是不是有木马~~~

网友:
网络运营商的问题,每遇到这个情况  我就直接连手机3g上网,就不卡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用路由器了,并且当地网络封锁,然后用的路由是可以防封的。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你的数据被路由器重新打包了,付款时支付宝对数据的验证严格,检测到你的数据被重新打包过,所以不通过

网友:
前几天付款也是很卡,当时就慌了,要是钱下了却没记录,不就是红十字会了,还好,几分钟后,通知付款成功!

网友:
从来没遇到过

网友:
我这儿出现的是这情况。不知道咋回事,原来一直用的好好的

网友:
看到“请稍候”,那就稍候吧,结果几个小时还在”稍候“!我当场吐血  TMD!!!

网友:
我以前用360貌似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换用IE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