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双回路框机先搭试一个单回路的.

楼主(2012-07-03):
25CMX35CM的框用了约22米线还串了个22UH的共200微亨,匝间间距5MM配270P铜单连接收到4个强台。插入中波棒调到电感300微亨反只收到两个台,声音响度减半。这下对宿舍地点的接收环境心里有底了。

网友:
好!赞一个!加分!!
看样子像是半波倍压电路,把那只微调电容换成容量几百或一、两千pF的固定电容效果能好些吗?

楼主:
这个没试过,刚搭好是上图这样.但收不到电台,这里用1N60大管.后来换了另一种管半波检波,微调电容取消了才得收到四个电台.下面再上能收电台的搭接线路,简单多了.耳机用13K阻抗的.我只是想试试本地这尺寸的框能收多小电台再考滤做不做框机和要做多大的框合适这里使用.

网友A:
圈数太多了,大框电感不宜超过150微亨。。。。。潜布电容就超过100p。。。。不如两个泡沫绕10圈,肯定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果如何?

效果一般,能收下几个本地或本地转播的强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圈数太多了,大框电感不宜超过150微亨。。。。。潜布电容就超过100p。。。。不如两个泡沫绕10圈,肯定效果更 ...

有这个道理吗?请老师们说说!我的单连是270P的,谐震计算器显示应配300UH电感才能复盖中波范围。那么在25X35CM框上间距5MM绕成300UH那潜布电容有多大?我应怎样定电感值来配单连能全复盖中波范围?潜布电容怎样才能消除?这个以往真没注意到!

楼主:
房内两条水泥柱里面有很多条钢筋。靠近它不出室外也信号很强,天然的好天线,天然的第一回路。

网友A:
潜布电容怎么计算我不会。
以前看dave的30号作品,30英寸(762mm)框型线圈12圈,配730p(365×2),很不理解,后来自己按照他的尺寸仿作一个,把线圈绕到17圈,量得电感230微亨,心想配365p“天衣无缝”,结果1100KHz以上收不到!!!就是因为有看不见的电容影响。其实这个“潜布电容”是麦前辈的文章里提到的。后来多次试验框型线圈,最佳组合为140微亨配520p可变覆盖中波。这是个人经验。
潜布电容怎么消除我也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潜布电容怎么计算我不会。
以前看dave的30号作品,30英寸(762mm)框型线圈12圈,配730p(365×2),很不理 ...

反绕双值能抵消一部份吗?能抵消多小呢?这也没有经验!

楼主:
谢老师们加分,做个高放信号源(放大中波磁棒天线未经调谐的信号再经频带选择电路注入框机.这土办法能听出频率复盖的好坏吗?

网友:
做的好, 支持动手